JET伺服CClinkIEFBasic多点轨迹运行

楼主(2024-07-04):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JET伺服CClinkIEFBasic
多点轨迹运行
概念
多点轨迹定位的是什么?多点轨迹运行可以无延时连续进行多段定位,每段定位的速度和位置都可以进行设置。
硬件软件
硬件为FX5U + JET-10G伺服D4版本一套,软件为GX Work3,网络也可以是走TSN方式
程序
①FB功能块调用
②FB功能块
**因代码太长截图不全若需完整代码请联系我们
③测试依据
完成当前的定位运行后,转换至下一个定位运行。在完成以Change on set-point (Controlword Bit 9) 的值进行的定位运行之前更新了伺服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对是否在最初的定位地点停止进行切换。
**当控制指令的第4位置ON时将更新定位目标与定位速度,伺服接收到这个ON信号后会把状态字的第12位置ON,更改后的目标位置与速度将在前定位目标执行完成后执行,期间不会停止伺服。
测试结果
①多点单次定位中间会有一个再次触发的停止时间(时间变化(蓝色->红色))大概在41MS左右
*其中D2为伺服当前位置,D4为伺服当前速度,M5为定位触发点
②而轨迹多点定位没有再次触发的停止时间,从点1到点2到点3间没有停止间隔,直接进行位置和速度更新,没有任何再次触发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