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在线 | 4月TOP10问题集锦

楼主(2024-07-05):
亲爱的菱粉们:
ATTENTION
本月在线自助搜索点击量较高的的Q&A又来了~~,赶紧看看吧!
中大型PLC
如何监控Q系列PLC作为简单CPU通信主站时,各连接对应的通信状态?
在简单CPU通信参数-扩展参数中设置“
执行状态标志软元件
”以及“
状态存储目标软元件
”;前者是
位软元件
,ON表示通信正常,OFF表示通信异常或未通信;后者是
字软元件
,用来监控通信详细状态和通信错误代码。
QnUDVCPU写入/读取提示用户认证功能未启用?
GX Works2-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选择“
禁用
”,然后重新启动GX Works2软件。
小型PLC
FX3GA系列PLC的保持用(16位)数据寄存器是多少?
FX3GA系列PLC的保持用(16位)数据寄存器为
D128~D1099,
共
972点
。
FX5U系列PLC的程序容量是多少?
FX5U系列PLC的存储器容量-程序容量
64k步/128k步
(128k字节/256k字节、快闪存储器)。
人机界面(触摸屏)
软件GT Designer3,如何安装软件?
官网下载GT Works3安装包,解压安装包,运行
Disk1/Setup.exe
文件,选择所需软件,输入序列号,选择安装路径。
GS2107-WTBD,机型设置,如何选择系列与机种?
【系列】
GS系列
【机种】
GS21**-W(800×480)
变频器
F840系列变频器PR.79=3的时候,外部给了启动信号,但变频器不运行,RUN在闪烁,是什么原因?
说明
频率没给
,可以用PU(FR-DU08)设定或外部信号输入(多段速设定,端子4)给一个频率信号。
CS84系列变频器制动电阻(FR-ABR)如何接线?
无内置晶体管
,不能加。
伺服及定位&运动控制
QD77MS模块 “Cd.180 轴停止”的作用是什么?
通过轴停止信号ON
,停止原点复位控制、定位控制、JOG 运行、微动运行、手动脉冲器运行、速度·转矩控制等。
MR-JE-C系列伺服放大器,怎么通过参数设置LSP,LSN(正,反转行程末端)自动on?
通过“[Pr. PD01]参数输入信号自动ON
选择1
”,设置选择自动开启的输入软元件,设置为“_C _ _” 为LSP,LSN(正,反转行程末端)自动on。
如果还有不知道如何进入和使用
“自助查询”
功能的,请猛戳FA技术在线使用小贴士
快动动手指查起来,体验
“自助查询”
的便捷与快速吧!
Factory Automation
FA技术在线
服务时间:
自助查询——灵活时间,客户随时可以查询
人工对应——工作日9:00-17:00
周末/节假日留言——双休日9:00-17:00
服务范围:
· 中大型PLC(MELSEC L/Q/R)
· 小型PLC(MELSEC F/iQ-F)
· 人机界面(HMI触摸屏)
· 变频器(INV)
· 伺服系统、定位、运动控制(SERVO)
更多了解FA技术在线
·【FA技术在线】新功能正式开通!
·一篇文章教你使用FA技术在线进行自助查询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