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教课书级讲解 - PLC轴控制

楼主(2024-07-05):
PLC轴控制介绍
PLC轴控制是不同于NC控制轴,而通过用户PLC指令进行独立轴控制的功能。

功能介绍
   PLC轴功能规格
项目
内容
同时控制轴
   PLC控制轴与NC控制轴相互独立进行控制。
   可同时启动多个PLC轴。

指令单位
   最小指令单位 (注1)
   0.001mm (0.0001inch)
   0.0001mm (0.00001inch)
   0.00001mm (0.000001inch)
   0.000001mm (0.0000001inch)
进给速度
   0~1000000mm/min (0~100000inch/min)
   (速度固定,与单位制无关)
移动指令
   距离当前位置的增量值指令
   机械坐标系的绝对值指令
   0~±99999999 (注1)
运行模式
   快速进给,切削进给
   JOG进给(+),(-)
   参考点返回进给(+),(-)
   手轮进给
背隙补偿
   有
行程终端
   有
软限位
   有
旋转轴指令
   有
   绝对值指令时····旋转1圈内的旋转量。
   (按除以旋转轴分度数后的余数旋转)
   增量值指令时····按照指定的旋转量旋转。
英制/公制切换
   无
   请采用符合反馈单位的指令。
位置检测器
   编码器(也可绝对位置检测)

(注1) 根据参数#1005的设定,PLC轴控制中的输入输出数据取下表中的单位。
设定值
单位
0.001mm (0.0001inch)
C
0.0001mm (0.00001inch)
D
0.00001mm (0.000001inch)
E
   0.000001mm (0.0000001inch)
   PLC轴控制详细说明
执行PLC轴控制时的处理流程如下:
用户PLC将控制数据设定到R寄存器。

用户PLC将PLC轴控制信息地址设定到R寄存器。
用户PLC接通PLC轴控制有效信号。
NC基于控制数据执行PLC轴控制。

将PLC轴控制中的状态及报警内容、机械位置、剩余距离设定到R寄存器。

PLC轴第1根轴单独模式下的PLC轴控制流程:

图1  PLC轴控制流程说明图
   PLC轴控制模式
单段模式
单段模式指通过使用单个程序段进行PLC轴指令(控制信息数据),从而只进行1个指令的PLC轴控制的模式。
缓存模式
在缓存模式下,通过多个程序段指定PLC轴指令(控制信息数据),可流畅切换指令。可对控制信息数据分别设定轴指定,最多可依次控制3轴。
   PLC轴监视
可在伺服监视的PLC部分中确认PLC轴的动作状态。
   PLC轴绝对位置检测
在PLC轴中,与NC控制轴一样,也可进行绝对位置检测。初始设定操作与NC控制轴相同,但PLC轴中的绝对位置检测存在以下限制事项。
(1) 无法执行自动初始设定。
(2) 无法执行检查功能。
(3) 不输出原点附近信号。
功能应用
   PLC接口
PLC轴控制有效信号
PLC轴控制有效信号接通时,在单段模式按照控制信息数据内容执行PLC轴控制处理;关闭PLC轴控制有效信号,则进入复位状态。
信号名称
PLC轴号
第1轴第2轴第3轴第4轴第5轴第6轴
PLC轴控制有效
Y770
Y771
Y772
Y773
Y772
Y775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有效信号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有效信号接通时,在缓存模式按照控制信息数据内容执行PLC轴控制处理;关闭PLC轴控制缓存模式有效信号,则进入复位状态。
信号名称
所有PLC轴通用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有效
Y723
PLC轴控制信息地址
PLC轴控制信息地址保存各PLC轴的控制信息开头R寄存器(注1)。
信号名称
PLC轴号
第1轴第2轴第3轴第4轴第5轴第6轴
PLC轴控制信息地址
R440
R441
R442
R443
R444
R445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信息地址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信息地址保存各PLC轴的缓存模式控制信息开头R寄存器(注1)。
信号名称
所有PLC轴通用
PLC轴控制缓存模式信息地址
R448

注1 可使用的R寄存器如下:
R8300 ~ R9799 (电池备份区)
R9800 ~ R9899 (非电池备份区)
R18300 ~ R19799 (电池备份区)
R19800 ~ R19899 (非电池备份区)
R28300 ~ R29799 (电池备份区)
R29800 ~ R29899 (非电池备份区)
R寄存器的设定值在范围外或为奇数值时,PLC轴无效。
PLC轴控制信息数据
在执行PLC轴控制处理前,从PLC轴控制信息地址所存R寄存器为起始的连续R寄存器保存控制信息数据。控制信息数据的排列如下表所示:
信号名称
PLC轴号
第1轴第2轴第3轴第4轴第5轴第6轴
未使用
R1n+0
R2n+0
R3n+0
R4n+0
R5n+0
R6n+0
状态
R1n+1
R2n+1
R3n+1
R4n+1
R5n+1
R6n+1
报警内容
R1n+2
R2n+2
R3n+2
R4n+2
R5n+2
R6n+2
控制信号
R1n+3
R2n+3
R3n+3
R4n+3
R5n+3
R6n+3
轴指定
(仅在缓存
模式有效)
R1n+4
R2n+4
R3n+4
R4n+4
R5n+4
R6n+4
运行模式
R1n+5
R2n+5
R3n+5
R4n+5
R5n+5
R6n+5
进给速度
R1n+6
R1n+7
R2n+6
R2n+7
R3n+6
R3n+7
R4n+6
R4n+7
R5n+6
R5n+7
R6n+6
R6n+7
移动数据
R1n+8
R1n+9
R2n+8
R2n+9
R3n+8
R3n+9
R4n+8
R4n+9
R5n+8
R5n+9
R6n+8
R6n+9
机械位置
R1n+10
R1n+11
R2n+10
R2n+11
R3n+10
R3n+11
R4n+10
R4n+11
R5n+10
R5n+11
R6n+10
R6n+11
剩余距离
R1n+12
R1n+13
R2n+12
R2n+13
R3n+12
R3n+13
R4n+12
R4n+13
R5n+12
R5n+13
R6n+12
R6n+13
参考点返回近点检测
请通过PLC在以下元件设定PLC轴的参考点返回近点挡块信号。
元件号
信号名称
Y718
*PCD1
PLC轴近点检测 第1轴
Y719
*PCD2
PLC轴近点检测 第2轴
Y71A
*PCD3
PLC轴近点检测 第3轴
Y71B
*PCD4
PLC轴近点检测 第4轴
Y71C
*PCD5
PLC轴近点检测 第5轴
Y71D
*PCD6
PLC轴近点检测 第6轴
手轮进给轴选择
通过PLC轴执行手轮进给时,在以下元件指定。
元件号
信号名称
Y720
HS1P
PLC轴第1手轮有效
Y719
HS2P
PLC轴第2手轮有效
Y722
HS13P
PLC轴第3手轮有效
Y720,Y721,Y722接通时,各手轮切换为PLC轴专用。
各手轮的轴选择使用通常控制装置用的YC40~YC44,YC47,YC48~YC4C,YC4F,YC50~YC54,YC57。

PLC轴在PLC中计数为第1轴、第2轴。
因此要将第1手轮作为PLC的第1轴动作时,接通Y720,YC40~YC44,YC47。

(注) 手轮进给倍率与NC控制轴共用。
   PLC轴控制信息数据详情
状态

表示NC设定的本功能指令的状态及控制轴的状态。
bit0:busy
  指令处理中
bit8:oper
  选项错误
  1:den
  轴移动完成
   9:

_
  2:move
  轴移动中
   A:

_
  3:SA
  伺服准备
   B:

_
  4:svon
  伺服接通
   C:

_
  5:ZP
  参考点到达
   D:

_
  6:IMP
  就位中
E:ALM2
  轴控制中报警
  7:WAIT
  轴移动待机中
F:ALM1
  控制信息数据指定报警
报警内容

设定状态ALM1,ALM2的报警号

各报警号的内容如下:
   【ALM1:控制信息数据指定报警】
报警号
内容
控制信号错误(指定的信号不是已登陆的控制信号)
轴号错误
运行模式错误(0~6)
超出移动数据范围  -99999999~+99999999

_

_

_
参考点返回未完成(不可绝对值指令)

_
指令模式重复
   【ALM2:轴控制中报警】
报警号
内容
伺服报警(在PLC轴监视画面显示报警号。内容请参照驱动单元的维护)
Z相未通过
软限位 +
软限位 -
H/W OT(+)
H/W OT(-)
控制信号

指定PLC的启动、互锁、复位、轴取出、轴取出2等控制信号。
                    bit0:启动
bit8:绝对值指令
                    1:互锁
9:
                    2:复位
A:
                    3:伺服关闭
B:
                    4:轴取出
C:
                    5:轴取出2
D:
                    6:
E:
                    7:
F:
轴指定

指定PLC轴的轴号。
该轴指定仅在缓存模式时有效。
在单段模式中,因各轴中均有PLC轴控制有效信号,因此该轴指定无效。
运行模式

指定对PLC轴的运行模式。
(数值数据)
0:快速进给 (GO)

1:切削进给 (G1)
2:JOG进给 (+)
3:    "    (-)
4:参考点返回 (+)
5:    "    (-)
6:手轮进给

即使在轴移动中变更运行模式,对轴移动也没有影响,在下次启动时生效。
进给速度

通过二进制代码指定运行模式为切削进给、JOG进给(寄存器=1~3)时的PLC轴进给速度。

指定值: 1~1000000mm/min
(0.1~100000inch/min)
速度单位固定,与指令单位设定的单位制无关;
快速进给模式、参考点返回模式中的进给速度使用参数指定的速度;
可在轴移动中变更进给速度,此时可直接变更进给速度数据(进给速度寄存器)。
移动数据

使用二进制代码指定运行模式为快速进给与切削进给时的移动数据。
指定值: 0~±99999999
在轴移动中变更移动量时,在下次启动时变更生效。
机械位置

表示向机械系输出的机械位置。在参考点到达时为rfp (参考点)。
自动更新PLC轴控制有效信号接通时的PLC轴相关机械位置。
剩余距离

表示向机械输出的移动数据的剩余距离。
自动更新PLC轴控制有效信号接通时的PLC轴相关剩余距离。
   信号时序图

快速进给/切削进给模式时

图2  PLC轴快速进给/切削进给时序图
JOG进给模式时

图3  PLC轴JOG进给时序图
挡块式参考点返回时

图4  PLC轴挡块式参考点返回时序图

(注1) 通电后的首次参考点返回为挡块式,第2次以后为高速参考点返回。
手轮进给模式时

图5  PLC轴手轮进给时序图
   PLC编程例(仅供参考)

图6  PLC轴控制梯形图示例
注意事项
PLC轴无镜像、外部减速、机械锁定功能。
PLC轴无法执行快速进给倍率、切削进给倍率、空运行等控制。
自动运行启动、自动运行停止、复位及互锁等NC控制对PLC 控制轴均无效;可通过PLC控制轴专用接口实现相同控制。
PLC轴没有专用的急停,急停与NC控制轴同样有效。

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

三菱电机CNC在全国各地设有多个售后服务点及备件仓库,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受理中心进行咨询,资深工程师担任解答,并通过距离客户最近的服务点或备件仓库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

CNC售后受理中心热线
400-921-5130

CNC售后受理窗口
上海市虹桥路1386号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心
传真:021-23223000-8422
e-mail: cnc_service@meach.cn
深圳市龙岗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B栋大厦8层
传真:0755-82293686
e-mail: szcnc_service@meach.cn

关于我们
作为全球自动化领域的领导厂商,三菱电机以其优秀的自动化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全球各行业用户。在中国,三菱电机的PLC、变频器、伺服、CNC、低压电器、工业机器人、加工机等产品运行在各行各业,e-F@ctory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构建出智能化工厂的框架并落地实施,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