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在线 | 5月TOP10问题集锦

楼主(2024-07-05):
注意:2023年4月1日起,所有技术教程
均发布在
[菱机妙用]
公众号中,
扫描以下二维码,及时关注我们↓
亲爱的菱粉们:
ATTENTION
本月在线自助搜索点击量较高的的Q&A又来了~~,赶紧看看吧!
中大型PLC
CC-Link网络从站都是远程I/O站怎么设置主站?
参数-网络参数-CC-Link-模式设置,设置为远程I/O网络模式。
R系列在FB块中如何使用变址寄存器?
在FB的程序中使用变址寄存器的情况下,需要保存梯形图与恢复梯形图,详情参考《MELSEC iQ-R 编程手册 (程序设计篇)》手册3.4章节:注意事项。
小型PLC
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如何用电流模式?
FX5U CPU模块只支持电压输入,但在V+,V-端子间连接250Ω电阻(精密电阻0.5%)后,可以作为电流输入使用。
GX Works3在哪里设置FX5U的锁存标签区域的容量?
1. 双击导航窗口的[参数]--[FX5UCPU]--[CPU参数]
2. 双击《设置项目一览》中[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
3. 双击《设置项目》中"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容量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详细设置”旁的<详细设置>
人机界面(触摸屏)
GS系列,实用菜单,如何校准触摸屏的触摸位置偏移?
【步骤1】进入实用菜单-维护-触摸面板校准。
【步骤2】根据提示触摸画面指定位置进行校准,选择“关闭”按键进行保存。
GOT2000系列,报警弹出显示,如何设置切换弹出后的显示位置?
【步骤1】软件菜单栏-公共设置-报警-报警弹出显示。
【步骤2】“触摸模式”改为“层切换/详细显示”;【步骤3】操作时,长按报警条左端,切换位置。
变频器
A840系列变频器用A8NS选件卡,是否需要加其他选件?
因使用SSCNET Ⅲ/(H)通讯,变频器是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故需要加FR-A8AP或FR-A8AL。
D740系列变频器,面板上RUN灯快速闪烁,是什么原因?
未给频率信号。
伺服及定位&运动控制
QD77MS4带MR-JE-B的伺服,出现E7.1报警是什么意思?如何进行处理?
1.需要在qd77ms模块上的EMI,EMICOM端子进行紧停的接线及DC24V供电是否正常。
2.GX work2软件中设置模块详细参数Pr.82:强制停止有效/无效设置,设置为1:无效,设置完成后断电复位,解除报警。
3.由于MR-JE-B的热线急停功能报警。将[Pr. PA27]设为“_ _ _ 1”,可以使本功能无效。断电复位,解除报警。
RD77MS,“Cd.180 轴停止”的作用是什么?
通过轴停止信号ON(“Cd.180 轴停止”设置为1),停止原点复位控制、定位控制、JOG 运行、微动运行、手动脉冲器运行、速度·转矩控制等。
如果还有不知道如何进入和使用
“自助查询”
功能的,猛戳链接
FA技术在线使用小贴士
快动动手指查起来,体验
“自助查询”
的便捷与快速吧!
Factory Automation
FA技术在线
服务时间:
自助查询——灵活时间,客户随时可以查询
人工对应——工作日9:00-17:00
周末/节假日留言——双休日9:00-17:00
服务范围:
· 中大型PLC(MELSEC L/Q/R)
· 小型PLC(MELSEC F/iQ-F)
· 人机界面(HMI触摸屏)
· 变频器(INV)
· 伺服系统、定位、运动控制(SERVO)
更多了解FA技术在线
·【FA技术在线】新功能正式开通!
·一篇文章教你使用FA技术在线进行自助查询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