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微播

楼主:
人才招聘
搜索中心
自动化培训
工控商城
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跟随脉冲手轮简易程序设计 ...
[信捷]
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跟随脉冲手轮简易程序设计

网友(2024-07-05):
01简介:
1、当我们想用脉冲手轮实现转动手轮时步进电机也跟随手轮转动一定的距离有什么方法呢,如果比较高端的PLC会有跟随指令,如果该款PLC没有跟随指令,可参考以下方法用PLC中现有的指令实现该功能。
2、现场使用信捷XDM的PLC、AB相正交的一款手轮脉冲发生器、24V开关电源、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
02速度倍率程序
首先编写档位速度倍率程序即1倍档、10倍档、100倍档用于手轮一个脉冲时PLC实际发出的脉冲频率
03手轮扫描程序
这里采用定时器20ms采集一次高速脉冲输入HSC0中的脉冲数,即手轮转动发送的高速脉冲
04手轮脉冲和Y0内部脉冲存储器的比较
因为每20ms采集一次输入高速计数器HSC0中的实时脉冲个数,此处采用每次让Y0的累计发出脉冲D700在零个脉冲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即如果此次发送的脉冲数没有到输入高速计数器HSC0的个数个触发M100执行相对定位
05相对定位
D500中时高速脉冲输入采集的脉冲个数,D950中为速度倍率的选择
06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