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Web服务器快速入门

楼主(2024-07-05):
S7-200 SMART Web服务器快速入门
1.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任务
硬件:
① S7-200 SMART CPU (固件V2.6)
② PC (带以太网卡)
③ TP以太网电缆
软件:
①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6
任务:
通过输入页面URL来访问S7-200 SMART Web页面
2.使用Web服务器向导组态Web服务器
2.1 激活Web服务器
通过 Web 服务器向导激活Web 服务器。要激活Web服务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Web服务器向导。
2 在 Web 服务器窗口中,选择"激活 Web 服务器"(Activate Web Server)。
3 输入要连接的CPU模块的IP地址和站名,其中站名可选,如下图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激活Web服务器,则S7-200 SMART CPU只能使用固定IP。
: 通过 PPI 下载更改名称或 IP 地址后,务必对 CPU 执行暖启动或上电。否则,更改将不生效。
4 单击"下一页"(Next) 继续 Web 服务器组态,或单击"生成"(Generate) 保存并完成组态。如果未设置 Web 服务器用户,则可以访问目标设备的"简介"和"起始"页面。要访问其它页面,必须组态一个或多个用户。
2.2 组态Web服务器上的监控表
在 Web 服务器向导中,可以添加想要 Web 服务器显示的监控表。将项目下载到 S7-200SMART CPU 后,可以在 Web 服务器上的监控表中查看或修改变量值。
下表列出了监控表可访问的用户存储器:
可访问的用户存储器
权限
SM
只读
V
读写
I
只读
Q
读写
M
读写
T(定时器)
读写
T(定时器位)
只读
C(计数器)
读写
C(计数器位)
只读
AI
只读
AO
读写
HC
只读
组态Web服务器上的监控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Web服务器向导
2 在导航面板中单击"监控表"(Watch Table)。按"添加"(Add) 按钮添加监控表。最多可添加三个监控表。输入监控表的名称和注释。
说明:
监控表的命名规则:名称的长度应少于 30 个字符或 15 个汉字,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监控表注释应在 256 个字节之内。对于长于 256 个字节的注释,STEP 7-Micro/WINSMART 会将其截断而不报告任何错误。监控表注释不会下载到 CPU。
3 单击"下一页"(Next) 组态添加的监控表。输入要监视或修改的变量的变量名、绝对地址和显示格式。可以通过添加、删除、上移、下移按钮编辑监控表。
说明:
变量的命名规则如下:名称的长度应少于 30 个字符或 15 个汉字,变量名不能包含特殊字符。
2.3 组态Web服务器用户
可为用户创建通过 Web 服务器访问设备的各种权限级别。要设置 Web 服务器用户及其相关权限,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Web服务器向导。
2 在导航面板中单击"用户管理"(User Management) 以进入"用户管理"(User management)页面,单击"添加"(Add) 为每个 Web 服务器用户添加一行。最多可添加四个 Web 服务器用户, 为想要使用的用户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 双击"用户权限"(User Permission),然后通过选中权限前面的复选框来设置用户的访问级别。如果选中"配置为管理员身份"(Configure as administrator) 前面的复选框,则会为该用户设置所有 Web 服务器权限。
Web服务器用户权限有三种:
最低权限级别:此用户只能访问简介页面和起始页面。
受限权限级别:除了简介页面和起始页面,此用户还可以访问用户权限中选择的页面。
管理员权限级别:此用户是 Web 服务器的管理员。管理员用户可以访问所有 Web 服务器页面。
4 单击"生成"(Generate) 以保存组态,并将项目下载到CPU中。
将组态下载到 S7-200 SMART CPU 后,只有授权用户才能以相应权限访问 Web 服务器。
3.使用证书管理为Web服务器组态HTTPS证书
在使用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之前,需要在 STEP-7 Micro/WIN SMART 的证书管理向导中组态证书。STEP 7-Micro/WIN SMART 提供了两种证书下载模式。在"外部证书"模式下,设备证书由用户提供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名。在"内部证书"模式下,设备证书由 CPU 生成的证书颁发机构(CA) 签名。
内部证书和外部证书的秘钥及算法如下表所示:
模式
秘钥/算法
算法
外部证书
建议的 CA 密钥
RSA2048、ECC P256
建议的 CA 签名算法
SHA256、SHA384、SHA512
设备证书密钥
ECC P256
设备证书算法
SHA256、SHA512
内部证书
CA 密钥
SHA256
CA 签名算法
SHA256
设备证书密钥
ECC P256
设备证书算法
SHA256
以内部证书为例来说明如何下载证书,在"内部证书"模式下,证书管理会为 CPU 授予生成 CA 的权限。设备证书由内部 CA 签名。要通过内部模式下载证书,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与 CPU 之间建立通信。
2 打开工具-证书管理;
3 选择"内部证书"(Internal Certificate) 作为生成模式。点击“下一页(Next)”。
4 输入设备证书的参数,如果希望 CPU 在设备证书过期时自动对其进行延期,请选中"自动延期"(Auto extension)前面的复选框。可以设置主题别名,将当前CPU IP添加到SAN列表中。
5 单击"下载证书"(Download Certificate)。该证书为 CPU 授予生成 CA 以及分配设备证书的权限。
6 在确认页面中单击"确定"(OK) 。
7 下载完成。
4.获取CA证书
要从浏览器访问 Web 服务器,需要在 Internet 选项中安装证书颁发机构 (CA) 证书。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证书颁发机构的证书。
1 与 CPU 建立以太网通信。
2 打开证书管理向导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上传 Web 服务器证书"(Upload Web server certificates)。
4 单击"上传证书"(Upload Certificate)。上传完成后会显示证书颁发机构及设备证书。
5 要显示证书,请在表格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显示"(Show)。
6 要导出证书,请在表格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导出"(Export),再导航到目标文件夹,之后单击"保存"(Save)。
5.安装用于Windows的证书
以Windows为例,说明安装证书的过程,通过以下的步骤安装Windows证书。
1 双击导出的证书开始安装。在弹出窗口中检查认证信息,然后单击"安装证书"(Install Certificate) 以继续操作。
2 在证书导入向导欢迎页面中,选择"存储位置"(Store location),然后单击"下一步"(Next)。如果选择"当前用户"(Current User),则证书只对当前用户有效。如果选择"本地计算机"(Local Machine),则证书对此 PC 上的所有用户都有效。只有管理员才能将证书安装至"本地计算机"(Local Machine)。点击“下一步”(Next)。
3 选择将所有的证书都放入下列存储复选框,然后点击“浏览”。
4 在弹出窗口选择信任证书,然后点击“确定”。
5 在"证书导入向导"(Certificate import wizard) 窗口中,单击"完成"(Finish) 以确认选择。
6 证书导入成功。
6.从PC访问Web页面
可以通过 S7-200 SMART CPU 的 IP 地址从 PC 或从移动设备访问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
要从 PC 或移动设备访问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请确保 S7-200 SMART 和 PC 位于同一个以太网中,或二者之间直接使用标准以太网电缆进行连接。
2. 打开IE浏览器,输入 URL"https://ww.xx.yy.zz",其中"ww.xx.yy.zz"与 S7-200 SMARTCPU 的 IP 地址相对应。本例输入https://192.168.0.223,然后回车。
3.Web 浏览器将打开"简介"(Introduction) Web 页面。登录到S7-200 SMART,输入Web服务器向导里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
也可以通过输入页面 URL 来访问 Web 页面。下表列出了各页面对应的 URL:
Web 页面
URL
简介页面
https://PLCIP
起始页面
https://PLCIP/start
模块信息页面
https://PLCIP/module
事件日志页面
https://PLCIP/eventlog
状态图页面
https://PLCIP/statuschart
监控表页面
https://PLCIP/watchtable
数据日志页面
https://PLCIP/datalog
设置时钟页面
https://PLCIP/setclock
7.Web页面
7.1 Web页面的布局
无论是在 PC 还是在移动设备上查看页面,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的每个页面都具有相同的内容区域,但布局和导航控件会根据屏幕大小和设备分辨率发生变化。在 PC 或大型移动设备上,Web 页面的布局如下:
① 标头:产品名称、证书下载链接和显示语言选择器。
② 登录/注销
③ PLC 状态:显示时间、CPU 操作模式、系统状态、强制状态和连接状态。切换操作模式:可以通过单击"运行"(RUN) 或"停止"(STOP) 切换操作模式。
④刷新按钮
• 自动刷新 (Auto refresh):如果选择打开"自动刷新"(Auto refresh) 按钮,则默认每五秒钟刷新一次 Web 页面。此外,还可以设置自定义刷新时间周期(以秒为单位)。
• 手动刷新 (Manual refresh):单击以刷新 Web 页面。
⑤ Web 页面导航
⑥特定 Web 页面的详细信息。可使用以下按钮来控制 CPU
• RUN:将 CPU 设置为运行模式。
• STOP:将 CPU 设置为停止模式。

• 启动 LED 闪烁:使 CPU 上的 LED 指示灯闪烁。
起始页面
"起始页面"(Start page) 显示所连接 CPU 的常规信息和状态。
可通过单击以下按钮来控制 CPU:
• RUN:将 CPU 置于 RUN 模式
• STOP: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
• 闪烁 LED:使 STOP、RUN 和 FAULT 指示灯闪烁
7.2 模块信息
"模块信息"(Module Information) 页面显示 CPU、扩展模块和 PROFINET 设备信息。
可使用以下选项来检查模块信息:
• 展开所有 (Expand All):显示每个模块的详细信息。
• 折叠所有 (Collapse All):隐藏每个模块的详细信息。
• 显示详细信息 (Show Details):为特定模块显示详细信息。
• 隐藏详细信息 (Hide Details):为特定模块隐藏详细信息。
7.3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Event Log) 页面显示带有时间戳的事件的表。该表列出了时间、事件类型以及错误或原因信息。可能的事件日志条目的最大数量为 32。可以单击"事件日志"(Event log) 或图标下载事件日志。
7.4 状态图
"状态图"(Status Chart) 页面可用于监视 PLC 数据值。可以分配存储器地址、格式和新值,以及将更改应用于 CPU。将状态图页面添加为书签后,可以在下次快速访问同一图表。
新地址的最大数量为 30。
• 要查看"状态图"(Status Chart) 页面,需要具有"状态图只读"(Status chart read only) 权限。
• 要查看和修改数据值,则需要具有"状态图读写"(Status chart read and write) 权限。
7.5 监控表
"监控表"(Watch Table) 页面可用于检查和修改 IO 数据。必须在Web服务器向导中组态监控表。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监控表,然后更改变量格式或为变量分配新值。可以根据需要清除新值,或单击"全部应用"(Apply All) 按钮以保存所有更改。
7.6 数据日志
"数据日志"(Data Log) 页面可用于访问所连接 CPU 的数据日志文件。有关如何组态数据日志文件,请参见数据日志向导。
在数据日志向导中选择的数据日志上传选项与"数据日志"(Data Log) 页面中的选择一致。例如,如果在数据日志向导中为上传选项选中了"上传时清除数据日志中的所有记录"(Clear all records from the data
log on upload) 复选框,则"数据日志"(Data Log) 页面将显示"是"(Yes)。
数据记录计数(Data Record Count)显示数据记录的条目数。
可以单击"数据日志"(Data Log) 名称以 CVS 格式下载数据日志文件。
7.7 设置时钟
"设置时钟"(Set Clock) 页面可用于设置时间和日期以及组态夏令时。
Web服务器例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 Web服务器向导的使用,可参考下面的例程。
注意:此指令库/程序的作者和拥有者对于该软件的功能性和兼容性不负任何责任。使用该软件的风险完全由用户自行承担。由于它是免费的,所以不提供任何担保,错误纠正和热线支持,用户不必为此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