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7-05):
高速计数器可对标准计数器无法控制的高速事件进行计数。标准计数器以受 PLC 扫描时间限制的较低速率运行。您可以使用 HDEF 和 HSC 指令创建自己的 HSC 例程,也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向导简化编程任务。
LAD/FBD
STL
描述
HDEF HSC, MODE
高速计数器定义指令 (HDEF) 选择特定高速计数器 (HSC0-5) 的工作模式。模式选择定义高速计数器的时钟、方向和复位功能。
必须为多达六个激活的高速计数器各使用一条高速计数器定义指令。S 型号 CPU1 有六个 HSC。C 型号 CPU2 有四个 HSC。
HSC N
高速计数器 (HSC) 指令根据 HSC 特殊存储器位的状态组态和控制高速计数器。参数 N 指定高速计数器编号。
高速计数器最多可组态为八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每个计数器都有专用于时钟、方向控制、复位的输入,这些功能均受支持。在 AB 正交相,可以选择一倍 (1x) 或四倍 (4x) 的最高计数速率。所有计数器均以最高速率运行,互不干扰。
1 S 型号 CPU:SR20、ST20、SR30、ST30、SR40、ST40、SR60 和 ST60
2 C 型号 CPU:CR20s、CR30s、CR40s 和 CR60s
ENO = 0 时的错误条件
受影响的 SM 位
HDEF:
0003H 输入点冲突
0004H 中断中存在非法指令
000AH HSC 重新定义
0016H 试图在输入上使用分配给运动功能使用的 HSC 或边缘中断
0090H HSC 编号无效
HSC:
0001H 在 HDEF 之前执行 HSC
0005H 同时执行 HSC/PLS
0090H HSC 编号无效
无
输入/输出
数据类型
操作数
HSC
BYTE
HSC 编号常数(0、1、2、3、4 或 5)
MODE
BYTE
计数器
模式编号常数:八种可能的模式(0、1、3、4、6、7、9 或 10)
频率
模式编号常数:四个可能的模式(0、3、6、9)
N
WORD
HSC 编号常数(0、1、2、3、4 或 5)
HSC 运行
高速计数器可用作鼓式定时器的驱动,其中有一个装有增量轴编码器的轴,以恒定速度旋转。该轴编码器每转提供指定数量的计数值以及一个复位脉冲。来自轴编码器的时钟和复位脉冲为高速计数器提供输入。
高速计数器载入几个预设值中的第一个,并在当前计数值小于当前预设值的时间段内激活所需输出。计数器设置为在当前计数值等于预设值和出现复位时产生中断。
每次出现“当前计数值等于预设值”中断事件时,将装载一个新的预设值,同时设置输出的下一状态。当出现复位中断事件时,将设置输出的第一个预设值和第一个输出状态,并重复该循环。
由于程序中断发生的频率远低于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速率,因此能够在对整个 PLC 扫描周期时间影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实现对高速操作的精确控制。通过中断,可在独立的中断例程中执行每次的新预设值装载操作,从而实现简单的状态控制。(此外,也可在单个中断例程中处理所有中断事件。)
HSC 输入分配及功能
所有高速计数器的运行方式与相同操作模式一样,但对于每一个 HSC 编号来说,并不支持每一种模式。HSC 输入连接(时钟、方向和复位)必须使用 CPU 的集成输入通道,如
高速计数器汇总
表所示。信号板或扩展模块上的输入通道不能用于高速计数器。
说明
使用高速计数器计数高频信号,必须确保对其输入进行正确接线和滤波。
在 S7-200 SMART CPU 中,所有高速计数器输入均连接至内部输入滤波电路。S7-200 SMART 的默认输入滤波设置为 6.4 ms,这样便将最大计数速率限定为 78 Hz。如需以更高频率计数,必须更改滤波器设置。
有关系统块滤波选项、最大计数频率、屏蔽要求及外部下拉电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高速输入降噪
”。
HSC 计数模式支持
紧凑型型号共支持四个 HSC 设备(HSC0、HSC1、HSC2 和 HSC3)。
SR 和 ST 型号共支持六个 HSC 设备(HSC0、HSC1、HSC2、HSC3、HSC4 和 HSC5)。
HSC0、HSC2、HSC4 和 HSC5 支持八种计数模式(模式 0、1、3、4、6、7、9 和 10)。
HSC1 和 HSC3 只支持一种计数模式(模式 0)。
HSC 频率模式支持
SR 和 ST 型号共支持六个 HSC 设备(HSC0、HSC1、HSC2、HSC3、HSC4 和 HSC5)。
HSC0、HSC2、HSC4 和 HSC5 支持四种频率测量模式(模式 0、3、6 和 9)
HSC1 和 HSC3 仅支持一种频率测量模式(模式 0)
可用的 HSC 计数器类型
具有内部方向控制功能的单相时钟计数器:
模式 0:
模式 1: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具有外部方向控制功能的单相时钟计数器:
模式 3:
模式 4: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具有 2 路时钟输入(加时钟和减时钟)的双相时钟计数器:
模式 6:
模式 7: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AB 正交相计数器:
模式 9:
模式 10: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HSC 操作规则
使用高速计数器之前,必须执行 HDEF 指令(高速计数器定义)选择计数器模式。使用首次扫描存储器位 SM0.1(首次扫描时,该位为 ON,后续扫描时为 OFF)直接执行 HDEF 指令,或调用包含 HDEF 指令的子例程。
可以使用所有计数器类型(带复位输入或不带复位输入)。
激活复位输入时,会清除当前值,并在您禁用复位输入之前保持清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