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S7-200SMART Modbus-TCP通讯服务器端的实现

楼主(2024-07-05):
>    上期我们介绍了西门子PLC S7-200SMART Modbus-TCP通讯客户端的实现,本期我们介绍服务器端的实现,其步骤与客户端的实现相似。
    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完成后,Modbus TCP 指令位于项目树中“指令”文件夹的“库”文件夹中,如图所示。

服务器端配置与实现方法
1、系统块中设置客户端的IP地址,以确保IP地址设置无误。此步骤为可选,如果确定IP地址设置无误,可忽略此步骤。设置方法如图所示。

2、在项目树的左侧找到库文件夹,在里面找到Modbus TCP服务器端指令MBUS_Server,然后拖动到程序段中。

3、配置指令参数

4、程序块具体参数详细解释介绍
参数及类型数据类型说明ConnectINBOOL=1:服务器接受来自客户端的请求;=0:服务器可以断开已经建立的连接
IP_PortINWORD服务器本地端口号
MaxIQINWORD对应数字量输入/输出点(对应Modbus 地址参数0xxxx或者1xxxx)
可设置范围:0-256,
=0表示禁用对输入和输出的所有读取和写入。
建议将 MaxIQ 值设置为 256。
MaxAIINWORD对应模拟量输入参数(对应Modbus 地址参数 3xxxx)
可设置范围:0-56。
= 0表示禁用对模拟量输入的读取。
要允许访问所有 CPU 模拟量输入,MaxAI 的建议值如下:
对于 CPU CR40 和 CR60,为 0
对于所有其它 CPU 型号,为 56
MaxHoldINWORD用于 Modbus 地址 4xxxx 或 4yyyyy 的 V 存储器中的字保持寄存器数。HoldStartINDword指向 V 存储器中保持寄存器起始位置的指针
DoneOUTBOOLTRUE:以下任一条件时为真:客户端已与服务器建立连接;客户端已与服务器断开连接;客户端已接收 Modbus 响应;发生错误
FALSE:客户端正忙于建立连接或等待来自服务器的 Modbus 响应。
ErrorOUTBOOL出现错误,仅一个周期有效
5、鼠标选中程序块文件夹,单击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库存储器。

6、在库存储区分配对话框中手动输入存储区的起始地址。此实例为VB5000开始,以使指令库可以正常工作。确保库存储区与程序中其他已使用的地址不冲突。

7、编译项目,下载程序。

您的在看、转发、收藏、分享我都喜欢! 请关注注我们,不要错过更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