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FR-E840变频器走专用-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实例 ...
三菱PLC与FR-E840变频器走专用-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实例

楼主(2024-07-06):
三菱PLC与FR-E840变频器走专用-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实例。
练习目的:
1、了解PLC与变频器通讯原理;
2、变频器通讯指令;
3、HMI与PLC之间的通讯;
4、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模拟量采集;
准备材料:三菱FX5U PLC一个,FR-E800系列变频器一个,带网口通讯HMI一个,交换机一个,RJ45网线4根。如下图所示:
首先是关于接线部分,利用交换机将PLC、HMI、编程电脑接在一个网段内,变频器与PLC之间采用RS-485串口三菱变频器专用通讯协议通讯控制,在HMI上设定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的按钮,和频率设定,如下图所示:
变频器参数设置,详细如下表所示:
PR
名称
初始值
设定范围
内容
协议选择
三菱变频器协议
MODBUS RTU 协议
BACnet MS/TP协议
PU通讯站号
0-31
变频器的站号指定
PU通讯速度
48/96/192等
通讯速度为设定值*100
通讯停止位长
停止位长度1bit
停止位长度2bit
停止位长度1bit
停止位长度2bit
通讯奇偶校验
无校验
奇校验
偶校验
通讯再试次数
0-10
数据接受错误的再试次数
通讯错误不会切断变频器的输出
校验时间间隔
0.1-999.8
可以进行RS-485通讯,但如果设为有指令权的运行模式,则会切断变频器输出
超过设定的值时,切断输出
不进行通讯校验
通讯等待时间
0-150MS
设定变频器发送后直到恢复的等待时间
等待时间:设定值*10ms
通讯CP/LF选择
无CR/LF
有CR
有CR/LF
以上为必设定项,此处采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所以设定PR549=0,只连接一台变频器站号0-31之间任意值,通讯速度设定19200,停止位pr119=10,pr120=2,pr121=0(通讯错误不再次尝试),pr123=9999,pr124=1。设置完成后要断电重启一下,参数设定生效。
PLC侧设定,打开GX WORKS3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打开参数设定485串口通讯,协议格式选择:变频器通讯,详细设置,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检测无报错,点击应用,然后即可编译下载到PLC。
PS:关于PLC与HMI的通讯设定可参考一台HMI与两台PLC的通讯设定相关内容。
参数设定完毕后,来看一下关于指令代码的详解:
运行指令代码详细说明:
变频器状态监控指令代码详解:
关于三菱PLC变频器通讯指令,如下图所示:
变频器的参数读取指令:IVRD
格式:
IVRD
S1
S2
D1
N
D2
例如:IVRD K0 D30 D105 K1 M200
解读:变频器站号为0,变频器的参数号存在D30中,读出的参数值就存在D105中,通道号利用的是PLC内置的485通讯口就是K1,指令执行状态标志位M200-M202。
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IVDR
格式:
IVDR
S1
S2
S3
N
D
例如:IVDR K0 H0ED D20 K1 M205
解读:H0ED查询上表可知为:设定变频器的频率。固:
指令执行结果就是将D20中设定的变频器频率值2000(指20HZ)通过K1一号通道设定给K0站号变频器,指令执行状态由M205-M207表示。
例:IVDR K0 H0FA K2M20 K1 M310
解读:查询上表H0FA为变频器运行代码。固:
指令执行:K2M20就对应着HFA的每个位,如下图所示对应关系:
当执行M21为ON时变频器就会正转,M21为ON时变频器就输出反转指令。
下面分享一个简单的控制正反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