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西门子PLC300功能块FB81实现阀门开关状态监测 ...
PLC|西门子PLC300功能块FB81实现阀门开关状态监测

楼主(2024-07-06):
离散控制报警定时器:FB81
命令(CMD)输入端转变为打开(或关闭)时,DCAT功能块开始累计计时,直到超过预设时间(PT),或 反馈输入(OFB或CFB)指示设备在预定时间内已打开(或关闭)。如果在收到反馈前就超过了预设时 间,则开启相应的警报。如果输入命令在预设时间前切换状态,则重新计时。
当CMD输入的信号状态从0跳转到1时,Q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ET设置为0,两个警报输 (OA、CA)的信号状态都设置为0,同时CMD_HIS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
当CMD输入的信号状态从1跳转到0时,Q的信号状态设置为0,ET设置为0,两个警报输出(O ,CA)的信号状态设置为0,同时CMD_HS的信号状态设置为0。
当CMD和CMD_HIS的信号状态为1,且O_FB的信号状态为0时,该功能块自上次执行后的时间
( 毫秒
)增量将加入ET。如果ET超过PT,OA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CMD_HIS的信 号状态设置为与CMD相等。
当CMD和CMD_HIS的信号状态都为1,O_FB的信号状态为1,且C_FB的信号状态为0时,0A的 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ET将设置为与PT相等,这样当O_FB的信号状态以后设置为O时,下次执 行该功能块时将把警报设置为打开。CMDHIS的信号状态设置为与CMD相等。
当CMD和CMD_HIS的信号状态都为0,且C_FB的信号状态为0时,该功能块自上次执行后的时 ,间(毫秒)增量将加入ET。如果ET超过PT,CA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否则设置为1。CMD_HIS 的信号状态设置为与CMD相等
当CMD和CMD_HIS的信号状态都为0,0_FB的信号状态为0,且C_FB的信号状态为1时,CA的 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ET将设置为与PT相等,这样当C_FB的信号状态以后设置为0时,下次执 ,该功能块时将把警报设置为打开。CMDHIS的信号状态设置为与CMD相等。
如果O_FB和C_FB的信号状态同时为1,此情况将被视为错误,并且两个警报输出的信号状态均 将设置为1。
应用举例:
FB81可以用于实现带反馈阀门的开关异常情况报警识别及处理,功能分配如下:
DB81中的PT设置阀门开关故障时间
CMD用作阀门控制命令
O_FB阀门开反馈
C_FB阀门关反馈
Q阀门控制命令
OA开故障报警
CA关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