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定时器理解西门子S7-200SMART的PLC扫描周期执行过程 ...
通过定时器理解西门子S7-200SMART的PLC扫描周期执行过程

楼主(2024-07-06):
PLC执行分为三个阶段:
输入采样阶段
,
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
输出刷新阶段
。
1.在输入采样阶段
PLC以扫描方式依次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且将其存放在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中。采样阶段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
2.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PLC总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扫描用户程序,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
3.刷新输出阶段
在此阶段,CPU按照I/O映像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对应的外部设备。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PLC执行过程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用定时器指令写的两个程序,实现的功能都是按下I0.0,Q0.0以亮0.5S灭0.5S的频率闪烁,按下I0.1停止闪烁。
第一种:等待PLC自动复位T37,T38(受到PLC周期影响)
第二种:PLC程序复位
T37,
T38
(不受到PLC周期影响)
初看这两个程序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
第二种写法更精确
,第一种定时器T37是通过T38常闭触点复位,需等到T38定时时间到了后的下一扫描周期才会复位,而第二中写法用T38的常开触点,用复位指令对定时器复位,是在T38定时时间到的同一周期复位的,所以第二中写法更精确,大家在编程过程中需注意指令先后位置,尽量避免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