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LC通过200smart OPC软件与wincc flexible 仿 ...
200smart PLC通过200smart OPC软件与wincc flexible 仿真通讯

楼主(2024-07-06):
>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网友提问,在没有实际触摸屏的前提下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2虚拟真实的触摸屏如何操作。今天来做一个利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2(电脑中安装的软件)模拟一下通过200smart OPC软件与200 smart PLC进行通讯的控制过程。
实验硬件
1) 一台安装有wincc flexible 2008 sp2软件;200 smart V2.1软件;200smart OPC软件的电脑
2) 一台实际的200 smart PLC (CR60)
3) 一条普通的以太网线
实验的目的仅仅是验证是否能够通讯,所以使用简单的程序(起、保、停控制)及(星-三角控制),其中,星-三角控制延时时间为9秒。
1) 编辑PLC程序:
2) 编辑“状态图表,方便监控:
3) 编译,保存,无错误后下载到cpu,并启动监控:
4) 编辑200 smart OPC组态(方法参考S7-200 PC Access SMART的使用),并监控:
5) 打开wincc flexible 2008 sp2软件,编辑一个连接:选择连接200 smart OPC
6) 创建一些变量(与PLC地址一致的映射):
7) 根据变量新建一个画面:
8) 点击“启动运行系统”按钮:,启动模拟仿真:
9) 监控plc;200 smart OPC及wincc flexible 2008 sp2软件看通讯连接情况:
自此,从上图看到3个虚拟的连接之间是成功的,数据一致(看定时器这时为4.5秒),且等待定时时间到达后PLC有实际的输出切换,起、保、停控制也正常。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