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1200PLC与G120变频器进行DP通讯

楼主(2024-07-06):
1200DP又名PROFIBUS通讯,是西门子公司自己开发的一种通讯协议。这种通讯跟PN通讯很相似,因为需要通讯模块,现在没有PN通讯方便。
1.PLC设置
先建一个PLC,根据订货号添加PROFIBUS通讯模块

双击DP通讯模块进入,更改PROFIBUS通讯地址(这个是地址不能与G120变频器的地址重复)

2.导入G120的GSD文件(根据G120变频器的订货号选择兼容的即可)

这里找GSD文件一定要按照设备订货号去找,XX代表任意数。
3.PLC与G120变频器GSD文件建立连接

4.G120变频器GSD文件设置(报文设置、DP地址设置)
报文设置:
双击GSD文件进入添加报文,并设置控制字和状态字地址

DP地址更改:

这样设置好以后,将其下载到对应设备,通讯就已经连上,剩下的就是写程序控制了。
拓展:
1.变频器DP地址设置方法:
G120变频器地址设置方法有两种:
1)通过DIP开个设置PROFIBUS地址。
2)将所以DIP开关拨成ON或OFF,通过P918设置PROFIBUS地址。

2.控制字和状态字
控制字:

根据本项目设置QW100为控制字:
16#047E:停止
16#047F:正转
16#0C7F:反转
16#04FE:复位
QW102为设定电机运行速度
16#4000对应100%P2000设定的参考转速
状态字:

根据项目设置:IW100为电机状态字,IW102为电机实际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