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V90伺服驱动器通过FB284功能块与S7-1200的连接(建议收藏)

楼主(2024-07-07):
一、简介

    S7-1200可以通过PROFINET通信连接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PLC通过西门子提供的驱动库中的功能块FB284可实现V90驱动器的基本定位控制。获得FB284功能块的两种方法如下,可选择其中一种。

1、安装Startdrive软件,在TIA Portal软件中就会自动安装驱动库文件,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68034568

2、 在TIA Portal中安装SINAMICS Blocks DriveLib,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109475044

二、实现方法

1、 准备工作

(1)硬件连接

1) 参照伺服驱动器使用手册,正确完成驱动器电源连接、电机连接。

2) 正确连接S7-1200 PLC的电源。

3) 如果PLC只有一个网口,如1212C、1212C等,将第一台伺服驱动器的X5端口与 S7-1200 PLC的网口;如有多台伺服驱动器,将前一台的X6端口与下一台的X5端口连接;将最后一台伺服驱动器的X6端口与调试电脑连接。

2) 如果PLC有两个以上的太网口,将第一台伺服驱动器的X5端口与S7-1200 PLC的一个网口;如有多台伺服驱动器,将前一台的X6端口与下一台的X5端口连接。将PLC的另一个网口与调试电脑连接。

(2)通讯参数:

1)V90调试软件V-ASSISTANT的基本参数设置

参数保存后需重启驱动器才能生效。

2)设置机械结构相关参数

需要设置正确的齿轮比,以及设置负载转动一圈物体移动距离所对应的长度单位(LU)。如果定义1LU对应0.001mm,负载移动一圈长度为10mm,则此时负载转动一圈对应的长度单位为10000LU。

3)设置回零相关参数

2、创建工程项目

(1)创建新工程,添加好S7-1200PLC,并在网络视图下打开硬件目录,选择最后的V90V1.0GSD文件并添加到项目中。

(2)配置好V90对应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要与V90参数设置的名称相同)

(3)为V90控制器添加“西门子报文111”报文。这样所有的参数设置基本完成。可编译并下载到PLC。

(4)在程序中将DriveLib_S7_1200_1500中的SINA_POS(FB284)功能块拖拽到编程网络中:

根据FB284的使用说明分配好输入输出引角,主要参数如下:

详细参数如下图所示:

3、FB284功能块的调试

1) 点动

· 运行模式选择 ModePos=7

· 轴使能 EnableAxis=1

· 轴处于静止状态

· 轴不必回零或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处于未被校正的状态

步骤:

· 点动速度在驱动器中设置,速度的OverV参数对于点动速度设定值进行百分比缩放

· 运行条件CancelTraversing及IntermediateStop与点动运行模式无关,默认设置为1

注意:

· Jog1及Jog2用于控制EPOS的点动运行,运动方向由驱动中设置的点动 速度来决定,默认设置为Jog1=负向点动速度,Jog2=正向点动速度 ,与Positive及Negative参数无关

· 激活命令的当前状态可以通过EPosZSW1、EPosZSW2进行监控,点动结束 (Jog1 或 Jog2=0) 轴静止时AxisPosOK置1,当运行过程中出现错误,则输出参数 Error置1

2)相对运动与绝对运动

相对定位运行模式与绝对运行模式可通过驱动相对定位功能来实现,它采用SINAMICS驱动的内部位 置控制器来实现相对位置控制。

要求:

· 相对运动ModePos=1

· 绝对运动ModePos=2

· 轴使能EnableAxis=1

· 轴不必回零或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处于未被校正的状态

· 如果切换模式大于 3,轴必须为静止状态,在任意时刻可以在ModePos=1,2,3时进行切换

步骤:

· 通过输入参数Position, Velocity指定目标位置及速度

· 通过输入参数OverV、OverAcc、OverDec指定速度、加减速度的百分比

· 运行条件CancelTraversing及IntermediateStop必须设置为1,Jog1及Jog2必须设置为0

· 在相对定位中,运动方向由Position中设置值的正负来确定

通过ExecuteMode的上升沿触发定位运动,激活命令的当前状态或通过EPosZSW1、 EPosZSW2进行监控,当目标位置到达后AxisPosOk置1 ,当定位过程中出现错误,则输出参数Error置1。

注意:

当前正在运行的命令可以通过ExecuteMode上升沿进行新命令的替换,但仅用于运行模式ModePos 1,2,3。

    下面的是我们测试的V90伺服控制和步进电机相互配合完成的控制两个视频,有兴趣学习的朋友可与我们私信交流,共同进步。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513884113230790661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513885542850920449您的赞助、在看、转发、分享我都喜欢!  请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更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