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1500仿真通信设置(含实例程序) ...
WINCC与S7-1500仿真通信设置(含实例程序)

楼主(2024-07-08):
>请先阅读以下笔记,了解WINCC正常情况下如何连接S7-1200PLC,本篇笔记会跳过具体操作步骤,着重强调需注意的地方。
《S7-1200与WINCC7.3常规连接》
http://www.gongkongbiji.com/archives/1212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WINCC7.4
博途版本:TIA 15.1
实例程序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WqEzQXkw1ecmzRQpXzfeg
提取码:f6mg
WINCC7.4与博途仿真软件S7-PLCSIM V15连接
博途软件中,硬件组态,查看PLC的IP地址,如下图 192.168.0.1
编辑好逻辑运行仿真软件“S7-PLCSIM V15”,下载PLC程序,下载过程中可能会遇见下列报错---“块无法仿真”
解决方法:选中项目---右键---属性---保护---勾选“块编译时支持仿真”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选择“设置 PG/PC 接口”选项,在界面中点击“应用程序访问点”下拉列表,选择<添加/删除>,在弹出框中“新建访问点”填写名称如“WINCC”,点击“添加”按钮添加访问点,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返回“设置 PG/PC 接口”界面,“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WINCC”,“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PLCSIM.TCPIP.1”(与PLC连接的通信协议),完成后点击“确定“退出。
在WinCC项目中可添加此驱动,打开变量管理界面,选择“变量管理”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在驱动列表中选择“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
鼠标右键“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下“OMS+”选项,选择“新建连接”新建与S7-1200 PLC的连接。右键选择连接名称,选择“连接参数”
根据上述PG/PC的设置以及PLC的IP地址设置。
运行WINCC项目,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