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 与S7-300 CP ISO on TCP通信(S7-1500作为客户端 ...
S7-1500 与S7-300 CP ISO on TCP通信(S7-1500作为客户端,S7-300使用Step7)

楼主(2024-07-08):
本案例是为了建立S7-1500 CPU与S7-300 CP343-1建立 ISO on TCP通信,S7-1500 PLC在博途软件中编程,S7-300 CP343-1在STEP7 中编程,S7-1500 与S7-300 CP 分别在不同项目中编程。
一、硬件配置
1、S7-1500PLC采用CPU1511C
2、S7-300PLC采用CPU313C-2DP
3、S7-300PLC以太网通信模块采用:CP343-1
二、编程软件:
1、S7-1500PLC编程采用:博途V15版本编程(V14以上的版本在编程方面差别不大,学员学习时根据学员操作系统可以安装博途任何一个版本编程软件
2、S7-300PLC编程采用:STEP7 V5.5或V5.6(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V5.5更稳定,WIN10以上操作系统安装V5.6)
三、任务要求:
从S7-1500PLC 的DB1发送10个字节到S7-300 PLC的DB2
从S7-300 PLC的DB1发送10个字节到S7-1500PLC的DB2
四、在博途S7-1500中编程
1、点新建创建项目
2、添加新设备
3、设置IP地址
4、设置系统与时钟存储器
5、创建通信发送数据块DB1(SEND)
6、创建接收数据块DB2(RECEIVE)
7、创建变量监控表
8、在OB1中编写通信程序块
至此:S7-1500客户端通信编程组态完成。
五、S7-300PLC程序在Step7中编程
1、点新建创建项目
2、项目点右键,插入S7-300站点。
3、双击“硬件”进入硬件组态
4、进入网络组态窗口
5、插入新的连接
6、设置通信相关参数
7、设置CPU时钟存储器
8、插入共享数据块DB1(SEND)
9、插入共享数据块DB2(RECEIVE)
10、创建变量监控表
11、在OB1中编写通信程序
至此:S7-300CPU服务端通信程序编程组态完成。
六、将S7-1500PLC站点的程序编译、保存、下载到S7-1500PLC站点。
七、将S7-300PLC站点的程序编译、保存、下载到S7-300PLC站点。
八、通过在线调试,监控两个站点之间的发送与接收数据是否正常,以此验证上述编程、组态、设置等等的操作是否正常。
九、总结:
通过在线监控验证,S7-1500PLC站点与S7-300PLC站点之间的发送与接收数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