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和S7-1200之间ISO on TCP通信(在不同项目完成)案 ...
S7-1500和S7-1200之间ISO on TCP通信(在不同项目完成)案例分享(...

楼主(2024-07-08):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案例研究两个S7-1500PLC站点与S7-1200PLC站点在不同项目间的ISO on TCP通信,ISO on TCP通信与TCP通信除了通信协议不同,编程思路、编程方法、编程流程与TCP通信基本一样。关于通信方面如果从理论讲比较抽象,但是如果从具体操作层面:怎么组态、怎么设置、怎么编程等来讲还是很具体的,有可操作性,通过本案例讲具体操作流程,大家掌握会用就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抽象的理论大家会慢慢理解。
硬件组成:
S7-1511C CPU
S7-1214C AC/DC/RLY CPU
博途软件版本:
采用博途V15版本(只要是V13SP1以上的各个版本差别不大)
要实现的任务要求:
工艺要求:
实现如下功能。
1、S7-1500PLC站点发送5个字节到S7-1200PLC站点
2、S7-1200PLC站点发送5个字节到S7-1500PLC站点
第一部分:S7-1500PLC站点编写程序
1、点新建创建项目,给项目命名:
2、添加新设备,1500PLC站点组态
3、设置IP地址
4、设置系统和时钟存储器
5、添加新块,创建DB1通信发送数据块
6、添加新块,创建DB2接收数据块
7、添加设备与网络:
8、在OB1中编程
9、创建变量监控表,用于通信检测接收数据与发送数据是否正常。
至此S7-1500PLC站点项目编程完毕
第二部分:S7-1200PLC站点编程
1、点新建创建项目,并命名项目
2、添加新设备
3、设置S7-1200PLC的IP地址
5、设置系统和时钟存储器
6、添加新块DB1(SEND)
7、创建新程序块DB2(RECEIVE)
8、双击“设备和网络”
9、在OB1中编程
10、创建编辑监控表,监控通信双方发送数据及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至此:S7-1200PLC站点,项目编程完毕。
第三部分:分别对S7-1500项目站点及S7-1200项目站点编译、保存、下载到各自的CPU中。
第四部分:在线调试,测试通信双方发送及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第五部分:总结
通过在线调试,监控,双方发送数据以及接收数据都正常,表明以上程序及组态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