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与S7-1200在不同项目间的TCP通信(1500做主 ...
西门子S7-1500与S7-1200在不同项目间的TCP通信(1500做主站)(典...

楼主(2024-07-08):
S7-1500 与 S7-1200不同项目之间的以太网通信可以通过 TCP 协议来实现,使用的通信指令是在S7-1500/1200中调用 T-Block (TSEND_C,TRCV_C,TCON,TDISCON,TSEND,TRCV) 指令来实现。通信方式为双边通信,因此 SEND 和 RCV 必须成对出现。
本案例在不同项目中完成,在博途软件中分别创建S7-1500PLC站点与S7-1200PLC站点,1500PLC站点作为主站。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硬件:
① S7-1511C CPU (IP 地址 192.168.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② S7-1214C CPU ( IP 地址 192.168.0.4;子网掩码 255.255.255.0)
软件:
① STEP7 V17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下面开始对S7-1500PLC站点(主站)、S7-1200PLC站点(从站)进行通信组态、编程、下载、在线调试验证,全流程实操,以便正确真实展现完整编程流程。
第一部分:
先在博途STEP7 V17中编写S7-1500主站程序
1、点新建创建项目
2、添加新设备
3、为 PROFINET 通信口分配以太网地址
4、设置系统与时钟存储器
5、在程序块中添加新块,DB1(SEND)、DB2(RECEIVE),并且设置为绝对地址访问
6、添加新监控表
7、在OB1中编写通信程序
至此,博途1500PLC站点(主站)通信程序编程完毕。
第二部分:
在STEP7-1200PLC站点(从站)编写通信程序。
1、点新建创建项目,给项目命名
2、添加新设备:
3、定义CPU的IP地址
4、定义CPU系统与时钟存储器
5、在程序块中,添加新程序块:DB1(SEND)与DB2(RECEIVE),并且设置属性把“优化的块访问”前面的√去掉,把符号访问转换成绝对地址访问
6、在“监控与强制表”里添加新的监控表
7、在主程序OB1中编写通信程序
至此:S7-1200PLC站点的程序编写完毕
第三部分:
分别编译S7-1500PLC站点、S7-1200PLC站点,并且保存,下载到各自的CPU中。
第四部分:
在线调试验证,通信双方的发送数据、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总结:
通过以上在线调试验证,S7-1500PLC站点(主站)与S7-1200PLC站点(从站),双方的发送与接收数据都正常。表明以上通信组态、编程、调试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