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工》直流电和分类、直流电源、直流电路的应用!电工...

楼主(2024-07-08):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电工知
直流电和分类、常见直流电源、直流电与直流电路、直流电源符号和直流电路、直流电路的应用等直流电路的基本知识,建立对直流电、直流电路的初步概念。

1、直流电和分类

直流电是指电流方向不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由正极流向负极,但电流的大小可能会变化的电流。

直流电可以分为稳定(恒定)直流和脉动直流两种,如下图(a)、(b)所示。

稳定直流电是指方向固定不变并且大小也不变的直流电,稳定直流电的电流I的大小始终保持恒定,在下图中(a)用,稳定直流电的电流I为直线,始终为6mA;直流电的电流方向保持不变,始终是从电源正极流向负极,图中的直线始终在t轴上方,表示电流的方向始终不变。

用干电池供电的直流电,如手电筒,就属于稳定直流电。

脉动直流中电流大小不稳定;脉动直流电是指方向固定不变,但大小随时间变化的直流电。在下图(b)中,脉动直流电的电流I为波浪形,从图中可以看出,脉动直流电的电流I的大小随时间作波动变化(如在t1时刻电流为6mA,在t2时刻电流变为4mA),电流大小波动变化在图中用曲线表示;脉动直流电的方向始终不变(电流始终从电源正极流向负极),图中的曲线始终在t轴上方,表示电流的方向始终不变。

用整流器供电的直流电,如手机充电器,则属于脉动直流电。

2、常见直流电源

一般将可提供直流电的装置称为直流电源,其中一种是自身能发出电力的直流电源装置,例如干电池、蓄电池、直流发电机、光伏组件等。

另外一种是自身不能直接产生电力,而是将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的直流电源装置,例如:手机充电器、冶炼用的整流柜、电子设备中的整流电源等。

直流电源有正、负两极,当直流电源为电路供电时,直流电源能够使电路两端之间保持恒定的电位差,从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由电源正极到负极的电流,如图下图所示。

三、直流电源符号和直流电路

由直流电源作用的电路称为直流电路,它主要是由直流电源、负载、连接导线、控制装置组成构成的闭合电路,直流电源符号和直流电路参见下图。

四、直流电路的应用

直流电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可以经常看到:在生活中,我们所用的手电筒电路、电动单车电路、电动汽车电路、电视机的内部电子电路的等等,其电路都属于直流电路;在工作中,光伏发电系统、变电站的直流电源系统、应急照明电源系统等,其电路中都包含有直流电路。直流电路在输电系统中最重要的应用就是超高压直流、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

下图为高层建筑常用的应急照明电源系统,正常情况下,疏散指示灯、标志灯用交流电供电,当交流电源停电的时候,转换成蓄电池直流电源供电。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所见到的直流电路,除了部分是采用干电池、蓄电池等直流电源供电的直流电路;大部分情况下,各类用电设备、电子设备的电源都是取自电网,这些用电设备、电子设备的控制电路或控制系统则往往需要多种直流电压,而电网一般都是交流电,此时需采用专门的整流电源,即交流-直流变换器或整流电源,将来自电网交流转换成直流再为这些控制电路或控制系统供电,如:LED照明台灯、冶金直流传动系统、手机充电器、直流充电桩、收音机、电视机、电脑等等。

收音机、电视机、台式电脑等家用电器的交流-直流变换器或整流电源是安装在电器内部的;有的家用电器,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是采用充电器将交流220V变为所需的直流电压后再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再由蓄电池为电器内的电子电路、芯片提供直流电源;而监控用的摄像机等电子产品,是将直流电源作为外置式附件,制成一个独立的电路单元,称为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将220V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后为摄像机等电子产品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压。

电动汽车充电桩也是将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为电动汽车充电。

下图所示为直流充电桩系统框图,交流380V电压经充电机电源模块,变成直流200~750V,再给电动汽车充电。

常见电工工具和用法
在维护和检修电路时,电工常用的工具分为通用工具,线路安装工具和设备装修工具三大类。

无论你是不是电工,都需要了解以下这些知识,也许当机会来临时,你会抓住哦。

一、通用工具通用工具是指电工在工作中经常都会用到的工具。

验电器
它是用来判断电气设备或线路上有无电源存在的器具。分为低压和高压两种。
(1)低压验电器的使用方法

a.必须按照图所示方法握妥笔身,并使氖管小窗背光朝向自己,以便于观察。
b.为防止笔尖金属体触及人手,在螺钉旋具试验电笔的金属杆上,必须套上绝缘套管,仅留出刀口部分供测试需要。
c.验电笔不能受潮,不能随意拆装或受到严重振动。
d.应经常在带电体上试测,以检查是否完好。不可靠的验电笔不准使用。
c.检查时如果氖管内的金属丝单根发光,则是直流电;如果是两根都发光则是交流电。

(2)高压验电器的使用方法
a.使用时应两人操作,其中一人操作,另一个人进行监护。
b.在户外时,必须在晴天的情况下使用。
c.进行验电操作的人员要戴上符合要求的绝缘手套,并且握法要正确。如下图所示。

d.使用前应在带电体上试测,以检查是否完好。不可靠的验电器不准使用。高压验电器应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耐压试验,以确保安全。

二、线路安装工具
线路安装工具是用来进行线路安装的工具。

紧线器
紧线器用来收紧户内外绝缘子线路和户外架空线路的导线,如下图所示。

使用时定位钩必须勾住架线支架或横担,夹线钳头夹住需收紧导线的端部,然后扳动手柄,逐步收紧。

剥线钳
它的作用是用来剥离6平方毫米以下的塑料或橡皮电线的绝缘层。钳头上有多个大小不同的切口,以适用于不同规格的导线,如下图所示。使用时导线必须放在稍大于线芯直径的切口上切剥,以免损伤线芯。

剥线钳使用方法

将电线置于刀刃和钳头之间,然后将电线夹紧在前面的刀刃中,参考厘米刻度调节定位去皮的长度。(可随意调节),对于厚的绝缘皮顺时针旋转控制刀刃力度的旋纽,薄的逆时针旋转,将其调节到最佳位置,压紧手柄,绝缘皮被剪断而不损坏电线,同时刀片滑动移开绝缘皮。

蹬板
蹬板又叫踏板,用来攀登电杆。绳的长度一般应保持一人一手长。蹬板和绳均应能承受300kg以上的重量,每半年要进行一次载荷试验。要采取正确的站立姿势,才能保持平稳。

也可采用脚扣来攀登电杆,攀登速度较快,登杆方法简单,但作业时不如蹬板灵活舒适,易于疲劳,适用于杆上短时间作业。

三、设备装修工具
设备装修工具是进行电气设备检修或安装的工具。

滑轮
俗称葫芦,专用于起吊较重的设备。在起重过程中,如需随时定位,或为防止在起吊时设备翻滚,应采用组合滑轮。

一、试电笔
使用时,必须手指触及笔尾的金属部分,并使氖管小窗背光且朝自己,以便观测氖管的亮暗程度,防止因光线太强造成误判断,其使用方法见下图所示。
当用电笔测试带电体时,电流经带电体、电笔、人体及大地形成通电回路,只要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超过60v时,电笔中的氖管就会发光。低压验电器检测的电压范围的60~500V。
注意事项:
l.使用前,必须在有电源处对验电器进行测试,以证明该验电器确实良好,方可使用。
2.验电时,应使验电器逐渐靠近被测物体,直至氖管发亮,不可直接接触被测体。
3.验电时,手指必须触及笔尾的金属体,否则带电体也会误判为非带电体。
4.验电时,要防止手指触及笔尖的金属部分,以免造成触电事故。
二、电工刀
在使用电工刀时:
l.不得用于带电作业,以免触电。
2.应将刀口朝外剖削,并注意避免伤及手指。
3.剖削导线绝缘层时,应使刀面与导线成较小的锐角,以免割伤导线。
4.使用完毕,随即将刀身折进刀柄。
三、螺丝刀
使用螺丝刀时,
l.螺丝刀较大时,除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要夹住握柄外,手掌还要顶住柄的末端以防施转时滑脱。
2.螺丝刀较小时,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握柄,同时用食指顶住柄的末端用力旋动。
3.螺丝刀较长时,用右手压紧手柄并转动,同时左手握住起子的中间部分(不可放在螺钉周围,以免将手划伤),以防止起子滑脱。
注意事项
1.带电作业时,手不可触及螺丝刀的金属杆,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2.作为电工,不应使用金属杆直通握柄顶部的螺丝刀。
3.为防止金属杆触到人体或邻近带电体,金属杆应套上绝缘管。
四、钢丝钳
钢丝钳在电工作业时,用途广泛。钳口可用来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齿口可用来紧固或起松螺母;刀口可用来剪切导线或钳削导线绝缘层;侧口可用来铡切导线线芯、钢丝等较硬线材。钢丝钳各用途的使用方法见上图所示。
注意事项
l.使用前,使检查钢丝钳绝缘是否良好,以免带电作业时造成触电事故。
2.在带电剪切导线时,不得用刀口同时剪切不同电位的两根线(如相线与零线、相线与相线等),以免发生短路事故。
五、尖嘴钳
尖嘴钳因其头部尖细(如图所示),适用于在狭小的工作空间操作。
尖嘴钳可用来剪断较细小的导线;可用来夹持较小的螺钉、螺帽、垫圈、导线等;也可用来对单股导线整形(如平直、弯曲等)。若使用尖嘴钳带电作业,应检查其绝缘是否良好,并在作业时金属部分不要触及人体或邻近的带电体。
六、斜口钳
专用于剪断各种电线电缆,如图所示。
对粗细不同、硬度不同的材料,应选用大小合适的斜口钳。
七、剥线钳
剥线钳是专用于剥削较细小导线绝缘层的工具,其外形如图所示。
使用剥线钳剥削导线绝缘层时,先将要剥削的绝缘长度用标尺定好,然后将导线放入相应的刃口中(比导线直径稍大),再用手将钳柄一握,导线的绝缘层即被剥离。
八、电烙铁
焊接前,一般要把焊头的氧化层除去,并用焊剂进行上锡处理,使得焊头的前端经常保持一层薄锡,以防止氧化、减少能耗、导热良好。
电烙铁的握法没有统一的要求,以不易疲劳、操作方便为原则,一般有笔握法和拳握法两种,如图所示。
用电烙铁焊接导线时,必须使用焊料和焊剂。焊料一般为丝状焊锡或纯锡,常见的剂有松香、焊膏等。
对焊接的基本要求是:焊点必须牢固,锡液必须充分渗透,焊点表面光滑有泽,应防止出现“虚焊”、“夹生焊”。产生“虚焊”的原因是因为焊件表面未清除干净或焊剂太少,使得焊锡不能充分流动,造成焊件表面挂锡太少,焊件之间未能充分固定;造成“夹生焊”的原因是因为烙铁温度低或焊接时烙铁停留时间太短,焊锡未能充分熔化。
注意事项
l. 使用前应检查电源线是否良好,有无被烫伤。
2.焊接电子类元件(特别是集成块)时,应采用防漏电等安全措施。
3.当焊头因氧化而不“吃锡”时,不可硬烧。
4.当焊头上锡较多不便焊接时,不可甩锡;不可敲击。
5.焊接较小元件时,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因热损坏元件或绝缘。
6.焊接完毕,应拨去电源插头,将电烙铁置于金属支架上,防止烫伤或火灾的发生。

常用电工工具与仪表的使用
一,试电笔
使用时,必须手指触及笔尾的金属部分,并使氖管小窗背光且朝自己,以便观测氖管的亮暗程度,防止因光线太强造成误判断,其使用方法见下图所示.

当用电笔测试带电体时,电流经带电体,电笔,人体及大地形成通电回路,只要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超过60v时,电笔中的氖管就会发光.低压验电器检测的电压范围的60~500V.

注意事项:
使用前,必须在有电源处对验电器进行测试,以证明该验电器确实良好,方可使用.
验电时,应使验电器逐渐靠近被测物体,直至氖管发亮,不可直接接触被测体.
验电时,手指必须触及笔尾的金属体,否则带电体也会误判为非带电体.
验电时,要防止手指触及笔尖的金属部分,以免造成触电事故.
二,电工刀

在使用电工刀时:
不得用于带电作业,以免触电.
应将刀口朝外剖削,并注意避免伤及手指.
剖削导线绝缘层时,应使刀面与导线成较小的锐角,以免割伤导线.
使用完毕,随即将刀身折进刀柄.
三,螺丝刀
使用螺丝刀时,
螺丝刀较大时,除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要夹住握柄外,手掌还要顶住柄的末端以防施转时滑脱.
螺丝刀较小时,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握柄,同时用食指顶住柄的末端用力旋动.
螺丝刀较长时,用右手压紧手柄并转动,同时左手握住起子的中间部分(不可放在螺钉周围,以免将手划伤),以防止起子滑脱.
注意事项
带电作业时,手不可触及螺丝刀的金属杆,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作为电工,不应使用金属杆直通握柄顶部的螺丝刀.
为防止金属杆触到人体或邻近带电体,金属杆应套上绝缘管.
四,钢丝钳
钢丝钳在电工作业时,用途广泛.钳口可用来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齿口可用来紧固或起松螺母;刀口可用来剪切导线或钳削导线绝缘层;侧口可用来铡切导线线芯,钢丝等较硬线材.钢丝钳各用途的使用方法见图1.9所示

注意事项
使用前,使检查钢丝钳绝缘是否良好,以免带电作业时造成触电事故.
在带电剪切导线时,不得用刀口同时剪切不同电位的两根线(如相线与零线,相线与相线等),以免发生短路事故.
五,尖嘴钳

尖嘴钳因其头部尖细(如图1.10所示),适用于在狭小的工作空间操作尖嘴钳可用来剪断较细小的导线;可用来夹持较小的螺钉,螺帽,垫圈,导线等;也可用来对单股导线整形(如平直,弯曲等).若使用尖嘴钳带电作业,应检查其绝缘是否良好,并在作业时金属部分不要触及人体或邻近的带电体.
六,斜口钳
专用于剪断各种电线电缆,如图1.11所示.

对粗细不同,硬度不同的材料,应选用大小合适的斜口钳.
七,剥线钳
剥线钳是专用于剥削较细小导线绝缘层的工具,其外形如图1.12所示.

使用剥线钳剥削导线绝缘层时,先将要剥削的绝缘长度用标尺定好,然后将导线放入相应的刃口中(比导线直径稍大),再用手将钳柄一握,导线的绝缘层即被剥离.
八,电烙铁
焊接前,一般要把焊头的氧化层除去,并用焊剂进行上锡处理,使得焊头的前端经常保持一层薄锡,以防止氧化,减少能耗,导热良好.
(a) 电烙铁的握法没有统一的要求,以不易疲劳,操作方便为原则,一般有笔握法和拳握法两种,如图1.14所示.(a) 笔握法 (b)拳握法

用电烙铁焊接导线时,必须使用焊料和焊剂.焊料一般为丝状焊锡或纯锡,常见的剂有松香,焊膏等.
对焊接的基本要求是:焊点必须牢固,锡液必须充分渗透,焊点表面光滑有泽,应防止出现"虚焊","夹生焊".产生"虚焊"的原因是因为焊件表面未清除干净或焊剂太少,使得焊锡不能充分流动,造成焊件表面挂锡太少,焊件之间未能充分固定;造成"夹生焊"的原因是因为烙铁温度低或焊接时烙铁停留时间太短,焊锡未能充分熔化.
注意事项
使用前应检查电源线是否良好,有无被烫伤.
焊接电子类元件(特别是集成块)时,应采用防漏电等安全措施.
当焊头因氧化而不"吃锡"时,不可硬烧.
当焊头上锡较多不便焊接时,不可甩锡;不可敲击.
焊接较小元件时,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因热损坏元件或绝缘.
焊接完毕,应拨去电源插头,将电烙铁置于金属支架上,防止烫伤或火灾的发生.
九,万用表
1.模拟式万用表
模拟式万用表的型号繁多,下图为常用的MF-47型万用表的外形.
(1) 使用前的检查与调整
在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前,应进行下列检查,调整:
外观应完好无被损,当轻轻摇晃时,指针应摆动自如.
旋动转换开关,应切换灵活无卡阻,挡位应准确.
水平放置万用表,转动表盘指针下面的机械调零螺丝,使指针对准标度尺左边的O位线.
测量电阻前应进行电调零(每换挡一次,都应重新进行电调零).即:将转换开关置于欧姆挡的适当位置,两支表笔短接,旋动欧姆调零旋钮,使指针对准欧姆标度尺右边的O位线.如指针始终不能指向O位线,则应更换电池.
检查表笔插接是否正确.黑表笔应接"一"极或" * "插孔,红表笔应接"+".
检查测量机构是否有效,即应用欧姆挡,短时碰触两表笔,指针应偏转灵敏.
(2) 直流电阻的测量
MF-47型万用标面板图

首先应断开被测电路的电源及连接导线.若带电测量,将损坏仪表;若在路测量,将影响测量结果.
合理选择量程挡位,以指针居中或偏右为最佳.测量半导体器件时,不应选用R×1挡和R×10K挡.
测量时表笔与被测电路应接触良好;双手不得同时触至表笔的金属部分,以防将人体电阻并入被测电路造成误差.
正确读数并计算出实测值.
切不可用欧姆挡直接测量微安表头,检流计,电池内阻.
(3)电压的测量
测量电压时,表笔应与被测电路并联.
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极性.若无法区分正,负极,则先将量程选在较高挡位,用表笔轻触电路,若指针反偏,则调换表笔
合理选择量程.若被测电压无法估计,先应选择最大量程,视指针偏摆情况再作调整.
测量时应与带电体保持安全间距,手不得触至表笔的金属部分.测量高电压时(500~2500V),应戴绝缘手套且站在绝缘垫上使用高压测试笔进行.
⑷电流的测量
测量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切不可并联!
测量直流电流时,应注意极性
合理选择量程.
测量较大电流时,应先断开电源然后再撤表笔.
注意事项
测量过程中不得换挡.
读数时,应三点成一线(眼睛,指针,指针在刻度中的影子).
根据被测对象,正确读取标度尺上的数据.
测量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空挡或OFF挡或电压最高挡.若长时间不用,应取出内部电池.
2,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具有测量精度高,显示直观,功能全,可靠性好,小巧轻便以及便于操作等优点
(1)

面板结构与功能
1.18图为DT-830型数字万用表的面板图, 包括LCD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量程选择开关,表笔插孔等.
液晶显示器最大显示值为1999,且具有自动显示极性功能.若被测电压或电流的极性为负,则显示值前将带"-"号.若输入超量程时,显示屏左端出现"1"或"-1"的提示字样.
电源开关(POWER)可根据需要,分别置于"ON"(开)或"OFF"(关)状态.测量完毕,应将其置于"OFF"位置,以免空耗电池.数字万用表的电池盒位于后盖的下方,采用9V叠层电池.电池盒内还装有熔丝管,以起过载保护作用.旋转式量程开关位于面板中央,用以选择测试功能和量程.若用表内蜂鸣器作通断检查时,量程开关应停放在标有" )))"符号的位置.
hFE插口用以测量三极管的hFE值时,将其B,C,E极对应插入.
输入插口是万用表通过表笔与被测量连接的部位,设有"COM","V Ω","mA","10A"四个插口.使用时,黑表笔应置于"COM"插孔,红表笔依被测种类和大小置于"V Ω","mA"或"10A"插孔.在"COM"插孔与其它三个插孔之间分别标有最大(MAX)测量值,如10A,200mA,交流750V,直流1000V.
DT-830型数字万用表
(2) 使用方法
测量交,直流电压(ACV,DCV)时,红,黑表笔分别接"V Ω"与"COM"插孔,旋动量程选择开关至合选位置(200mV,2V,20V,200V,700V或1000V),红,黑表笔并接于被测电路(若是直流,注意红表笔接高电位端,否则显示屏左端将显示"一").此时显示屏显示出被测电压数值.若显示屏只显示最高位"1",表示溢出,应将量程调高.测量交,直流电流(ACA,DCA)时,红,黑表笔分别接"mA"(大于200mA时应接"10A")与"COM"插孔,旋动量程选择开关至合适位置(2mA,20mA,200mA或10A),将两表笔串接于被测回路(直流时,注意极性),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值即为被测电流的大小.
测量电阻时,无须调零.将红,黑表笔分别插入" V Ω"与"COM"插孔,旋动量程选择开关至合适位置(200,2K,200K,2M,20M),将两笔表跨接在被测电阻两端(不得带电测量!),显示屏所显示数值即为被测电阻的数值.当使用200MΩ量程进行测量时,先将两表笔短路,若该数不为零,仍属正常,此读数是一个固定的偏移值,实际数值应为显示数值减去该偏移值.
进行二极管和电路通断测试时,红,黑表笔分别插入"V Ω"与"COM"插孔,旋动量程开关至二极管测试位置.正向情况下,显示屏即显示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单位为mV(锗管应在200~300mV之间,硅管应在500~800mV之间);反向情况下,显示屏应显示"1",表明二极管不导通,否则,表明此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大.正向状态下,若显示"000",则表明二极管短路,若显示"1",则表明断路.在用来测量线路或器件的通断状态时,若检测的阻值小于30Ω,则表内发出蜂鸣声以表示线路或器件处于导通状态.
进行晶体管测量时,旋动量程选择开关至"hFE"位置(或"NPN"或"PNP"),将被测三极管依NPN型或PNP型将B,C,E极插入相应的插孔中,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值即为被测三极管的"hFE"参数.
进行电容测量时,将被测电容插入电容插座,旋动量程选择开关至"CAP"位置,显示屏所示数值即为被测电荷的电荷量.
(3)注意事项
当显示屏出现"LOBAT"或"←"时,表明电池电压不足,应予更换.
若测量电流时,没有读数,应检查熔丝是否熔断.
测量完毕,应关上电源;若长期不用,应将电池取出.
不宜在日光及高温,高湿环境下使用与存放(工作温度为0~40℃,温度为80%).使用时应轻拿轻放.
十,钳形表
使用方法
钳形表的最基本使用是测量交流电流,虽然准确度较低(通常为2.5级或5级),但因在测量时无须切断电路,因而使用仍很广泛.如需进行直流电流的测量,则应选用交直流两用钳形表.
使用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以合理选择量程.使用钳形表时,被测载流导线应放在钳口内的中心位置,以减小误差;钳口的结合面应保持接触良好,若有明显噪声或表针振动厉害,可将钳口重新开合几次或转动手柄;在测量较大电流后,为减小剩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立即测量较小电流,并把钳口开合数次;测量较小电流时,为使该数较准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被测导线多绕几圈后再放进钳口进行测量(此时的实际电流值应为仪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的圈数).
使用时,将量程开关转到合适位置,手持胶木手柄,用食指勾紧铁心开关,便于打开铁芯.将被测导线从铁芯缺口引入到铁芯中央,然后放松食指,铁芯即自动闭合.被测导线的电流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表内感应出电流,即可直接读数.

在较小空间内(如配电箱等)测量时,要防止因钳口的张开而引起相间短路.
2.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检查外观是否良好,绝缘有无破损,手柄是否清洁,干燥.
(2)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或干净的线手套,并注意保持安全间距.
(3)测量过程中不得切换挡位.
(4)钳形电流表只能用来测量低压系统的电流,被测线路的电压不能超过钳形表所规定的使用电压.
(5)每次测量只能钳入一根导线.
(6)若不是特别必要,一般不测量裸导线的电流.
(7)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置于最大挡位,以防下次使用时,因疏忽大意而造成仪表的意外损坏.
十一,兆欧表
1. 选用
兆欧表的选用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电压等级,二是测量范围.
测量额定电压在500伏以下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500伏或1000伏的兆欧表;测量额定电压在500伏以上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1000~2500伏的兆欧表;测量瓷瓶时,应选用
2500~5000伏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主要考虑两点:一方面,测量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0~200MΩ的兆欧表,测量高压电气设备或电
缆时可选用0~2000MΩ兆欧表;另一方面,因为有些兆欧表的起始刻度不是零,而是1MΩ或2MΩ,这种仪表不宜用来测量处于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其绝缘电阻可能小于1MΩ,造成仪表上无法读数或读数不准确.
2,正确使用
兆欧表上有三个接线柱,两个较大的接线柱上分别标有E(接地),L(线路),另一个较小的接线柱上标有G(屏蔽).其中,L接被测设备或线路的导体部分,E接被测设备或线路的外壳或大地,G接被测对象的屏蔽环(如电缆壳芯之间的绝缘层上)或不需测量的部分.兆欧表的常见接线方法如图1.21所示.
测量注意事项:
(1)测量前,要先切断被测设备或线路的电源,并将其导电部分对地进行充分放电.用兆欧表测量过的电气设备,也须进行接地放电,才可再次测量或使用.
(2)测量前,要先检查仪表是否完好:将接线柱L,E分开,由慢到块摇动手柄约1分钟,使兆欧表内发电机转速稳定(约120转/分),指针应指在""处;再将L,E短接,缓慢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O"处.
(3)测量时,兆欧表应水平放置平稳.测量过程中,不可用手去触及被测物的测量部分,以防触电.
兆欧表的操作方法见图1.22所示.
(a)校试摇表的操作方法 (b)测量时摇表的操作方法
摇表的操作方法

3.注意事项
(1)仪表与被测物间的连接导线应采用绝缘良好的多股铜芯软线,而不能用双股绝缘线或绞线,且连接线间不得绞在一起,以免造成测量数据不准.
(2)手摇发电机要保持匀速,不可忽快忽慢地使指针不停地摆动.
(3)测量过程中,若发现指针为零,说明被测物的绝缘层可能击穿短路,此时应停止继续摇动手柄.
(4)测量具有大电容的设备时,读数后不得立即停止摇动手柄,否则已充电的电容将对兆欧表放电,有可能烧坏仪表.

(5)温度,湿度,被测物的有关状况等对绝缘电阻的影响较大,为便于分析比较,记录数据时应反映上述情况.

【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模拟练习题
1、力矩电动机的特点是( )。A、转速高,转矩小 B、转速低,转矩大 C、转速低,转矩小 D、转速高,转矩大 答案:B
2、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线路结构( ). A、类似 B、相同 C、不同 D、一样 答案:C
3、变压器耦合式震荡器电路,当震荡电路接通电源瞬间,在集电级电路中 激起一个微小的( )变化。A、电阻 B、电容 C、电压 D、电流 答案:D 4、计数器是( )中用得较多的基本逻辑器件。A、控制系统 B、数字系统 C、模拟系统 D、工业系统 答案:B
5、对于积分调节器,当出量为稳态值时,其输入量必然是( )值。A、为零 B、负值 C、正值 D、非零 答案:A
6、短路法检查故障时只适用于检查压降极小的导线和触点之间的( )故障。A、欠压 B、短路
C、断路 D、失压 答案:C
7、数控车床的基本控制轴数是( )。A、二轴 B、三轴 C、四轴 D、五轴 答案:A
8、下列关于汽轮发电机的特点,错误的是( )。A、整机卧式安装 B、转子为凸极式 C、转速高 D、直径小而长度长 答案:B
9、丝锥的校准部分具有()的牙形。A、较小 B、较大 C、正常 D、完整 答案:D
10、碱发要求碱发的过程与时间( )。A、控制好 B、调整好 C、制约好 D、准备好 答案:A
11、新的道德观念代替了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将成为新的核 心理念。A、修身 B、齐家 C、明辨 D、治国 答案:C
12、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线圈周围的介质 B、线圈中的电流的变化率 C、线圈的匝数 D、线圈的电阻 答案:D
13、一般而言 PLC 的 I/O 点数要冗余( )。A、10% B、5% C、8% D、3% 答案:A
14、点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工作( )小,工作频率高的场合。A、阻抗 B、电流 C、电压 D、功率 答案:B
15、晶体三极管内部的 PN 结有( )。A、1 个 B、5 个 C、2 个 D、4 个 答案:C
16、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垂直,其倾斜度应为( )。A、小于 5° B、小于 2° C、小于 15° D、小于 3° 答案:A
17、二一十进制译码器用途较广,其作用是把二进制代码译成( )数字。A、三十二进制 B、十进制 C、八进制 D、六进制 答案:B
18、在相同条件下平皮带传递的功率( )V 带传递的功率。A、小于 B、大于 C、等于 D、不一定 答案:A
19、好的绝缘油不应具有下列哪种性能( )。A、稳定性高 B、粘度大 C、电压高 D、闪点高 答案:B
20、电机上所用的滚动轴承基本上都是( )。A、单列轴承 B、推力 C、双列轴承 D、向心 答案:A
21、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 )主要用于完成( )的控制电路中. A、自锁 B、耦合 C、电动 D、直接 答案:A
22、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A、静电 B、电磁 C、电动 D、磁电 答案:B
23、电容耦合振荡器的最大特点是( )。A、输出波形好 B、高次谐波分量大 C、频率调节容易 D、适用于工作频率低的场所
答案:A
24、硬母线开始弯曲处距母线联接位置不应小于( )mm。A、20 B、30 C、10 D、40 答案:B
25、使用电锤操作时,当操作者面部朝上作业时,要戴上( )。A、眼镜 B、口罩 C、帽子 D、面罩 答案:D
26、行程开关的组成包括有( )。A、线圈部分 B、开关主体 C、反力系统 D、保护部分 答案:C
27、同步信号为锯齿波的触发电路的主要优点是( )。A、不受电网电压波动与波形畸变的影响 B、抗干扰能力强 C、移相范围宽 D、其它选项都对 答案:D
28、熔断器使用将其串联在所要保护的电路中,作为( )和过电流的保护器。A、欠压 B、短路 C、高压 D、失压 答案:B
29、一般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 )的方向. A、电位 B、电压 C、电动势
D、电流 答案:D
30、电流流过电动机时,电动机将电能转换成( )。A、机械能 B、动能 C、光能 D、其他能 答案:A
31、对( )而言,火候表示原料在单位时间内( )升高的速度。A、原料;温度 B、火力;成熟度 C、火力;温度 D、热源;温度 答案:A
32、PN 结两端加正向电压时,其正向电阻(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逐渐变小 答案:B
33、电力变压器耐压试验时间为( )。A、5min。B、2min C、0.5min D、1min 答案:D
34、一般来说,普通火花塞中心电极与侧电极之间的间隙为( )。A、0.35~0.45 B、0.50~0.60 C、0.70~0.90 D、0.45~0.55 答案:C 35、高性能的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A、快速恢复二极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效应晶体管 答案:B
36、产生磁场的根本原因是( )。A、磁通 B、电感 C、磁极 D、电流 答案:D
37、微机的系统总线有几种( )。A、3 种 B、5 种 C、1 种 D、2 种 答案:A
38、规定 RS 触发器( )状态作为触发器的状态。A、QE 端 B、RS 端 C、RE 端 D、SD 端 答案:D
39、企业文化具有( )。A、整合功能 B、娱乐功能 C、创造功能 D、强制功能 答案:A
40、型号为 2AP9 的是( )二极管。A、硅开关 B、硅普通 C、锗开关 D、锗普通 答案:D
41、西门子 S7-300PLC 程序中经常使用( )。A、比较指令
B、取样指令 C、结束指令 D、程序指令 答案:A
42、“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A、白底黑字 B、白底红字 C、黑底白字 D、红底白字 答案:A
43、对人体安全的电压,干燥情况下不高于( )。A、36V B、80V C、75V D、50V 答案:A
44、容量在( )kW 及以上的电动机需装设过载(过负荷)保护。A、50 B、30 C、10 D、60 答案:B
45、A/D 转换器的转换时间与转换( )的类型有关。A、电路 B、频率 C、速度 D、角度 答案:A
46、电气作业( )在高压设备带电情况下作业。A、不允许 B、领导不同意也要强制作业 C、允许 D、领导同意情况下允许 答案:A
47、从业人员做到坚持原则,下列哪项不对( )
A、注重情感 B、立场坚定 C、利益为重 D、和气为重 答案:C
48、下列不是同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 )。A、电动机起动方法 B、异步起动方法 C、调频起动方法 D、电容起动方法 答案:D
49、对于有分支磁路,任意取一闭合面,根据磁通的连续性可知进入闭合 面的磁通一定( )离开闭合面的磁通。A、大于 B、大于或小于 C、小于 D、等于 答案:D
50、在纯电感电路中,没有能量消耗,只有能量( )。A、交换 B、补充 C、变化 D、增强 答案:A
51、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单片机运算越快 B、在 MCS-51 单片机中,1 个机器周期等于 1us C、PC 是 1 个不可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D、特殊功能寄存器 SP 内装的是栈顶首地址单元的内容 答案:BCD
52、无静差调速系统转速调节器可采用( )。A、微分 B、比例积分调节器 C、比例微分 D、积分调节器
答案:BD
53、电机在运行中空隙里有两个磁场分别是( )磁场。A、定子磁场 B、中子 C、转子磁场 D、原子 答案:AC
54、常见大功率可控整流电路接线形式有( ) A、大功率形整流 B、大功率控整流 C、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 D、十二相的整流电路 答案:CD 55、交直流调速系统的跟随性能指标有( )。A、下降的时间 B、上升的时间 C、调量的时间 D、调节的时间 答案:AB
56、发生电机转速太高或太低故障的原因有( )。A、传动装置不匹配 B、电机选型错误 C、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D、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正常 答案:ABCD
57、常用的继电器有( )。A、中间继电器 B、时间继电器 C、继电器 D、信号继电器 答案:ABD
58、变频器出现过载故障的原因有( ) A、机械润滑不好 B、加速时间太短 C、电网电压太低
D、负载承受过重 答案:ABCD
59、测绘 X62W 铣床电气控制主电路图时,要画出( )。A、熔断器 FU B、电动机 M1~M3 C、热继电器 FR1~FR3 D、接触器 KM1~KM6 答案:BCD
60、用( )组成的逆变器电路最简单。A、大功率晶闸管 B、可关断的晶闸管 C、大功率的晶体管 D、大功率二极管 答案:BC
61、每六个月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的绝缘安全用具是( ) A、验电笔 B、绝缘手套 C、绝缘棒 D、绝缘绳 答案:ABD
62、双闭环调速系统中在恒流升速阶段时两个调节器的状态是( )。A、ASR 不饱和 B、ACR 不饱和状态 C、ASR 是饱和状态 D、ACR 饱和 答案:BC
63、串励直流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状态的获得,在位能负载时,可用( )方 法。A、直接接电法 B、转速反向的方法 C、间接接电法 D、电驱直接反接法 答案:BD
64、消防用压力传感器的主要特征有( )。A、防护等级高
B、温度变化,输出精度不变 C、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量程、输出 D、压力范围小 答案:BC
65、衡量电能质量的指标是( )。A、相关电压 B、电容 C、电流 D、相关频率 答案:AD
66、下列关于温度传感器的用途说法正确的是( )。A、热敏电阻的测量精度最高 B、热电阻的测量线性度最优 C、热电偶度最高 D、热电偶的可测温度范围最宽 答案:ABD
67、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是( )。A、选择性 B、可靠性 C、专业性 D、灵敏 答案:ABC
68、下列路中不可以实现有源逆变有( )。A、三相半整流 B、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 C、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D、续流二极管 答案:BC
69、交流电动机调速方法有( )。A、串极调速 B、降压调速 C、变频调速 D、变极调速 答案:ABCD
70、电气设备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有( )。
A、电路短路 B、电路接触电阻增大 C、电路过载 D、电路发生火花和电弧 答案:ABCD
71、静电引起爆炸和火灾的条件之一是有足够的温度(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72、按菜肴香味的浓烈程度分类,香分为浓香、芳香、清香(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73、对 S7-300 进行编程时,可使用多种编程语言(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74、机器语言是采用十六进制数码组成的(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75、磁路基尔霍夫第一定律适合于有分支磁路的任一闭合面(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76、模拟量 I/O 模块的主要技术指标有通道数、转换精度及转换时间(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77、大豆脂肪中的豆固醇,可以引起抑制机体吸收胆固醇的作用(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78、电缆中间头处制作的金属外壳,只是起接头处的机械保护作用(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79、特别潮湿的场所应采用 12V 的安全特低电压(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0、职业荣誉的特点是阶级性、激励性和多样性(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1、电磁感应就是变化磁场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安全生产模拟考试 一点通“的现象(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2、串联电路中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都相等(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3、对于周节的测量可分为相对测量法和任意测量法(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84、数控系统可实现对机床主机的加工控制(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5、集成数字电路按电路结构来分,可分成 TTL 和 CMOS 型两大类(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6、数控系统的核心是数控装置(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7、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充电电容的大小(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8、楞次定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流方向的方法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9、课堂教授必须通过说明、解释分析、讨论来传授知识( )。A、正确 B、错误 答案:B
90、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主要受供电电源的限制( )。A、正确 B、错误 答案: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