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工》电工电路符号字母大全、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

楼主(2024-07-08):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电工知识
01电工电路的符号字母大全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M 接触器
KA 瞬时继电器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02电工必备基础知识

1、左零右火

2、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

3、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

4、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

5、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

6、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

7、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8、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

9、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

10、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

11、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

12、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

13、低压开关是指1KV以下的隔离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14、低压配电装置所控制的负荷,必须分路清楚,严禁一闸多控和混淆。

15、低压配电装置与自备发电机设备的联锁装置应动作可靠。严禁自备发电设备与电网私自并联运行。

16、低压配电装置前后左右操作维护的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同时严禁在通道上堆放其他物品。

17、接设备时:先接设备,后接电源。

18、拆设备时:先拆电源,后拆设备。

19、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20、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

21、低压熔断器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

22、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

23、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

24、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配电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25、熔体额定电流的选用,必须满足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26、对电炉及照明等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27、对于单台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机额定电流

28、熔体额定电流在配电系统中,上、下级应协调配合,以实现选择性保护目的。下一级应比上一级小。

29、瓷插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必须采用合格的熔丝,不得以其他的铜丝等代替熔丝。

30、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进线应接在底座的中心接线端子上,接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端子上。

31、更换熔体时,必须先将用电设备断开,以防止引起电弧

32、熔断器应装在各相线上。在二相三线或三相四线回路的中性线上严禁装熔断器

33、熔断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34、熔断器作隔离目的使用时,必须将熔断器装设在线路首端。

35、熔断器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6、刀开关作用是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7、胶盖瓷底闸刀开关一般作为电气照明线路、电热回路的控制开关,也可用作分支电路的配电开关

38、三极胶盖闸刀开关在适当降低容量时可以用于不频繁起动操作电动机控制开关

39、三极胶盖闸刀开关电源进线应按在静触头端的进线座上,用电设备接在下面熔丝的出线座上。

40、刀开关在切断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下,接通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上,不能倒装或平装

41、三极胶盖闸刀开关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42、低压负荷开关的外壳应可靠接地。

43、选用自动空气开关作总开关时,在这些开关进线侧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明显断开点可采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或熔断器等。

44、熔断器的主要作用是过载或短路保护。

45、电容器并联补偿是把电容器直接与被补偿设备并接到同一电路上,以提高功率因数。

46、改善功率因数的措施有多项,其中zui方便的方法是并联补偿电容器。

47、墙壁开关离地面应1.3米、墙壁插座0.3米

48、拉线开关离地面应2-3米

49、电度表离地面应1.4—1.8米

50、进户线离地面应2.7米

51、路,一,二级公路,电车道,主要河流,弱电线路,特殊索道等,不应有接头。

52、塑料护套线主要用于户内明配敷设,不得直接埋入抹灰层内暗配敷设。

53、导线穿管一般要求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层)不大于线管内径截面积的40%。

54、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接头应在接线盒内;不同电源回路、不同电压回路、互为备用的回路、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的线路均不得装在同一管内。

55、管子为钢管(铁管)时,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管内,不允许一根导线穿一根钢管。

56、一根管内所装的导线不得超过8根。

57、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必须要可靠接地。

58、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出线两端必须加塑料保护套。

59、导线穿管长度超过30米(半硬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0、导线穿管长度超过40米(铁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1、导线穿管,有一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20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2、导线穿管,有二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15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3、导线穿管,有三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8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4、在采用多相供电时,同一建筑物的导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即保护导线(PE)应为绿/黄双色线,中性线(N)线为淡蓝色;相线为65、L1-黄色、L2-绿色、L3-红色。单相供电开关线为红色,开关后一般采用白色或黄色。

66、导线的接头位置不应在绝缘子固定处,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以免妨碍扎线及折断。
03板用刀开关的选择

1、结构形式的选择
根据它在线路中的作用和它在成套配电装置中的安装位置来确定它的结构形式。仅用来隔离电源时,则只需选用不带灭弧罩的产品;如用来分断负载时,就应选用带灭弧罩的,而且是通过杠杆来操作的产品;如中央手柄式刀开关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其他形式的可切断一定的负荷电流,但必须选带灭弧罩的刀开关。此外,还应根据是正面操作还是侧面操作,是直接操作还是杠杆传动,是板前接线还是板后接线来选择结构形式。

HD11、HS11用于磁力站中,不切断带有负载的电路,仅作隔离电流之用。

HD12、HS12用于正面侧方操作前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3、HS13用于正面操作后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4用于动力配电箱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带负载操作。

2、额定电流的选择
刀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应不小于所关断电路中的各个负载额定电流的总和。若负载是电动机,就必须考虑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峰值电流是否在该额定电流等级所对应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以下(当发生短路事故时,如果刀开关能通以某一最大短路电流,并不因其所产生的巨大电动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形、损坏或触刀自动弹出的现象,则这一短路峰值电流就是刀开关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如有超过,就应当选用额定电流更大一级的刀开关。

04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1、静态测试
a.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接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b.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2、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a.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b.检查变频器各接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c.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d.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e.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zui好是满负载测试。

3、故障判断
a.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b.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c.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d.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e.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f.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g.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05冰箱抽空加制冷液方法

对于制冷设备的维修,抽空是一般故障的第二步骤检修。第一是打压(不包括换压缩机或换管)。在确定管路不漏的情况下,下一步就是抽空。常用方法有两种:

1、用真空泵抽空。也可以用一个压缩机来代替真空泵,只是抽空的时间要比用真空泵长一些,因为相对而然(言)压缩机的排气量要比真空泵小一些。在冰箱上的工艺管上接一个带有压力表的工作阀,一头焊在压缩机上,另一头用一个加液管连接在真空泵上,打开表的法(阀)门,开动真空泵或外接的压缩机,开始抽空,当真空泵上的排气口没有气体排出时,抽空完毕。

2、用自身的压缩机来自身抽空。这个方法很适合外出修理,不用带真空泵。方法是:如果原机上的过滤器是双尾的,打开工作口(原来是焊死的),开动压缩机,会有很多空气从这个口排出,当这个口没有气体排出时,用手堵住这个口,拔掉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开加液法门,向系统充如制冷液,当过滤器的工作口有气体排出时,用钳子夹死这个口,后用气焊封死这个口。

加制冷液:制冷液加液管表阀都连接好后,打开加液法门,断开(拧松)加液管的一头,当管头处有制冷液排出时,拧紧法兰。打开压缩机上的表阀,zui好把制冷液钢瓶倒过来加液态的。当表压显示4公斤压力时,关闭加液阀。给冰箱通电,这时表的压力随着机器的工作而下降。当表针稳定时看一下压力,一般在零点三到零点8之间都属于正常压力。静态加4公斤的依据是冰箱的低压压力静止时的压力是工作时的4倍。随着冰箱的工作时间增加,箱内的温度一直往下降,正常的充注量时,运转一段时间后回气管上应该接结露,过滤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差不多或手摸比较热为正好。如果回气管上结霜说明制冷液加多了,打开加液阀放掉一些,要慢些,边放边观察回气管,看到霜化了就关加液阀。如果运转很长时间回气管上温度还是不凉或无露,打开加液阀,补充一些制冷液。

06低压电动机熔断器的选择与维护

实践证明,熔断器对于低压电动机的相间短路、单相短路故障和过载是简单而有效的保护装置。但如果熔断器的型式和参数选择不当或使用维护不利,同样达不到预期的保护。

1.电机的防护等级
举例来说,ip23的电机指电机能够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物体侵入,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于12mm)的外物侵入。能够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进入造成损害。
ip(international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将电机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电机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
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机离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电机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娄字越大防护等级越高。

2.做电机变频调速实验,普通电机可以实现变频调速吗?还是必须买变频电机?
要做电机变频调速实验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就行。
直流电机也可以实现变频,例如现在的直流变频空调:其把工频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和交流变频所不同的是模块输出受控的直流电源送至压缩机的直流电机,控制压缩机的排量,从而实现“变频调速”。
3.什么样的电机是交流变频电机?
简单点说就是交流电机的控制中使用了变频技术。交流变频电机实际上是一种靠调节交流电频率来调速的电机,调整交流电频率要靠变频器,电机本身不会变频,在很多要求不高的场合就是拿普通电机加变频器调速当交流变频电机使用。
4.电机加上变频调速器后有嗡嗡声怎么回事?
嗡的声音是因为变频器输出波形载波频率引起的,通常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是固定载波的话,此时电机发出的是尖叫,对人耳刺激比较大,可以通过调节载波频率(变频器技术手册功能表里有这个功能参数)。
载波频率越高声音越小,但载波越高的话此时电机就越容易发热。所以要根据发热程序和发出的声音一起考虑你所使用的载波频率,一般出厂时都是在额定电流下最合适的载波频率,一般情况下你不需要去改动!
而如果变频器用的是随机载波的话,那电机发出的嗡的声音将比较柔和,但声音一般会比固定载波的声音要好听点。如果你不接受或者你想静音运行,可以把载波频率向上调,调到满意为止。
5.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6.电机的两种电容起动方式
1)电容起动(指电机启动后电容断开)
2)电容起动并运转(指电容即负责启动又参与运转)
7.大功率电机拖动的皮带都有一个减速机与电机相连,减速机在这里的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箱额定扭矩。
2)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据。
8.电机起动时转速慢的原因
如果仅仅是起动时转速慢,起动后正常。可能是起动电容不匹配、或者是电机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据场所设计)、还有可能就是负载阻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起动时间过长。
如果起动后转速还慢,可能是问题可能是电压不足、电容不匹配、转动阻力大等。
9.怎么选绕线型异步电机转子集电环的电刷?
主要根据电刷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电流密度(a/cm2)和集电环园周边缘的线速度(m/s)来确定。确定公式:
①电刷载流量(a)=电刷电流密度(a/cm2)×电刷宽度l(cm)×电刷厚度b(cm)≥电机转子额定电流(a)②集电环园周边缘的线速度(m/s)=电动机额定转速(r/m)/60(s)×集电环周长(m)≤电刷适用的规定范围(m/s)
其常用电刷有不墨电刷、电化石墨电刷和金属石墨电刷三种。使用中应注意经常检查电刷活动情况、电刷压力和磨损程度。电刷在刷握中要能上下自由活动,无卡阻。卡刷时把电刷两侧面在砂布上磨平即可。
电刷的压力要根据电刷的品种和型号进行合适的调整。目前附在刷握上的电刷压紧弹簧多属拉伸压缩弹簧,其压力随着电刷的磨损逐渐减小,故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其电刷压力应随时调整。
10.变压器sfz-32000/220th中,z和th是什么?
z是有载调压的意思,th表示在湿热带地区使用。
11.60hz电机放在50hz电源上需注意什么?
这是由于电机的电流频率低于设计频率,要使其转动中产生的空载反电动势减小、空载电流增大,对电机造成损坏,因此就要求其空载电压降低了。
在变频调速技术中,电动机的频率和定子电压是同时改变的。即是频率下降,电压也要同时下降,电动机才不会过流,才会得到理想的运行效果。
12.同样电机,50hz和60hz的电机电阻一样吗?
如果输出功率一样则电阻是一样的
13.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和功能上的不同,应用也不大相同,所以是不可以的:
1)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2)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
关键是两点:一是价格伺服远远高于变频,二是功率的原因:变频最大的能做到几百kw,甚至更高,伺服最大就几十kw。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
14.调速电机能频繁起动吗?
调速电动机能频繁启动,我们公司做调试用的电机都是调速电机,经常这样频繁启动,也没出现过怎么问题。不过能尽量减少频繁启动当然是最好了。不管怎么电机频繁启动次数多,对电机都会有损害。

15.怎么才能知道电机是△/y接法?
星形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相连,另一端分别接三相电源,形状像字母“y”;三角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形,三角形的顶端再接三相电源。
它们的相电压不同,一般星形接法的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三角接法的额定电压是380v。接法在接线盒的盖板内外侧一般都会有标明,不同的接法对应不同的电源电压。
16.电机的极数对其选用有何影响?
电机的极对数越多,电机的转速就越低,但它的扭距就越大;在选用电机时,您要考虑负载需要多大的起动扭距,比如象带负载起动的就比空载起动的需要扭距就大,如果是大功率大负载起动,还要考虑降压启动(或星三角启动);
至于在决定了电机极对数后和负载的转速匹配问题,则可考虑用不同直径的皮带轮来传动或用变速齿轮(齿轮箱)来匹配。如果由于决定了电机极对数后经过皮带或齿轮传动后达不到负载的功率要求,那就要考虑电机的使用功率问题了。
17.什么是串激电机,具体原理是什么?
串激(串励)电机就是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串联的。
工作原理:在交流电源供电时,产生旋转力矩的原理,仍可以用直流电动机的运转原理来解释。当导体中通有电流时,在导体的周围产生磁场,其磁力线的方向取决于电流方向。
将通电的导体放入磁场中,这磁场与通电导体所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将使此导体受到一个作用力f,并因此而产生运动,导体会从磁力线密的地方向磁力线稀的方向移动,当将由两个互相相对的导体组成的线圈放入磁场时,线圈的两个边也受到了作用力,此二力的方向相反,产生力矩。
当线圈在磁场中转动时,相应的二个线圈边,从一个磁极下转到另一个磁极下时,此时由于磁场极性有了改变,将使导体受到的作用力的方向改变,也使转矩的方向改变,从而使线圈向反方向转动,于是线圈只能绕中心轴来回摆动。
18.一台额定电流为12a的潜水泵,启动电流最大达到了227a,此时就会引发上游开关热磁保护动作跳闸?
起动电流的瞬时值与负载无关,即使泵叶卡涩也不应该造成起动电流瞬时值的最大值变化。若果真泵叶卡涩,只会造成起动电流持续时间较长,降不下来(这倒可能造成上游开关热磁保护动作跳闸)。
若电机绕组对地绝缘正常,起动电流最大值偏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绕组相间或匝间绝缘电阻值下降的原因造成的。相间绝缘下降检查较容易,而要检查匝间绝缘下降就很困难了。
起动电流最大值偏大的原因还可能三相绕组的某一相部分断线(若绕组采用双线并绕的话)。可以采用双臂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若发现偏差较大,应该怀疑某一相部分断线(电阻值较大的相断线)。
此外,还应该注意该电机是否并联有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容器,若电容性能变差,也会造成起动电流值偏大的现象。
19.怎么样判断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
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线圈的好坏要用下列仪表检查:
1.兆欧表 ;可用于电机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测量,并且不可小于0.5兆欧
2.万用表;用于检查电机线圈通断的测量
3.单臂电桥 ;精确测量线圈电阻,可以知道每相线圈的电阻是否接近,特别是对重新绕制后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
机械方面有:
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
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
电气方面的主要有:
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
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20.零线上面可以加断路器和熔断器吗?
1)只有单相电路时,可以加断路器,即零线火线可以进开关,进熔断器
2)三相电路,零线切忌进断路器、进开关、进熔断器

21.请问电机软起动器是否能节能?

软启动节能效果有限,但可以减少启动对电网的冲击,也可以实现平滑启动,保护电机机组。
根据能量守恒理论,由于加入了相对复杂的控制电路,软启动不但不节能,还会加大能量的消耗,但它可以减小电路的启动电流,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22.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
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23.电机的过载和短路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电机的过载有两种:
一是机械负荷过载,是带动的负荷超过额定值或者传动系统有卡阻现象的过载,这和短路没有关系
二是负荷正常,电机电流过载,这就可能是电机绕组有局部对地、匝间之间的短路现象。
24.变频调速在什么上应用?有什么好处?
在变频调速实现之前(理论上早已实现,但是真正实现是在电力电子器件发明之后)传统调速采用直流
直流调速的缺点是:
1)直流电机结构复杂,维护成本高
2)由于换向器的存在,直流电机功率已经没有多少上升空间。
因此变频调速的好处在于:
1)使交流电机得到比直流调速一样优异的调速性能
2)交流鼠笼式异步电机维护简单方便
3)交流电机功率不存在换向器的限制

25.使用100kva变压器供给总功率300kw电器(最大为37kw )够用不?
100kva的变压器能带多大的负载?看公式就知道了:
p=容量*功率因数*80%=100*0.9*80%=72kw
一般超负荷20%运行1小时是允许的,所以够用。
主要看总电流超没超,100kva的变压器高压电流是5.8a,低压电流是150a。即便偶尔超也不要紧,主要看温升别超过55度。温升等于实际温度减去环境温度。
电流

导体内的自由电子或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有规律 的流动叫作电流。人们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 的正方向。电流用字母I 表示,单位为A 。

电流强度

衡量电流强弱的物理量。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截面积的电量即为电流强度,用字母I表示,习惯上简称为电流。

电流密度

在单位横截面积上通过的电流大小,称为电流密度。单位为A/mm2。

电位

在电场中,单位正电荷从a点移到参考点时,电场力 所做的功,称为a点对参考点的电位。进行理论研究时, 常取无限远点作为电位的参考点; 在实用工程中, 常取大地作为电位的参考点。电位的单位为V。

电动势

单位正电荷由低电位移向高电位时非静电力对它所做的功称为电动势。用字母 E 表示,单位为V

电阻

导体能导电,同时对电流有阻力作用,这种阻碍电流 通过的能力称为电阻,用字母R或r表示,单位为Ω。

电阻率

又称电阻系数。是衡量物体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用字母ρ表示,单位为Ω·m。其数值是指导体的长度为1m 、截面积为1m2的均匀导体在温度为20℃时所具有的电阻值,即为该导体的电阻率。

电阻的温度系数

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 时,电阻率的变化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用字母d 表示,单位为1/℃。

电导

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电导。电阻值的倒数就是电导, 用字母G表示,单位为S(西门子)。

电导率

又叫电导系数。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其数值大小是电阻率的倒数。用字母γ表示,单 位为S/m(西/米)。

自感

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由这个变化电流所产生的、穿过回路本身的磁通随之发生变化,在这回路中将产生感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自感现象。这种感生电动势叫作自感电动势。

穿过回路所包围面积的磁通与产生此磁通的电流之间的比例系数,叫作回路的自感系数,简称自感。其数值等于单位时间内, 电流变化一个单位时由于自感而引起的电动势,用字母L 表示,单位为H(亨利)。

互感

两只相邻线圈,当任一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则 在另一只线圈中产生感生电动势,这种电磁感应现象叫互感。由此产生的感生电动机势称为互感电动势。用字母 M 表示,单位为H。电感:自感与互感的统称。

电容

凡是用绝缘介质隔开的两个导体就构成了一个电容 器。两个极板在单位电压作用下每一极板上所储存的电荷量叫作该电容器的电容,用字母C 表示,单位为F(法拉) 。

感抗

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 这种作用称为感抗, 用XL 表示, 单位为Ω。

容抗

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 这种作用称为容抗, 用XC表示, 单位为Ω。

阻抗

交流电流过具有电阻、电感、电容的电路时,它们阻碍交流电流通过的作用叫做阻抗。

直流电

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直流电,交流电: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称为交流电。

正弦交流电

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交流电流称为正弦交流电。

非正弦交流电

随时间不按正弦规律变化的交流电流称为非正弦交流电。

脉动直流电

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称为脉动直流电。

频率

交流电流1s内电流方向改变的次数称为频率, 用字母f表示,单位为Hz(赫兹) 。

周期

交流电每变化一周所需的时间称为周期,用字母T表 示,单位为s(秒)。

瞬时值

交流电在任一瞬间的值称为瞬时值, 用小写字母表示, 如i 、u 、e分别表示电流、电压及电动势的瞬时值。

最大值

瞬时值中的最大幅度值称为最大值,用带下标m的大写字母表示,如Im 、Um 、Em 分别表示电流、电压及电动势的最大值。

有效值

如某一交流电通过某一电阻经过一定时间所产生的热 量,等于某一直流电通过同一电阻在同一时间产生的 热量,则该直流电的数值即称为交流电的有效值,即交流电的有效值就是与它的热效应相当的直流值。用 大写字母I 、U 、E 分别表示电流、电压及电动势的有效值。

平均值

交流电的平均值是指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

电功

电流所做的功叫电功, 及符号W表示, 单位为J(焦耳)和kW ·h(千瓦/时) 。

电功率

单位时间(1s)电流所做的功叫作电功率,用符号P表示单位为W或kW。

瞬时功率

交流电路中任一瞬间的功率称为瞬时功率, 用符号Pt表示,单位为W或kW。

有功功率

正弦交流电路的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称 为有功功率,用字母Pa表示,单位为W或kW。

视在功率

电流I和电压U的有效值的乘积称为视在功率,用字母S 或Ps表示,单位为V ·A或kV·A。

无功功率

具有电感或电容的电路中,在半周期的时间里,电源 的能量变成磁场 (或电场 ) 的能量储存起来,而在另半 周期的时间里,又把储存在磁场(或电场 ) 的能量释放 出来送还电源。

它只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而没有消耗能量。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作无功功率, 用字母Q 或Pr 表示,单位为var(乏) 或kvar(千乏)。

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 φ。

效率

能量在转换或传递的过程中总要消耗一部分,即输出小于输入,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叫作效率,用字母η表示。

相电压

三相电路中,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

线电压

三相电路中,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

相电流

三相电路中,流过每相上的电流称为相电流。

线电流

三相电路中,三根端线中的电流称为线电流。

损耗电场

把电荷(或带电体)引入其他带电体周围的空间时,将会受到力的作用,就是说在带电体周围存在电场。

电场强度

表示电场强弱的物理量。数值上等于单位正电荷在该点处所受的作用力,方向是正电荷受力的方向。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V/m。

击穿

电介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绝缘强度又称击穿电场强度。

介电常数

表示物质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用字母ε表示,单位为F/m。相对介质常数:任一物质的介电常数ε与真空介电常数ε0的比值称为相对介质常数,用符号εr表示。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模拟练习题
1、力矩电动机的特点是( )。A、转速高,转矩小 B、转速低,转矩大 C、转速低,转矩小 D、转速高,转矩大 答案:B
2、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线路结构( ). A、类似 B、相同 C、不同 D、一样 答案:C
3、变压器耦合式震荡器电路,当震荡电路接通电源瞬间,在集电级电路中 激起一个微小的( )变化。A、电阻 B、电容 C、电压 D、电流 答案:D 4、计数器是( )中用得较多的基本逻辑器件。A、控制系统 B、数字系统 C、模拟系统 D、工业系统 答案:B
5、对于积分调节器,当出量为稳态值时,其输入量必然是( )值。A、为零 B、负值 C、正值 D、非零 答案:A
6、短路法检查故障时只适用于检查压降极小的导线和触点之间的( )故障。A、欠压 B、短路
C、断路 D、失压 答案:C
7、数控车床的基本控制轴数是( )。A、二轴 B、三轴 C、四轴 D、五轴 答案:A
8、下列关于汽轮发电机的特点,错误的是( )。A、整机卧式安装 B、转子为凸极式 C、转速高 D、直径小而长度长 答案:B
9、丝锥的校准部分具有()的牙形。A、较小 B、较大 C、正常 D、完整 答案:D
10、碱发要求碱发的过程与时间( )。A、控制好 B、调整好 C、制约好 D、准备好 答案:A
11、新的道德观念代替了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将成为新的核 心理念。A、修身 B、齐家 C、明辨 D、治国 答案:C
12、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线圈周围的介质 B、线圈中的电流的变化率 C、线圈的匝数 D、线圈的电阻 答案:D
13、一般而言 PLC 的 I/O 点数要冗余( )。A、10% B、5% C、8% D、3% 答案:A
14、点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工作( )小,工作频率高的场合。A、阻抗 B、电流 C、电压 D、功率 答案:B
15、晶体三极管内部的 PN 结有( )。A、1 个 B、5 个 C、2 个 D、4 个 答案:C
16、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垂直,其倾斜度应为( )。A、小于 5° B、小于 2° C、小于 15° D、小于 3° 答案:A
17、二一十进制译码器用途较广,其作用是把二进制代码译成( )数字。A、三十二进制 B、十进制 C、八进制 D、六进制 答案:B
18、在相同条件下平皮带传递的功率( )V 带传递的功率。A、小于 B、大于 C、等于 D、不一定 答案:A
19、好的绝缘油不应具有下列哪种性能( )。A、稳定性高 B、粘度大 C、电压高 D、闪点高 答案:B
20、电机上所用的滚动轴承基本上都是( )。A、单列轴承 B、推力 C、双列轴承 D、向心 答案:A
21、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 )主要用于完成( )的控制电路中. A、自锁 B、耦合 C、电动 D、直接 答案:A
22、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A、静电 B、电磁 C、电动 D、磁电 答案:B
23、电容耦合振荡器的最大特点是( )。A、输出波形好 B、高次谐波分量大 C、频率调节容易 D、适用于工作频率低的场所
答案:A
24、硬母线开始弯曲处距母线联接位置不应小于( )mm。A、20 B、30 C、10 D、40 答案:B
25、使用电锤操作时,当操作者面部朝上作业时,要戴上( )。A、眼镜 B、口罩 C、帽子 D、面罩 答案:D
26、行程开关的组成包括有( )。A、线圈部分 B、开关主体 C、反力系统 D、保护部分 答案:C
27、同步信号为锯齿波的触发电路的主要优点是( )。A、不受电网电压波动与波形畸变的影响 B、抗干扰能力强 C、移相范围宽 D、其它选项都对 答案:D
28、熔断器使用将其串联在所要保护的电路中,作为( )和过电流的保护器。A、欠压 B、短路 C、高压 D、失压 答案:B
29、一般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 )的方向. A、电位 B、电压 C、电动势
D、电流 答案:D
30、电流流过电动机时,电动机将电能转换成( )。A、机械能 B、动能 C、光能 D、其他能 答案:A
31、对( )而言,火候表示原料在单位时间内( )升高的速度。A、原料;温度 B、火力;成熟度 C、火力;温度 D、热源;温度 答案:A
32、PN 结两端加正向电压时,其正向电阻(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逐渐变小 答案:B
33、电力变压器耐压试验时间为( )。A、5min。B、2min C、0.5min D、1min 答案:D
34、一般来说,普通火花塞中心电极与侧电极之间的间隙为( )。A、0.35~0.45 B、0.50~0.60 C、0.70~0.90 D、0.45~0.55 答案:C 35、高性能的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A、快速恢复二极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效应晶体管 答案:B
36、产生磁场的根本原因是( )。A、磁通 B、电感 C、磁极 D、电流 答案:D
37、微机的系统总线有几种( )。A、3 种 B、5 种 C、1 种 D、2 种 答案:A
38、规定 RS 触发器( )状态作为触发器的状态。A、QE 端 B、RS 端 C、RE 端 D、SD 端 答案:D
39、企业文化具有( )。A、整合功能 B、娱乐功能 C、创造功能 D、强制功能 答案:A
40、型号为 2AP9 的是( )二极管。A、硅开关 B、硅普通 C、锗开关 D、锗普通 答案:D
41、西门子 S7-300PLC 程序中经常使用( )。A、比较指令
B、取样指令 C、结束指令 D、程序指令 答案:A
42、“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A、白底黑字 B、白底红字 C、黑底白字 D、红底白字 答案:A
43、对人体安全的电压,干燥情况下不高于( )。A、36V B、80V C、75V D、50V 答案:A
44、容量在( )kW 及以上的电动机需装设过载(过负荷)保护。A、50 B、30 C、10 D、60 答案:B
45、A/D 转换器的转换时间与转换( )的类型有关。A、电路 B、频率 C、速度 D、角度 答案:A
46、电气作业( )在高压设备带电情况下作业。A、不允许 B、领导不同意也要强制作业 C、允许 D、领导同意情况下允许 答案:A
47、从业人员做到坚持原则,下列哪项不对( )
A、注重情感 B、立场坚定 C、利益为重 D、和气为重 答案:C
48、下列不是同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 )。A、电动机起动方法 B、异步起动方法 C、调频起动方法 D、电容起动方法 答案:D
49、对于有分支磁路,任意取一闭合面,根据磁通的连续性可知进入闭合 面的磁通一定( )离开闭合面的磁通。A、大于 B、大于或小于 C、小于 D、等于 答案:D
50、在纯电感电路中,没有能量消耗,只有能量( )。A、交换 B、补充 C、变化 D、增强 答案:A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