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模拟量输出应用

楼主(2024-07-08):
>模拟量输出模块是把CPU的运算结果(数字量)转换成标准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进行输出。这种电压或电流信号,通过电缆输入到执行机构中。随着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的变化,执行机构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例如:我们可以把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变频器相连,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信号的大小,控制变频器HZ输出
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
S7-200 SMART模拟量输出模块有:
型号 EM AQ02订货号6ES7 288-3AQ02-0AA0 2路输出
型号 EM AQ04订货号6ES7 288-3AQ04-0AA0 4路输出
型号 EM AM03订货号6ES7 288-3AM03-0AA0 2输入1路输出
型号 EM AM06订货号6ES7 288-3AM06-0AA0 4输入2路输出
型号 SB AQ01订货号6ES7 288-5AQ01-0AA0
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其中,电压包括:±10V,电流包括:0-20mA
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接线
EM AQ02
EM AQ04
EM AM03
EM AM06
SB AQ01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设置
模拟量输出换算
程序编写
1、 建立一个带参数子程序
2、在主程序调用带参数子程序
工程量上限:量程范围最大值
工程量下限:量程范围最小值
模拟量上限:最大模拟量对应的数值(即27648对应20ma)
模拟量下限:最小模拟量对应的数值(即5529.6对应4ma)
工程量设定值:设定输入通道地址
模拟量输出:换算结果输出到指定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