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200smart顺序控制编程

楼主(2024-07-08):
01什么是顺序控制一个最简易的机械手顺序控制将工件从工位A移到工位B 处,机械手初始状态停在工位A的上方(待机位置),按下启动按钮,当工件A处有工件时,机械手按照“原点→下降→夹取→上升→右移→下降→放料→上升→左移→原点”的顺序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停止当前动作的进行。

顺序控制就是类似上述生产工艺预先规定的顺序,在各个输入信号的作用下,生产过程中的各个执行机构自动有序地进行工作。顺控指令主要用于具有明显动作的设计,例如单机设备。
02顺序控制指令SCR指令(顺控状态开始)

SCR程序段是否执行,取决于状态继电器S是否置ON,SCR指令只能对状态继电器S有用,不能用其他内部存储器。状态继电器S和位存储器M类似,有32个字节大小(S0.0-S31.7)共计256个。每一个状态继电器S的位都可以表示顺序功能图中的一步。

不可以将同一个状态继电器S用于不同的程序中,例如在主程序中用了状态继电器S0.0就不能在子程序中使用S0.0。顺控程序中不支持多线圈输出(例如,当一个顺控段中对应的S标志位被复位时,程序不是从SCR直接跳转到SCRE,顺控段中的内容会被扫描,将SCR和SCRE指令之间的程序段左侧的能流切断,输出变为off),状态编号S可以不按顺序编排使用。

在不同的SCR段中,不可以使用跳转指令,但在同一个SCR段中可以使用跳转指令。状态转移到下一步后,使用过的状态继电器自动复位。

SCRT指令(顺控状态转移)

转移状态步,程序段之间的转移使用SCRT指令,当执行SCRT指令时,会将指定下一步的程序段的状态继电器激活置位为1,同时自动将前程序段的状态继电器复位为0。

SCRE指令(顺控状态结束)

表示对上一状态步结束,一个SCR程序段对应于顺序功能图中的一步,每个SCR程序段以SCR指令开始、以SCRE指令结束。
03 编程运用举例1、机械手从A地夹料到B地放料
定义符号表:

在该案例中,为了防止电源气压供给突然断电断气带来的物料突然掉落,机构自动回原点造成的硬件损坏,使用中压式双向电磁阀。关于电磁阀的类型学习可以参考前期文章《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及选型》。

控制程序编写如下:

S状态继电器,没有断电保持功能,需要实现断电保持时,可以将S状态用MOV 指令传送给M区,上电用SM0.1来将M区的数据传送给S状态继电器,将S状态继电器恢复到断电的状态。

04利用其他方式实现顺控编程这里举例利用不同顺控方式实现,皮带线运转过程中,当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物料到位后,前端定位机构(气缸驱动)立即阻挡,延时1秒中后,末端定位机构(气缸驱动)阻挡并停止皮带线运转,机械手作业完成发送作业OK信号后,前端阻挡立即松开,延时0.5秒后,末端阻挡松开,皮带线继续运转,等待下一个物料到位。

符号表定义:

1、利用置位/复位指令编写步进顺控程序时,上一步被激活后若转移条件成立,将下一步置位,同时将上一步复位。

2、使用INC指令,每完成一步对步骤中的寄存器值加1,指令一定要加P,用脉冲边沿加法递增。

3、左移位指令

如果工作步超过7步就需要用字左移位或双字左移位指令。用左移位指令编制步进顺控程序时,首先要赋初始值,例如2#10表示m0.1位置开始向左移位。不可以使用循环移位指令,保证在移位寄存器中每次只有一个“1”被激活,这个“1”移到寄存器的哪一位,相应的哪一步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