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现代电工竞赛考试多学知识:步进电机、步进驱动. ...
《电工》现代电工竞赛考试多学知识:步进电机、步进驱动...

楼主(2024-07-08):
电工
《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竞赛
现代电工通过多学习知识,确实可以快速超过90%的同行。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和提升:
电气基础知识与电路图解读:这是电工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通过深入学习电路的基本概念、电源、负载、电流、电压、电阻等,以及电路图的解读,电工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安全操作与事故处理:电工工作涉及到电力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因此安全操作至关重要。学习如何安全地操作电器设备、预防电气事故以及应对电气事故的方法,能够大大提高电工的工作安全性和应急处理能力。
电器设备维护与故障排除:随着电器设备的普及和复杂化,电器设备的维护和故障排除成为了电工的重要工作内容。学习电器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能够使电工更快速地定位问题并解决,提高工作效率。
1、编码器与PLC接线
2、PLC常用的指令
3、晶体管型PLC接线
4、PNP光电开关与PLC如何接线
5、三线传感器PNP型与NPN型的区别
6、ABB变频器如何接线
7、不同的公共端能否短接在一起
8、PLC是什么
9、读懂编码器的参数与接线
10、三线传感器PNP型与NPN型的区别
11、为什么步进驱动器输入端要串联电阻
12、50个常用电气字母符号
13、小车自动往返运动
14、三菱与西门子PLC通行的RS485接线
15、模拟量型号如何接PLC
16、PLC常用的指令
17*、PLC常用的指令
18、200smart485串口引脚
19、学PLC要懂得三种基本量
20、如何区分RS232/422/485
21、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与PLC接线
22、如何区分RS232/422/485
23、三菱和西门子位逻辑指令区别
24、伺服驱动器面板符号的含义
25、无符号与有符号的整数区别
26、 RS485端口的引脚分配
27、RS485引脚含义
28、PLC通讯中单工、半双工、全双工的区别
29、编码器四线和五线的区别
自动化和智能控制:随着电工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动化和智能控制成为了电工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学习PLC编程、传感器应用、变频器调试等自动化和智能控制技术,能够使电工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趋势,提升竞争力。
具体来说,现代电工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但不限于:
编码器与PLC接线:了解编码器的原理和应用,掌握与PLC的接线方法。
PLC常用的指令:学习PLC的基本指令和编程方法,能够编写简单的控制程序。
晶体管型PLC接线:了解晶体管型PLC的特点和应用,掌握其接线方法。
传感器应用:学习不同类型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如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
变频器调试:了解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掌握其调试方法和参数设置。
此外,现代电工还需要关注电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如新能源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以便更好地适应行业变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
电工
1、【单选题】500~1000V直流发电机励磁回路其绝缘电阻不小于多少()。( A )
A、1MΩ
B、4MΩ
C、8MΩ
D、10MΩ
2、【单选题】DH型两侧电源重合闸装置是把同步检查断电器DT-13串入重合闸的什么回路。( A )
A、起动回路
B、信号回路
C、跳闸回路
D、合闸回路
3、【单选题】PLC功能指令的类型很多,常用的有程序流程指令、传送与比较指令、四则运算指令、循环移位指令、、高速处理指令、方便指令等等。( B )
A、顺控指令
B、数据处理指令
C、步进指令
D、计数指令
4、【单选题】PLC设计规范中RS232通讯的距离是。( D )
A、1300M
B、200M
C、30M
D、15M
5、【单选题】TTL门电路输出高电平的典型值是伏。( C )
A、1.2
B、2.4
C、3.6
D、4.8
6、【单选题】下列不属于逻辑判断法试验找出家用电器或电子仪器设备故障的方法是。( D )
A、电容并联试验
B、交直流短路试验
C、断路试验
D、万用表直接测量
7、【单选题】下列材料中()的μr<1。( C )
A、铁
B、空气
C、铜
D、镍
8、【单选题】下列继电器哪个用于防跳闸回路()。( C )
A、YJ
B、SJ
C、TBJ
D、BCH
9、【单选题】下面不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设备是。( C )
A、变压器
B、电动机
C、柴油机
D、发电机
10、【单选题】为了保证晶闸管准确、适时、可靠地被触发,对触发电路的要求是:应有足够大的触发电压,一般触发电压为伏。( D )
A、2~4
B、4~6
C、4~8
D、4~10
11、【单选题】交流伺服系统调试时,一般情况下负载惯量越大,速度比例增益设定值。( C )
A、最大
B、为零
C、越大
D、越小
12、【单选题】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矢量控制的思路是分别对速度和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 D )
A、电压
B、电流
C、电枢
D、磁场
13、【单选题】低压电缆最低绝缘电阻不低于多少可以投入运行()。( C )
A、10MΩ
B、5MΩ
C、0.5MΩ
D、0.1MΩ
14、【单选题】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适用范围。( D )
A、相同
B、类似
C、一样
D、不同
15、【单选题】做电力电缆中间头时,要求导体接触良好,其接触电阻应小于等于线路中同一长度导体电阻的()倍。( B )
A、1
B、1.2
C、1.5
D、2
16、【单选题】公式∑(NI)=∑(HL)反映的是()。( B )
A、电路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B、磁路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C、电路欧姆定律
D、磁路欧姆定律
17、【单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A )
A、可行性研究阶段
B、可行性论证阶段
C、项目设计阶段
D、项目决策阶段
18、【单选题】判断电流产生的磁场的方向用。( D )
A、左手定则
B、右手定则
C、电动机定则
D、安培定则
19、【单选题】制作35KV588乙型电缆终端头时,要求出线梗与缆芯导体有可靠的连接,出线梗截面不小于缆芯截面的()倍。( B )
A、1
B、1.5
C、2
D、2.5
20、【单选题】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对未成年工给予了特殊的劳动保护,规定严禁一切企业招收未满周岁的童工。( C )
A、13
B、15
C、16
D、18
21、【单选题】单稳态电路同双稳态电路的不同点是()。( B )
A、一个稳定状态
B、有一个状态为暂稳定
C、电路是不对称的
D、电路的外部参数不同
22、【单选题】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 A )
A、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23、【单选题】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与什么有关()。( D )
A、同负载的大小有关
B、同负载的性质有关
C、同电压的高低有关
D、同频率和磁通密度幅值有关
24、【单选题】在单管低频小信号电压放大器调试的实验中,调节RW,从示波器上观察放大器波形的失真情况。( B )
A、输入信号
B、输出信号
C、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
D、即不是输入信号也不是输出信号
25、【单选题】在直流电动机中,电枢的作用是()。( B )
A、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B、实现直流电能和机械能之间的转换
C、在气隙中产生磁通
D、将直流电流变为交流电流
26、【单选题】在进行变频器的安装时,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C )
A、电感线圈
B、电阻
C、电容器
D、三相异步电动机
27、【单选题】多谐振荡器的输出信号是。( C )
A、正弦波
B、锯齿波
C、矩形波
D、脉冲
28、【单选题】大修后35KV以上的油浸式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连同套管的介质损耗系数tgδ值应为()。( C )
A、20℃时为1
B、20℃时为2
C、20℃时为2.5
D、20℃时为4
29、【单选题】对于有分支磁路,任意取一闭合面,根据磁通的连续性可知进入闭合面的磁通一定离开闭合面的磁通。( C )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D、大于或小于
30、【单选题】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最终将对企业起到的作用。( B )
A、决策科学化
B、提高竞争力
C、决定经济效益
D、决定前途与命运
31、【单选题】手车式高压开关柜一次隔离触头的接触电阻,不应大于多少()。( A )
A、100μΩ
B、1000μΩ
C、1Ω
D、4Ω
32、【单选题】收音机中晶体三极管若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测量。( A )
A、集电极电流
B、基极电流
C、发射极电流
D、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33、【单选题】数字电路中用"1"和"0"电平代表。( B )
A、电路中信号电压的大小
B、电路两种工作状态
C、电路中信号的有无
D、1代表输入,“0”表输出
34、【单选题】晶闸管工作时有种工作状态。( B )
A、1
B、2
C、3
D、4
35、【单选题】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安全生产 模拟考试 一点通,长度为。( D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36、【单选题】桥式RC振荡器的主要特点是()。( A )
A、利用串并联RC电路作为选频网络
B、引入负反馈以改善振荡波形
C、振荡幅度稳定,波形失真小,改变频率方便
D、含A、B、C
37、【单选题】欲使两台同步发电机并联运行,二者的电压有效值、波形(正弦波)相位、相序等均相同,若一台发电机的极对数为1,频率为50赫兹,那么另一台极对数为2的发电机的转速应为()即可。( C )
A、750r/min
B、1000r/min
C、1500r/min
D、3000r/min
38、【单选题】汽轮发电机在采用()作冷却介质时,对电机的密封性要求较高。( A )
A、氢气
B、空气
C、水
D、油
39、【单选题】油断路器一般经过次满容量跳闸,必须进行解体维护。( C )
A、1~2
B、2~3
C、4~5
D、6~7
40、【单选题】电刷与换向器工作面应有良好的接触,其接触面不小于()。( C )
A、0.8
B、0.85
C、0.9
D、0.95
41、【单选题】电容器组的布置,不宜超过()层。( B )
A、二
B、三
C、四
D、五
42、【单选题】电气设备管理包括电气设备、存放记录、运行记录和日常检查维护等。( A )
A、验收记录
B、制造记录
C、技术改造
D、定期保养
43、【单选题】直流电动机在()情况下运行时,过载倍数应有所减小。( A )
A、换向恶化
B、减速
C、轻载
D、满载
44、【单选题】真空的磁导率为。( A )
A、4π×10-7
B、4π×10-8m
C、4π×10-10
D、4π×10-12H/m
45、【单选题】磁场()。( B )
A、无方向
B、有方向
C、是间断的
D、方向是变化的
46、【单选题】磁路中的导磁材料是()。( B )
A、空气
B、铁磁材料
C、导线
D、气体
47、【单选题】磁路中的磁通与磁通势()。( B )
A、无关
B、成正比
C、成反比
D、相等
48、【单选题】能够获得线性控制特性的晶体管触发电路选同步波形时,你应选作同步信号。( B )
A、锯齿波
B、正弦波
C、三角波
D、矩形波
49、【单选题】自感系数的单位是()。( B )
A、韦帕
B、享
C、1/享
D、特斯拉
50、【单选题】若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平时相同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已发生故障。( B )
A、5℃
B、10℃
C、15℃
D、20℃
51、【单选题】若直流电机绝缘低时,在下列原因中()是错误的。( D )
A、电机绕组和导电部分有灰尘、金属屑、油污物
B、绝缘受潮
C、绝缘老化
D、换向器片间云母损坏
52、【单选题】运行中发现刀闸接触部分过热应如何处理()。( B )
A、立即将刀闸拉开
B、减小负荷,待停电时紧固各件
C、立即切开负荷油开关
D、不管它
53、【单选题】选择电力变压器容量大小"最新解 析"时考虑变压器容量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负荷率应为。( C )
A、0.3
B、0.5
C、75~90%
D、90~100%
54、【单选题】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大小与导体中电流。( A )
A、成正比
B、成反比
C、无关
D、相等
55、【单选题】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____。( A )
A、安全警示标志
B、安全提示标志
C、安全宣传标志
D、安全指示标志
56、【单选题】逻辑无环流直流可逆调速系统中,无环流逻辑控制器DLC对正、反组晶闸管()实施封锁和开放的控制。( D )
A、阳极电压
B、门极电压
C、基极电流
D、触发脉冲
57、【单选题】重复接地的作用是。( C )
A、避免触电
B、减轻高压窜入低压的危险
C、减轻断零线时的危险
D、保护接零
58、【单选题】铜芯电缆用于二次回路时,规定在带有阻抗保护的电压回路用的导线截面积是()mm2。( C )
A、1.5
B、2.5
C、4
D、6
59、【单选题】阻容移相触发电路适用于()的单相可控整流装置。( D )
A、大功率
B、控制精度要求高
C、小功率,控制精度要求高
D、小功率,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60、【单选题】隔离开关安装时,如连动轴需延长并且延长轴较长,则从开关底座固定螺栓到延长轴每m处安放一个轴承支架。( B )
A、0.5
B、1
C、1.2
D、1.5
61、【单选题】高压断路器发生跳闸失灵的故障原因,从电气方面分析,可能是下列哪种原因()。( B )
A、分闸连板位置是否过低
B、操作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C、分闸铁芯的冲力不足
D、分闸铁芯行程太小
62、【单选题】高压电容器组总容量大于多少时,必须采用断路器保护和控制()。( B )
A、100KvAr
B、300KvAr
C、400KvAr
D、500KVAr
63、【单选题】高频放大器中晶体三极管若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测量()。( A )
A、集电极电流
B、基极电流
C、发射极电流
D、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64、【判断题】()RC移相式振荡器选频作用较差。( √ )
65、【判断题】()TTL与非门电路开关速度快。( √ )
66、【判断题】()三相对称电流分析计算可以归结为一相电路计算,其它两相可依次滞后120°。( √ )
67、【判断题】()互感器既可以用于交流电路又可以用于直流电路。( × )
68、【判断题】()从运算放大器电路的组成来看,它是一个性能优良的直接耦合直流放大器,所以,被广泛用于直流放大电路和用作直流放大器。( × )
69、【判断题】()制作35KV户内丙烯外壳电缆终端头时,从终端头支架夹头上口,向上量5mm距离作为剖铅的起点。( × )
70、【判断题】()对于一般中小型直流电机应选用接触压降较小,安全生产模拟考 试一点 通,的含铜石墨电刷。( × )
71、【判断题】()工时消耗的非定额时间是指执行非生产性工作所消耗的时间。( √ )
72、【判断题】()电阻测量法是在电路不通电情况下通过测量电路中元件的电阻值,从而判断电路故障的方法。( √ )
73、【判断题】()自感系数就是线圈中每通过单位电流所产生的自感磁链数。( √ )
74、【判断题】()若35KV架空线路杆基设计有底盘时,杆坑最好用打洞机打成圆洞。( × )
75、【判断题】()通电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电磁力的大小仅与磁场的强弱有关。( × )
76、【判断题】()钢筋混凝土电杆的整体起吊的施工方案包括施工方法及平面布置,抱杆及工器具的选择和操作注意事项及安全措施。( √ )
77、【判断题】()阻容耦合放大器是用来放大交流电压信号的放大器。( √ )
78、【判断题】()隔离开关大修时整体绝缘电阻值规程中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情况自行规定。( √ )
79、【判断题】D/A转换器的输出方式有单极性和双极性、安全生产模 拟 考试一 点通、两种方式。( √ )
80、【判断题】一个计数器只有当所有状态都能连接在一起时,才叫具有自启动能力。( √ )
81、【判断题】为便于走线简捷,电度表应装配在配电装置的上方。( × )
82、【判断题】互感系数的单位不能用"享"表示。( × )
83、【判断题】变频器的复位键(RESET、RST)“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 通“用于跳闸后,使变频器恢复为正常状态。( √ )
84、【判断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具有促进人们的行为规范化的社会功能。( √ )
85、【判断题】在给电子电路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测量部分电路的电流大小,从而判断故障的方法,称为电流测量法。( √ )
86、【判断题】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大于它的最大允许电流ICM时,该管必被击穿。( × )
87、【判断题】当发电机在低于额定功率因数条件下运行时,它的输出功率受转子温升限制,故这时应检查转子励磁电流,使其不得大于额定值为准则来确定定子电流。( √ )
88、【判断题】数据选择器的接线端由若干路数据输入端和几路数据输出端组成。( × )
89、【判断题】文明生产是保证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 )
90、【判断题】无静差调整系统中必须有积分调节器。( √ )
91、【判断题】晶闸管工作时只有导通和阻断两种状态,因此,可用它制成交流无触点开关。( √ )
92、【判断题】机动时间就是在工人看管下,由机器完成某些工作的时间。( √ )
93、【判断题】电力变压器的低压绕组一般都放在里层靠近铁芯处。( √ )
94、【判断题】电压互感器安装时外壳必须妥善接地。( √ )
95、【判断题】电工在维修有故障的设备时,重要部件必须加倍爱护,而像螺丝螺帽等通用件可以随意放置。( × )
96、【判断题】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 √ )
97、【判断题】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在经济上造成大量损失的用电负荷,称为'二级负荷'。( × )
98、【判断题】缩短休息与生理需要的时间是提高劳动定额水平的重要方面。( × )
99、【判断题】能够将N个输入数据中的某一个选出并传送到输出端的电路叫数据分配器。( × )
100、【判断题】高压隔离开关仅起隔离作用,不能操作任何电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