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备的基础知识及电气字母符号大全 ...
电工必备的基础知识及电气字母符号大全

楼主(2024-07-08):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M 接触器
KA 瞬时继电器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 电压继电器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导线
L:火线(红色导线)
N:零线(蓝色导线)
PE:地线(黄绿双色导线)
很多220V的电气或用电器都会标注L和N,这两个点就是电源的接点,另外开关和插座上也会有标注。
开关电源
交流(AC)
直流(DC)
这两个符号对应常见的两种电源,用电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区分是接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另外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时,也要注意区分交流和直流。
时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常开:NO
常闭:NC
很多电气元件上都有这两个标注,NO对应常开触点,NC对应常闭触点。比如: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以及变频器和PLC等,电气自动化控制电路其实就是若干个NO和NC组成的混合电路。
交流接触器
隔离开关:QS
断路器:QF
两种常见的通断开关,起到分配电能,控制线路通断的作用。隔离开关只有隔离作用,而断路器对线路和用电器有保护作用。
熔断器:FU
热过载继电器:FR
两种常见的过载保护电气元件,熔断器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险丝,而热过载继电器是防止电机过载的常用电气。
电动机:M
发电机:G
这是两大类,一个属于供电设备,一个属于常见负载。
按钮开关:SB
转换开关:SA
两类常见的控制开关,包含多种样式。
正转:FWD
反转:REV
这两个符号常用来表示电动机转动的方向,一个对应正转,一个对应反转。
变频器上的FWD和REV
正极:VCC
负极:GND
电子线路板
总结:认识了常见的电气符号,对我们看电路图和实物接线都有很大的帮助。
电工必备基础知识
1、左零右火。
2、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
3、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
4、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
5、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
6、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
7、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8、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9、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
10、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
11、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
12、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
13、低压开关是指1KV以下的隔离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14、低压配电装置所控制的负荷,必须分路清楚,严禁一闸多控和混淆。
15、低压配电装置与自备发电机设备的联锁装置应动作可靠。严禁自备发电设备与电网私自并联运行。
16、低压配电装置前后左右操作维护的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同时严禁在通道上堆放其他物品。
17、接设备时:先接设备,后接电源。
18、拆设备时:先拆电源,后拆设备。
19、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20、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
21、低压熔断器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
22、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
23、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
24、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配电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25、熔体额定电流的选用,必须满足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26、对电炉及照明等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27、对于单台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机额定电流。
28、熔体额定电流在配电系统中,上、下级应协调配合,以实现选择性保护目的。下一级应比上一级小。
29、瓷插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必须采用合格的熔丝,不得以其他的铜丝等代替熔丝。
30、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进线应接在底座的中心接线端子上,接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端子上。
31、更换熔体时,必须先将用电设备断开,以防止引起电弧。
32、熔断器应装在各相线上。在二相三线或三相四线回路的中性线上严禁装熔断器。33、熔断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34、熔断器作隔离目的使用时,必须将熔断器装设在线路首端。
35、熔断器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6、刀开关作用是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37、胶盖瓷底闸刀开关一般作为电气照明线路、电热回路的控制开关,也可用作分支电路的配电开关。
38、三极胶盖闸刀开关在适当降低容量时可以用于不频繁起动操作电动机控制开关。
39、三极胶盖闸刀开关电源进线应按在静触头端的进线座上,用电设备接在下面熔丝的出线座上。
40、刀开关在切断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下,接通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上,不能倒装或平装。
41、三极胶盖闸刀开关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42、低压负荷开关的外壳应可靠接地。
43、选用自动空气开关作总开关时,在这些开关进线侧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明显断开点可采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或熔断器等。
44、熔断器的主要作用是过载或短路保护。
45、电容器并联补偿是把电容器直接与被补偿设备并接到同一电路上,以提高功率因数。
46、改善功率因数的措施有多项,其中最方便的方法是并联补偿电容器。
47、墙壁开关离地面应1.3米,墙壁插座0.3米。48、拉线开关离地面应2-3米。
49、电度表离地面应1.4—1.8米。
50、进户线离地面应2.7米。
51、跨越铁路,一二级公路,电车道,主要河流,弱电线路,特殊索道等,不应有接头。
52、塑料护套线主要用于户内明配敷设,不得直接埋入抹灰层内暗配敷设。
53、导线穿管一般要求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层)不大于线管内径截面积的40%。
54、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接头应在接线盒内;不同电源回路、不同电压回路、互为备用的回路、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的线路均不得装在同一管内。
55、管子为钢管(铁管)时,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管内,不允许一根导线穿一根钢管。56、一根管内所装的导线不得超过8根。
57、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必须要可靠接地。
58、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出线两端必须加塑料保护套。
59、导线穿管长度超过30米(半硬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0、导线穿管长度超过40米(铁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1、导线穿管,有一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20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2、导线穿管,有二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15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3、导线穿管,有三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8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64、在采用多相供电时,同一建筑物的导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即保护导线(PE)应为绿/黄双色线,中性线(N)线为淡蓝色;相线为。
65、L1-黄色、L2-绿色、L3-红色。单相供电开关线为红色,开关后一般采用白色或黄色。
66、导线的接头位置不应在绝缘子固定处,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以免妨碍扎线及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