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初学者必看,200SMART中如何创建自定义库

楼主(2024-07-08):
何为库?
在编程过程中经常用到的较为固定的用法,我们可以将其创建成标准的程序保存在软件中,当再次用到时只需要调用即可,我们把这个标准的程序称为库。SMART软件中标配了Modbus RTU和USS通信库等,倒是其它库是需要我们自己定义,那么在SMART软件中如何自定义库呢?
1.首先在子程序中编写要建库的源程序。利用子程序提供的局部变量建立输入/输出变量,以便再次调用时修改参数。
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讲解详细的步骤:
根据下图算出脉冲数。下图为同步带传动机构,小同步带轮为主动轮与步进电机相连直径为VD0,大同步带轮连接一根送纸滚轴,同步轮直径为VD4,滚轴直径为VD8,设步进电机旋转一圈需要2000个脉冲,试求送纸长VD12需要发送多少脉冲数。
运算公式:脉冲数=VD12/(VD8*π)*VD4/VD0*2000
上述同步带传动在以后的编程过程中较为常用,我们可以考虑将其创建成库,以后用到类似的算法不再需要重复编写,只需调用库即可。
那么首先应将关键参数建立局部变量。打开变量表将纸长,大轮直径,小轮直径,滚轴直径,细分,脉冲数建立成局部变量。
IN:输入变量,从外部程序往子程序内传递参数用。
IN_OUT:输入/输出变量,从外部传递数据到子程序,又可以返回给外部使用。
OUT:输出变量,从子程序往外部程序传递数据,通常为输出结果。
TEMP:临时变量,用于存储子程序的中间变量,不与外部发生数据交换。
注意:变量类型和数据类型,脉冲数原本为输出型的变量,SMART中调用不同的库时,输出变量之间有冲突,所以此处建立输入/输出变量(IN_OUT)。
将变量替换到程序中,如下图所示:
其中VD20等中间变量V存储器可以用临时变量TEMP来替代,或者进行符号标注,未标注符号的V存储器不能创建成库。
在项目树中找到库>右击>创建库
输入库名称和库文件的名称及存储路径,选择要创建库的组件,点击添加即可加入到库中,可添加多个组件。设置密码保护及版本号,设置好后点击创建即可完成库的创建。
注意:创建库的程序组件中用到V存储区必须标注符号,再次调用库时需对其进行库存储区分配。可以分配任何未使用的V存储区,但是会遵循源程序组件中使用规律。库文件必须存储在系统指定的库文件夹中否则无法显示。
分配库存储区方法如下:
调用库编程,填写相关变量即可:
在程序块>库中可以双击打开库程序,如果库未进行加密保护,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程序。
以上介绍了西门子S7-200 SMART库库的创建方法,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想学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
公众号,会更新更多PLC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