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图文详解|S7-200SMART的TCP通信

楼主(2024-07-08):
>200SMART的开放式通信(Open User Communication)包括TCP通信,UDP通信以及ISO-on-TCP通信,支持CPU固件版本V2.2以上,常用于与第三方支持相同协议的设备通信。

开放式通信(OUC)编程可以通过指令或者调用OUC的指令库,通信双方均要调用指令,通信数据量可以达到1024个字节,这次我们将介绍OUC通信中的TCP通信。

TCP通信是一种面向连接的通信协议,通信之前需要先建立连接,是一种数据流的服务,不传输开始消息和结束消息,是一种可靠,安全的数据传输。所谓数据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发送方第一次发送10个数据,然后第二次再发送10个数据,然后接收方启用接受会一下子接收到20个数据。

TCP通信的编程可以通过通信指令或者开放式用户通信库指令,如图:

图一:通信指令

  图二: 开放式用户通信库指令

这里建议使用开放式用户通信库指令,编程和填写参数都能简单一点。

下面开始介绍一下TCP通信的流程:

①:建立连接(关键!必须!)

②:交换数据(发送/接收)

③:断开连接(一般不用)

④:分配库存储器(必须!建议选择较大的地址避免冲突)

接下来介绍一下各个指令的每个引脚的含义,
首先介绍TCP_CONNECT指令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EN
BOOL
使能输入
Req
BOOL
如果Req=TRUE,CPU启动连接操作。如果 Req = FALSE,则输出显示连接的当前状态。
Active
BOOL
设置本地CPU在通信中的角色
Active= TRUE为主动连接(一般用于客户端)
Active= FALSE为被动连接(一般用于服务器)
ConnID
WORD
CPU使用连接 ID (ConnID) 为其它指令标识该连接。可能的ConnID范围为0到65534。
IPadd
IPaddr4
BYTE
这些是IP地址的四个八位字节。IPaddr1到IPaddr4 填写通信伙伴的IP地址
RemPort
WORD
RemPort 是远程设备上的端口号。远程端口号范围为 1 到 49151。对于被动连接,使用零。
LocPort
WORD
LocPort 是本地设备上的端口号。本地端口号范围为 1 到 49151,但存在一些限制。
Done
BOOL
完成标志位,建立通信连接之后一直保持1。
Busy
BOOL
当连接操作正在进行时,指令置位 Busy 输出。
Error
BOOL
当连接操作完成但发生错误时,指令置位 Error 输出。
Status
BYTE
如果指令置位 Error 输出,Status 输出会显示错误代码。如果指令置位 Busy 或 Done 输出,Status 为零(无错误)。

这里我们再对一些参数进行一些补充解释
  • ConnID:ConnID用于标识通信连接,不同的ConnID不能重复,且占用开放式通信资源最多16个,客户端的ConnID与服务器的ConnID无关。
  • IPaddr:填写通信伙伴的IP地址,客户端填写服务器的IP,服务器填写客户端的IP。主动连接不能填0.0.0.0,被动连接可以填0.0.0.0,表示接受任意远程IP地址的连接。
  • RemPort 和LocPort:端口号设置,建议采用2000~5000,主动方和被动方的RemPort 和LocPort交叉对应;对于被动连接,本地端口号必须唯一(不重复),且可以忽略远程端口号,RemPort可以填0。
  • Req & Active:CPU作为客户端:Active设置为TURE,然后再触发Req,主动发送报文,请求建立连接。如图Active设置SM0.0。

CPU作为服务器先就绪,客户端发送请求报文后,才可建立连接,否则被拒绝。

例如我设置本地客户端IP为192.168.0.100,ConnID为10,端口号为2000;
远程服务器IP为192.168.0.101,ConnID为20,端口号为2001;如图

这次关于200SMART的TCP通信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下一篇将继续为大家介绍TCP的发送和接收指令,以及TCP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