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00条电气工程师必知的电气运行知识

楼主(2024-07-08):
   1、发电机定子电压最高不得大于额定电压的(110%),最低电压一般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90%),并应满足(厂用)电压的要求。
2、发电机正常运行频率应保持在(50)Hz,允许变化范围为(±0.2)Hz,可以按额定容量连续运行。频率变化时,定子电流、励磁电流及各部分温度不得超过(额定值)。
3、发电机定子电压允许在额定值范围(±5%)内变动,当功率因数为额定值时,其额定容量不变,即定子电压在该范围内变动时,定子电流可按比例相反变动。但当发电机电压低于额定值的(95%;)时,定子电流长期允许的数值不得超过额定值(105%)。
4、发电机运行的氢气纯度不得低于(96%),含氧量小于(2%)。
  5、发电机额定功率因数为(0.85)。没有做过进相试验的发电机,在励磁调节器装置投自动时,功率因数允许在迟相(0.95~1)范围内长期运行;功率因数变动时,应该使该功率因数下的有、无功功率不超过在当时氢压下的(P-Q)出力曲线范围。
6、发电机并列后有功负荷增加速度决定于(汽机),无功负荷增加速度(不限),但是应监视定子电压变化。
7、发电机转子绕组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值不得小于(0.5MΩ)。
  8、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就一定会产生(负序)电流。
 9、发电机在升压过程中检查定子三相电压应(平稳)上升,转子电流不应超过(空载值)。
10、6KV电动机测量绝缘应使用(2500 V)伏的摇表测量,测得的绝缘电阻应大于(6)MΩ。
 11、在正常情况下鼠笼式转子的电动机允许在冷态下启动(2 次)次,且每次时间间隔不小于(5)分钟,允许在热态时启动(1)次,只有在事故处理或起动时间不超过(2~3)秒的电动机可以多启动一次。
  126KV高压厂用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在相同的环境及温度下测量,如本次测量低于上一次测量值的(1/3~1/5)倍时,应检查原因,并必须测量吸收比″R60/R15″,此值应大于(1.3)。
  13、电动机可以在额定电压下,电源频率(±l%)变化内运行,其额定出力不变。
 14、主变冷却器(全停)允许在额定负荷下限时运行,若负荷小,主变上层油温未达到规定值时,允许上升到规定值,但主变最长运行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
15、交流电动机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且任何一相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
  16、油浸自冷和油浸风冷方式的变压器,其上层油温的允许值最高不得超过(95)℃,一般不宜超过(85)℃。
 17、瓦斯保护二次回路一点接地时,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投(信号)位置。
 18、强迫油循环风冷的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75)℃,最高不超过(85)℃。
 19、变压器外加一次电压,一般不得超过该分接头额定值的(105%),此时变压器的二次侧可带额定电流。
  20、一般发电厂采用双母线接线,正常运行时每条目线上应保证有一个元件(接地),主变一般经(接地刀闸)接地,启备变中性点一般(直接)接地。
 21、6KV开关柜均设有“五防”机械闭锁装置,一般采用强制机械闭锁装置的闭锁功能是(小车开关在合闸状态时,不能移动)、(接地刀闸在合闸状态时,小车开关不能推入工作位置)、(开关在工作位置时,不能合上接地刀闸)、(接地刀闸不合,不能打开开关柜后挡板)。
 22所有隔离开关合上后,必须检查(三相触头)接触良好。
  23、合上接地刀闸前,必须确知有关各侧电源开关在(断开)位置,并在验明(无电压)后进行。
 24、如发生带负荷拉刀闸时,在未断弧前应迅速(合上),如已断弧则严禁重新合上。如发生带负荷合闸,则严禁重新(断开)。
25、在回路中未设有开关时,可利用隔离开关进行拉合电压不超过10KV、电流在(70A)以下的环路均衡电流。
 26、电缆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应超过电缆额定电压的(15%)。
 27、在通常情况下,电气设备不允许(无保护)运行,必要时可停用部分保护,但(主保护)不允许同时停用;运行中禁止打开保护装置柜门,禁止在集控室继保小室内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28、380V以下交、直流低压厂用电动机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不得低于(0.5)MΩ。
  29、发电机定时限过负荷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电流)的大小。
 30、发电机定子绕组的过电压保护反映(端电压)的大小。
31、发电机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负序电流)的大小,防止发电机(转子表面)过热。
 32、发电机的P-Q曲线上的四各限制因素是(定子绕组发热、转子绕组发热、定子端部铁芯发热、稳定运行极限)。
  33、发电机逆功率保护,用于保护(汽轮机)。
  34、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先装(接地端),后装(导体端)。
35、在正常运行方式下电工绝缘材料是按其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分级的。
 36、交流电流表指示的电流值表示的是电流的(有效)值。
 37、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6kV规定为(0.7)m,110KV规定为( 1.5 )m,500KV规定为( 5 )m。
 38、发电厂中,三相母线的相序是用固定颜色表示的,规定用(黄色)、(绿色)、(红色)分别表示A相、B相、C相。
39、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为低压设备,因此我们常说的380V厂用电系统是(低压设备)。
 40、发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电流三相不平衡值一般不能超过定子额定值的(10%)。
 41、相差动高频保护的工作原利用(高频)信号来比较被保护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
 42、发现隔离开关发热时,应降低该设备(负荷)至不发热为止,并加强该处的通风降温,如发热严重应(停止)该设备运行后进行处理。
 43、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层间最高和最低温度间的温度差达(8)℃或定子线棒引水管出水温差达(8)℃时应报警并查明原因,此时可(降负荷)处理。
 44、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温差达(14)℃或定子引水管出水温差达(12)℃,或任一定子槽内层间测温元件温度超过(90)℃或出水温度超过(85)℃时,在确认测温元件无误后,为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应立即(停机),进行(反冲洗)及有关检查处理。
  45、正弦交流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与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既包含(有功功率),也包含(无功功率),我们把它叫做(视在功率)。
 46、在电路中,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这就是基尔霍夫(笫一定律)。
  47、从回路任何一点出发,沿回路循环一周,电位升高的和(等于)电位降低的和,这就是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48、在计算复杂电路的各种方法,(支路电流)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49、在(感性)电路中,电压超前于电流;在(容性)电路中,电压滞后于电流。
  50、在电力系统中,常用并联电抗器的方法,以吸收多余的(无功)功率,降低(系统电压)。
  51、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角形连接的电源或负载,它们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52、对称三相交流电路的总功率等于单相功率的(3)倍。
  53、对于对称的三相交流电路中性点电压等于(零)。
  54、在电力系统中,所谓短路是指(相与相)或(相与地)之间,通过电弧或其他较小阻抗的一种非正常连接。
  55、蓄电池是一种储能设备,它能把(电)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起来;使用时,又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通过外电路释放出来。
  56、导体电阻的大小,不但与导体的(长度)和(截面积)有关,而且还与导体的(材料)及温度有关。
  57、在闭合电路中,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电流的大小既与电路的(电阻)大小有关,也和(端电压)大小有关。
  58、在串联电路中,负载两端电压的分配与各负载电阻大小成(正比);在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流的分配与各支路电阻大小成(反比)。
  59、当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线圈两端就产生(自感)电动势。
  60、导体通电后,在磁场中所受电磁力的方向由(左手定则)确定,而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力线运动时,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由(右手定则)确定。
  61、交流电每秒钟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频率),用字母(f)表示,其单位名称是(赫兹),单位符号用(Hz)表示。
  62、正弦交流电在一个周期中、出现的最大瞬时值叫做交流电的(最大)值,也称(幅值)或(峰值)。
  63、交流电的有效值等干最大值除以(√2)。
  64、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中,只有(电阻)元件是消耗电能的,而(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是进行能量交换的,不消耗电能。
  65、在中性点不引出的星形连接的供电方式为(三相三线)制,其电流关系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66、通过一个线圈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穿过线圈的(磁力)线越多。
  67、载流线圈能产生磁场,而它的(强弱)与载流导体通过电流的大小成(正比)关系。
  68、三相端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端线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在星形连接的对称电路中,线电压等于(√3)倍的相电压。
  69、电力系统发生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电气设备载流部分的(绝缘)被破坏。
  70、短路对电气设备的危害主要有:(1)电流的(热效应)使设备烧毁或损坏绝缘;(2)(电动力)使电气设备变形毁坏。
  71、电气设备和载流导体,必须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短路时的电动力作用,以及具备足够的热(稳定)性。
 72、变压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把一种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变为(频率)相同,但(数值)不同的电压和电流。
  73、感应电动机原理就是三相定于绕组内流过三相对称交流电流时,产生(旋转)磁场,该磁场的磁力线切割转子上导线感应出(电流),由于定子磁场与转子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而转动起来。
 74、铜线和铝线连接均采用转换接头,若直接连接,铜、铝线相互间有(电位差)存在,如连接处有潮气水分存在,即形成(电离)作用而发生电腐蚀现象。
  75、在输电线路附近,如果放置绝缘物时,就会产生(感应)电荷,这种现象称为输电线路的(静电)感应。
  76、六氟化硫(SF6)是一种(无色)、(无臭)不燃气体,其性能非常稳定。
  77、蓄电池在电厂中作为(控制)和(保护)的直流电源,具有电压稳定,供电可靠等优点。
  78、蓄电池的(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二氧化铅,(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海绵状铅。
79、一组蓄电池的容量为1200AH,若以100A的电流放电,则持续供电时间为( 12小时)。
  80、在正常情况下,电气设备只承受其(额定)电压,在异常情况下,电压可能升高较多,对电气设备的绝缘有危险的电压升高,我们称为(过电压)。
  81、电力系统中,外部过电压又称为(大气)过电压,按过电压的形式可分:(直接)雷过电压、(感应)雷过电压。
  82、电力系统中,内部过电压按过电压产生的原因可分为: (操作)过电压,(弧光接地)过电压,(电磁谐振)过电压。
  83、兆欧表的接线柱有L、E、G三个,它们代表的意思是: L(线路)、E(接地)、G(屏蔽)。
  84、在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一般通过测吸收比来判断绝缘受潮情况,当吸收比大于1.3时,表示(绝缘良好);接近于1时,表示(绝缘受潮)。
  85、万用表的表头是万用表的主要元件,它是采用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的直流(电流)表。
 86、断路器的用途是:正常时能(接通)或(断开)电路;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流,需要时能自动(重合),起到控制和保护两方面作用。
  87、断路器内油的作用是(灭弧)、(绝缘)。
  88、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是:(1)接通或断开(允许)的负荷电路;(2)造成一个明显(断开)点,保证人身安全;(3)与(断路器)配合倒换运行方式。
  89、高压隔离开关的绝缘主要有:(对地)绝缘;(断口)绝缘。
  90、发电厂的一次主接线应满足,(安全)可靠,(方式)灵活,(检修)方便的要求。
91、电压互感器其二次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流一般为(5)A。
  92、绝缘材料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即有较高的(绝缘)电阻和耐压强度。
 93、人们把自然界中的物质,根据其导电能力的强弱分类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类。
  94、带电体互相靠近时,就会有力的作用,带同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排斥);带异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吸引)。
  95、当两个线圈分别由一固定端流入或流出电流时,它们所产生的(磁通)是互相增强的,则称两端为(同名)端。
 96、电容元件对(高频)电流所呈现的容抗极小,而对(直流)则可视为开路,因此电容器在该电路中有(隔直)作用。
  97、有功功率的单位用(瓦特)、无功功率的单位用(乏尔),视在功率的单位用(伏安)。
 98、在单相电路中,视在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99、为了增加母线的截面电流量,常用并列母线条数来解决,但并列的条数越多,其电流分布越(不均匀),流过中间母线的电流(小),流过两边母线的电流(大)。
  100、断路器按灭弧介质可分为:(气体)介质断路器、(液体)介质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等。

RECOMMEND
延伸阅读西门子PLC编程基础,你都掌握了吗?52页经典案例丨三菱PLC编程案例!西门子S7-1200与第三方设备自由口通信详解图解西门子触摸屏与S7-200SMART系列PLC的在线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