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某国企电气面试150道题,各位电气人来挑战吗?

楼主(2024-07-09):
1、什么是电气设备的额定值?
答:任何一个电气设备,为了安全可靠的工作,都必须有一定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的限制和规定值,这种规定值就称为额定值。

2、电路的三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答:(1)通路  (2)开路  (3)短路

3、单相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计算公式?
答:(1) 有功功率:P=UIcosΦ (2)无功功率:Q=UIsinΦ (3)视在功率:S=UI

4、什么是中性点位移?
答:当星形连接的负载不对称时,如果没有中线或者中线的阻抗较大,就会出现中性点电压,这样的现象就叫做中性点位移。

5、什么叫有功功率?什么叫无功功率?
答:
(1)电流在电阻电路中,一个周期内所消耗的平均功率叫有功功率。(P)单位:瓦
(2)储能元件线圈或电容器与电源之间的能量交换,为了衡量他们之间能量的大小,用瞬时功率的最大值来表示,也就是交换能量的最大速率,称为无功功率(Q)单位:乏。

6、功率因数进相和迟相是怎么回事?
答:同步发电机既发有功也发无功,这种状态称为迟相运行,或称滞后,此时发出感性无功功率,但有时,发电机送出有功,吸收无功,这种状态称为进相运行。

7、发电机并列有几种方法?各有何优缺点?
答:
(1)发电机并列的方法分两类:准同期法和自同期法。
(2)准同期法的优点是发电机没有冲击电流,对电力系统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因某种原因造成非同期并列时,则冲击电流很大,比机端三相短路时电流还大一倍。自同期法并列的优点是操作方法比较简单,合闸过程的自动化简单,在事故状态下,合闸迅速。缺点是有冲击电流,而且对系统有影响,即在合闸的瞬间系统电压降低。

8、准同期并列有哪几个条件?不符和这些条件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答:
(1)满足三个条件:①电压相等;②电压相位一致;③频率相等
(2)①电压不相等的情况下,并列后,发电机绕组内的冲击电流相当大;
②电压相位不一致,后果可能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使发电机烧毁或使大轴扭曲
③频率不等,将使发电机产生机械震动。

9、端电压低了或高了,对发电机本身有什么影响?
答:
(1)电压过低会降低运行的稳定性。励磁电流变化就会引起电压大变化,降低了调节的稳定性,而定子绕组温度可能升高(出力不变的情况下)。
(2)电压太高,转子绕组的温度可能超出允许值,并对定子线圈的绝缘也有威胁。

10、发电机允许变为电动机运行吗?
答:发电机变为电动机运行是完全允许的。发电机变为电动机时,要关闭主汽门,发电机变为电动机运行后,定子磁极在前,转子磁极在后,由定子磁场拖着转子跑,它仍不失同步,故称为同步电动机。此时,电机从系统中吸收有功,补偿机械损耗,而无功也可吸收也可送出。

11、事故情况下发电机为什么可以短时间过负荷?
答:发电机过负荷要引起定子、转子绕组和铁心温度升高,加速绝缘老化。但绝缘材料老化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并需要一个高温的过程,高温时间愈短,绝缘材料损坏愈轻,发电机满载温度距允许温度还有一定余温,即使过负荷也不会超出很多,因此,发电机允许短时间过负荷。

12、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时对发电机有危险吗?
答:发生一相接地,接地点就会有电容电流流过,当机端发生金属性接地,接地电流最大,而接地点越靠近中性点接地电流就越小。故障点有电流流过,就可能产生电弧,当接地电流大于5A时,会有烧坏铁心的危险。

13、转子发生一点接地还可以继续运行吗?
答:转子发生一点接地,转子电流就会增大,其后果是部分转子绕组发热,有可能被烧毁,而且电机转子由于作用力偏移而导致强烈的震动。

14、同步表S的工作原理?
答:用两个互相垂直,空间彼此交叉90°角的线圈,如果分别通以电气相位角也为90°的两个电流,则两个线圈形成的磁场为一个旋转磁场。同步表S就是运用旋转磁场和交变脉冲磁场的相互作用而工作的。

15、怎样进行手动准同期并列?
答:当系统同期条件满足时,同期表的指针在360°的范围内应是顺时针平稳缓慢的旋转。待观察几圈后,在同步表指针指向“12”点前的某一瞬间合上发电机开关。

16、发电机同期并列操作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
(1)操作时熟练操作方法,了解同期回路接线情况。
(2)同期表投入时间不超过15min、
(3)当同期表转动过快,跳动或停在12点钟不动及无规律转动,禁止合闸操作。
(4)若调速系统很不稳定,不能采用自动准同期并列。

17、发电机启动前应做那些检查和准备工作?
答:新安装的发电机或检修后的发电机投入运行时,应收回发电机及附属设备的全部工作票和拆除安全措施恢复所设遮拦。
(1)发电机,励磁机及其他有关设备应清洁完整无异常。
(2)发电机断路器,灭磁开关,电压互感器,保护装置等一二次回路情况应正常。
(3)若为发电机—变压器接线时,应检查变压器的连接线和高压侧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等。
(4)发电机滑环,整流子及电刷应清洁无接地情况。
(5)继保,自动装置完好,并处于投入状态。
(6)励磁可变电阻接线无误,电阻处在最大位置。
(7)检查完毕后,测量发电机绝缘电阻合格及断路器,灭磁开关等开关的拉合试验。
(8)断路器与灭磁开关励磁开关的联锁,闭锁试验。
(9)强励动作试验。
(10)做机电联系信号试验。

18、发电机启动过程中应怎样检查?
答:
(1)应仔细听发电机内部的响声是否正常。
(2)轴承油温,振动及其他运转部分应正常。
(3)整流子或滑环上的电刷是否接触不良,跳动。
(4)发电机各部分温度有无异常升高现象。

19、发电机启动操作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断路器未合闸三相电流均等于零,若有电流则说明定子回路上有短路点,应立即拉开灭磁开关检查。三相电压应平衡。核对空载特性,检查发电机转子绕组有无层间短路。

20、发电机启动前应做哪些试验?
答:
(1)断路器,灭磁开关的分合试验。
(2)断路器,灭磁开关的联锁试验。
(3)调速电机动作试验,转向正确,调整平稳。
(4)磁场变阻器调整灵活,无卡涩现象。
(5)主汽门关闭联跳断路器,灭磁开关试验。

21、发电机升压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答:
(1)升压应缓慢进行,使定子电压缓慢上升。
(2)升压过程中应监视转子电压,电流和定子电压表指示均匀上升。
(3)电压升至额定值的50%时,应测量定子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4)升压中应检查发电机,励磁机及电刷的运行情况。
(5)升压至额定后应检查转子回路的绝缘状况。

22、发电机的出,入口风温差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答:在同一负荷下,出入口风温差应该不变,如果发现有较大变化说明发电机内部损耗增加或空气量减少,应检查并分析原因。

23、发电机运行中应检查哪些项目?
答:
(1)定子绕组,铁心,转子绕组,硅整流器和发电机各部温度。
(2)电机有无异常振动及音响和气味如何。
(3)发电机内有无漏油。
(4)发电机各引出线,断路器,励磁开关的设备完整,接头无放电过热现象。
(5)发电机内无流胶,渗水现象。
(6)冷却系统是否良好。
(7)电刷清洁完整,无冒火。

24、事故处理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答:
(1)设法保证厂用电源。
(2)迅速限制事故发展,消除事故根源,并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危险。
(3)保证非故障设备继续良好运行,必要时增加出力,保证正常供电。
(4)迅速对已停电用户恢复供电。
(5)调整电力系统运行方式,使其恢复正常。
(6)事故处理中必须考虑全局,积极主动做到稳,准,快。

25、强送电时有何注意事项?
答:
(1)设备跳闸后,有下列情况不准送电:a:有严重短路现象。B:断路器严重缺油。C :作业完后,充电时跳闸。D :断路器连跳闸二次后。
(2)凡跳闸后可能产生非同期电源者。
(3)强送220kv线路时,强送断路器所在的母线上必须有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4)强送电时,发现电流剧增,电压严重下降,应立即断开。
(5)强送电后应作到:线路或发电机的三相电流应平衡,对已送电断路器进行检查。

26、强行励磁起什么作用?
答:
(1)增加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2)在短路切除后,能使电压迅速恢复。
(3)提高带时限的过流保护动作的可靠性。
(4)改善系统事故时的电动机的自启动条件。

27、为何要在滑环表面上出沟槽?
答:
(1)增加散热面积,加强冷却。
(2)改善同电刷的接触,容易让电刷的粉末沿沟槽排出。

28、运行中,维护碳刷时应注意什么?
答:
(1)用压缩空气吹扫时,应没有水分和油,压力不超过0、3Mpa
(2)在滑环上工作,工作人员应该穿绝缘鞋,并站在绝缘垫上,防止短路和接地。
(3)禁止用两手同时接触励磁回路和接地部分,或两个不同极的带电部分。
(4)工作时穿工作服,禁止穿短袖衣服,或卷起衣袖,并扣紧衣袖。
(5)更换的碳刷型号,尺寸要统一,并研磨。
(6)每次更换碳刷数不应过多,不超过每极总数的20%。

29、运行中对滑环的检查有那些?
答:
(1)整流子和滑环上电刷的冒火情况
(2)电刷在刷握内有无跳动或卡涩情况,弹簧的压力是否均匀。
(3)电刷连接软线是否完整。
(4)电刷边缘是否有剥落的情况。
(5)电刷是否过短并给予更换。
(6)滑环表面的温度是否超过规定。
(7)刷握跟刷架有无积垢。

30、变压器的额定容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空栽损耗,短路损耗,阻抗电压各代表什么?
答:
(1)额定容量:变压器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时连续运行所能输送的容量。
(2)额定电压:变压器长时间的运行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
(3)额定电流:变压器允许长时期通过的工作电流。
(4)空载损耗:变压器二次开路在额定电压时变压器铁芯所产生的损耗。
(5)短路损耗:将变压器二次绕组短路,流经一次绕组的电流为额定时,变压器绕组导体所消耗的功率。
(6)阻抗电压:将变压器二次绕组短路使一次侧电压逐渐升高,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达到额定值时,此时一次侧电压也额定电压比值的百分数。

31、变压器中油起什么作用?
答:(1)绝缘;(2)散热

32、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哪几种?
答:
(1)油浸自然冷却方式。
(2)油浸风冷式。
(3)强迫油循环水冷式。
(4)强迫油循环风冷式。
(5)强迫油循环导向冷却。

33、变压器瓦斯继电器的动作原理是什么?
答:当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产生的气体聚集在瓦斯继电器的上部,使油面降低。当油面降低到一定程度,上浮筒下沉水银对地接通,发出信号,当变压器内部严重故障时,油流冲击挡板,挡板偏板并带动板后的连杆转动上升,挑动与水银接点相连的连动环,使水银接点分别向与油流垂直的两侧转动,两处水银接点同时接通使断路器跳闸或发出信号。

34、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答:运行中的变压器的铁芯及其他附件都处于绕组周围的电场内,如果不接地,铁芯及其他附件必然产生一定的悬浮电位,在外压电压的作用下,当该电压超过对地放电电压时,就会出现放电现象,为了避免变压器内部放电,所以铁芯要接地。

35、变压器并列的条件是什么?
答:
(1)电压比相同,允许相差±0、5%;
(2)百分阻抗相等,允许相差±10%;
(4)接线组别相同。

36、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在运行中有什么作用?
答:阻抗电压是涉及变压器成本,效率及运行的重要经济技术指标,从变压器的运行条件来说,阻抗电压小一些较好,从限制短路电流来说,希望阻抗电压大一些,以避免电器设备如断路器、隔离开关等经受不住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损坏。所以应根据设备的运行条件来设计阻抗电压,且应尽量小一些。

37、怎样测量变压的绝缘?
(1)变压器绕组额定电压在6KV以上,使用2500V兆欧表;
(2)变压器绕组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用1000V或2500V兆
欧表;
(3)变压器的高中低压绕组之间,使用2500V兆欧表;

38、摇测变压器的注意事项?
(1)摇测前应将绝缘子、套管清理干净,拆除全部接地线,将中性点隔离开关拉开。
(2)使用合格的绝缘电阻表。
(3)摇测时应记录当时变压器的油温及温度;
(4)摇测后应将变压器的绕组放电,防止触电;
(5)对三绕组变压器应测量一次对二、三次及地、二次对一、三次及地、三次对一、二次及地的绝缘电阻。
(6)在潮湿或污染地区应加屏蔽线。

39、什么是变压器的空载运行?
答:变压器的空载运行是指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接电源,二次绕组开路的工作状况。

40、什么是变压器的负载运行?
答:一次绕组接上电源,二次绕组接有负载的状况。

41、什么是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
答:
(1)当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时,绝缘寿命损失将增加,而轻负荷运行时,绝缘寿命损失将减小因此可以互相补偿。
(2)夏季油温升高时,在额定负荷时绝缘寿命损失将增加,冬季油温降低,在额定负荷时绝缘寿命损失将减小,因此可以互相补偿。
(3)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能力,是指在上述的两种补偿后,
不以牺牲变压器的正常使用寿命为前提的过负荷。

42、轻瓦斯保护动作应如何处理?
答:瓦斯保护信号动作时,值班人员应密切监视变压器的电流、电压和温度变化,并对变压器作外部检查,倾听音响有无变化、油位有无降低,以及直流系统绝缘有无接地、二次回路有无故障,如瓦斯继电器内存在气体,则应鉴定其颜色,并取气样和油样作色谱分析,以判断变压器的故障性质。

43、重瓦斯保护动作应如何处理?
答:
(1)变压器差动保护是否掉牌。
(2)重瓦斯保护动作前,电压、电流有无波动。
(3)防爆管和吸湿器是否破裂,压力释放阀是否动作。
(4)瓦斯继电器内有无气体或收集的气体是否可燃。
(5)重瓦斯保护掉牌能否复归,直流系统是否接地。

44、变压器着火如何处理?
答:变压器着火时,首先将变压器断路器松开,使之脱离电源,然后用1211灭火器或二氧化碳、四氯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

45、变压器运行中试验项目有哪些?
答:
(1)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2)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泄露电流。
(3)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
(4)变压器及其套管中绝缘油试验。
(5)冷却装置的检查试验。
(6)检查运行中的净油器。
(7)局部放电试验。
(8)检查衬垫和法兰的连接情况。

46、变压器故障一般容易在何处发生?
答:一般都发生在:绕组、铁芯、套管、分接开关和油箱、漏油、导线接头发热等。

47、变压器自动跳闸后如何处理?
答:
(1)如有备用变压器,则应迅速投入运行,并检查自动跳闸原因。
(2)如无备用变压器,则应检查是何种原因造成跳闸,如证明是由于过负荷、外部短路和保护装置二次回路故障,则可投入运行。如有故障,经消除后再送电。

48、发现变压器油位过高或过低如何处理?
答:
(1)如变压器油位与温度、负荷及冷却条件不符,应怀疑为假油位,出现假油位的可能:油位计联管堵塞,汇报领导,进行处理。
(2)因环境温度使油位升高或降低并超出极限时,应放油或加油,保持正常油位。
(3)出现大量漏油使油位迅速下降,则投入备用变压器,故障变压器停运。

49、高压断路器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答:
(1)油断路器;
(2)压缩空气断路器;
(3)磁吹断路器;
(4)真空断路器;
(5)六氟化硫断路器;
(6)自产气断路器。

50、高压断路器的主要要求是什么?
答:
(1)绝缘部分能长期承受最大工作电压,还能承受过电压。
(2)长期通过额定电流时,各部温度不超过允许值。
(3)跳闸时间要短,灭弧速度要快。
(4)能满足快速重合闸。
(5)断路器遮断容量大于系统短路容量。
(6)有足够的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51、油在高压油断路器中的作用?
答:油的主要作用是来熄灭电弧的。

52、断路器的送电和停电操作是这样的?
答:
(1)送电:①确认在断开位置,且操作熔丝未投入;
                     ②先合电源侧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隔离开关;
                     ③投入合闸及操作熔断器;
                     ④合上断路器操作把手。
(2)停电:①断开断路器操作把手;
                    ②取下合闸熔断器;
                    ③先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后拉电源侧隔离开关;
                    ④取下操作熔断器。

53、防止误操作的“五防”内容?
答:
(1)防止误拉、误合断路器;
(2)防止带负荷误拉、误合开关;
(3)防止带电接地隔离开关;
(4)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54、断路器遇有哪些情形,应立即停电处理?
答:
(1)套管有严重破损和放电现象;
(2)多油断路器内部有爆裂声;
(3)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响;
(4)油断路器严重漏油,油位过低;
(5)空气断路器内部有异常声响或严重漏汽、压力下降,橡胶垫被吹出;
(6)六氟化硫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7)真空断路器出现真空破坏的丝丝声;
(8)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55、隔离开关的用途是什么?
答:设备检修时,造成明显的断开点,使检修设备和系统隔离。原则上隔离开关不能用于开断负荷电流,但是在电流很小和容量很低的情况下。可视为例外。

56、用隔离开关可以进行哪些操作?
答:
(1)可以拉、合闭路开关的旁路电流。
(2)拉开、合上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线,当有消弧线圈时。
只有在系统无接地时拉、合。
(3)拉、合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4)拉、合母线及直接在母线上设备的电容电流。
(5)可以拉、合励磁电流不超过2A的空载变压器。
(6)拉、合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但在20KW及以下者应用三联隔离开关。
(7)室外三联隔离开关,可以拉合电压在10KW以下,电流在15A以下的负荷。
(8)拉合10KW以下,70A以下的环路均衡电流。

57、操作隔离开关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
合:(1)检查开关确在拉开位置,合隔离开关时,不论是用手还是用传动装置或绝缘操作杆操作,均必须迅速而果断,但在合闸终了时用力不可太猛,以避免发生冲击。
(2)操作完毕后,应检查是否合上,并检查接触良好。
分:(1)拉闸时应迅速果断,以便消弧。
(2)拉开时,三相均在断开位置,使刀片尽量拉到头。

58、操作中发生带负荷错拉、错合隔离开关时怎么办?
答:错合隔离开关时,即使合错,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将隔离开关再拉开。错拉隔离开关时,在刀片刚离开固定触头时,便发生电弧,这时应立即合上,可以熄灭电弧,避免事故,但隔离开关已全部拉开,则不许将误拉的隔离开关合上。

59、线路停、送点的顺序是怎样规定的?
答:先合上母线侧隔离开关,后合线路侧隔离开关,最后合断路器。

60、熔丝是否到达其额定电流时即熔断?
答:熔丝在接触良好正常散热时,通过额定电流不熔断。35A以上的熔丝要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才熔断。

61、熔断器能否作异步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答:不能,熔断器只能作电动机、导线、开关设备的短路保护,而不能、起过载保护的作用。只有加装热继电器等设备才能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62、发电机TA1—TA6的作用是什么?
答:
(1)TA1为测量表计用,供给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表、有、无功率表和有无功电度表。
(2)TA2供给发电机负序电流反时限、低压过流、过负荷继电器所需的二次电流。
(3)TA3与TA5构成发电机差动保护。
(4)TA4供变压器差动保护用。
(5)TA6供发电机自调励磁装置用。

63、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允许长时间过负荷?过负荷运行有何影响?
答:电流互感器过负荷会使铁芯磁通达到饱和,使其误差增大、表计指示不正确、不容易掌握实际负荷。另一方面由于磁通密度增大,使铁芯和二次线圈过热,绝缘老化快,甚至损坏导线。

64、什么是电压互感器?
答:一次设备的高电压,不容易直接测量,将高电压按比例转
换成较低的电压后,再连接到仪表或继电器中去,这种转换的设备,叫电压互感器。

65、电压互感器允许运行方式如何?
答:电压互感器在额定容量下可长期运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超过最大容量运行,它在运行时接近于空载情况,因此二次线圈绝不能短路。

66、电压互感器的接法有几种?
答:一般接线方式有V,v、YN,yn,d,Y,yn和D,yn等。

67、电压互感器在送电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答:
(1)测量绝缘电阻,低压侧不得低于1MΩ,高压侧每KV不得低于1MΩ。
(2)确定定相工作的正确性。
(3)送电前对电压互感器的检查。

68、两台互感器并列运行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先检查母线断路器是否合上,如未合上则合上母联断路器后,再进行低压并列。

69、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应检查那些项目?
答:
(1)瓷瓶应清洁完整,无损坏及裂纹,无放电痕迹及电晕声响
(2)油位正常油色透明不发黑,且无严重渗,漏油现象。
(3)呼吸器内部吸潮剂不潮解
(4)内部声响正常,无放电声以及剧烈震动声
(5)高压侧导线接头不应过热,低压电缆以及导线不应腐蚀以及损伤,高低压侧熔断器以及限流电阻应完好,低压电路无短路
(6)电压表三相指示正确
(7)外壳清洁无裂纹,无渗,漏油现象,二次线圈接地线牢固良好。

70、电压互感器一,二次熔断器的保护范围是怎么规定的?
答:
(1)一次的保护范围:电压互感器内部故障或在电压互感器与电网连接线上的短路故障。
(2)二次的包伙范围: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以下回路的短路所引起的待续单路故障。

71、什么叫厂用电和厂用电系统?
答:在发电厂内照明,厂用机械用电及其他用电,称为厂用电。
供给厂用电的配电系统叫厂用电系统。

72、厂用电接线为何要按炉分段?
答:
(1)一段母线如发生故障,仅影响一台锅炉的运行。
(2)利用锅炉大修或小修机会,可以同时对该段母线进行停电检修
(3)便于设备的管理和停送电操作。

73、厂用电系统一般有什么特点?
答:
(1)厂用电系统的倒闸操作和运行方式的改变,应有值长发令,并通知有关人员
(2)除紧急操作及事故处理外,一切正常操作均应按规定填
写操作票
(3)厂用电系统的倒闸操作以便应避免在高峰负荷或交接班时进行
(4)新安装或进行变更的厂用电系统,在并列前应进行核相,检查相序检位的正确性
(5)厂用电系统切换前必须了解系统的连接方式,防止非同期。
(6)倒闸操作应考虑环并回路与变压器有无过截的可能,运行系统是否可靠及事故处理是否方便等
(7)厂用电系统送电操作时,应先合电源侧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隔离开关、停电操作顺序与此相反。
(8)短路器拉合操作中应考虑断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投切情况,并检查相应仪表变化,指示灯及有关信号以验证短路器动作的正确性。

74、在中性点非直接地系统中为何要安装绝缘监察装置?
答: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网络中某相发生接地,并不影响正常供电,所以列为不正常状态,由于非接地相对地电位升高,所以可能又发生(等第二点)接地,即形成两点接地短路尤其是发生孤性间隙接地而引起网络过压因此要即使发现单相接地情况必须装设绝缘监察装置检查判别接地情况。

75、厂用电事故处理有何原则?
答:
(1)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检查母线电压是否已恢复正常,并复归开关把手,检查继电保护,查找原因;
(2)备用电源未投入,立即对备用电源强送一次;
(3)备用电源处于热备用状态,立即对备用电源强送一次;
(4)无备用电源,厂变内部继电保护未动作时,可试工作电源一次;
(5)备用电源投入又跳闸,不能再强送电,证明可能是母线或用电设备故障的越级跳闸;
(6)询问机、炉有无拉不开或故障设备跳闸的设备;
(7)将母线所有负荷短路器全停用,对母线进行外观检查,必要时测绝缘;
(8)母线短时不能恢复供电时,应将负荷转移;
(9)检查故障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10)加强对正常母线监视,防止过负荷;
(11)因厂用电中断而造成停机时,应设法保证安全停机电源的供电。

76、对运行中电动机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
(1)电流、电压不得超过允许波动范围;
(2)电动机温度不得超过最高允许值;
(3)电动机声音应均匀无杂音,气味正常无焦味或冒烟,轴承振动在允许范围;
(4)轴承润滑良好,温度是否过高,是否有杂音。

77、电动机启动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答:
(1)工作票已全部撤回,拆除全部安全措施;
(2)做好电动机断路器的开、拉合闸、继电保护和联动试验;
(3)测电动机绝缘合格。

78、运行中电动机遇到哪些情况时应立即停用?
答:
(1)危及人身安全的机械、电气事故时;
(2)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损坏至危险程度时;
(3)电动机或其调节装置起火并燃烧时;
(4)发生强烈振动时;
(5)电动机的电源电缆、接线盒内有明显短路或损坏;
(6)轴承及外壳温度急剧上升,并超规定值。

79、电动机一般装有哪些保护?
答:
(1)两相式纵差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
(2)零序电流保护;
(3)过负荷保护。

80、消弧线圈的补偿方式有几种?
答:
(1)欠补偿;
(2)过补偿;
(3)全补偿。

81、消弧线圈运动原则有哪些?
答:
(1)电网在正常运行时,不对称度应不超过1%—5%,中性点位移电压不超过相电压的15%;
(2)当其端电压超过相电压的15%,且消弧线圈已动作,则做接地故障处理;
(3)电网正常运行,消弧线圈必须投入运行;
(4)电网中有操作或接地故障时,不得停用消弧线圈,其油温最高不超过95℃;
(5)在电网单相接地或接地电流不超过允许值是,方可操作消弧线圈。
(6)不得将两台变压器的中性点同时并于一台消弧线圈上运行。
(7)内部有异音或放电首先将接地线路停用,然后停用消弧线圈。
(8)消弧线圈动作或发生异常应记录好动作的时间,中性点位移电压、电流及三相对地电压

82、在什么系统上装设消弧线圈?
答:在3-60KV的电网中,当接地电流大于下列数值时,变压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3-6KV的电网中地电流大于30A,10KV的电网中接地电流大于20A,20KV的电网中接地电流大于15A。35KV及以上的电网中接地电流大于10A。

83、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采用电抗器,主要是为了限制短路电流以选择容量较小的电气设备,减少投资,在线路故障的情况下,电抗器能维持母线电压水平,保证用电用户的稳定性

84、正常巡视电抗器有哪些项目?
答:(1)接头接触良好,不发热 (2)周围清洁无杂物 (3)瓷瓶清洁并安装牢固(4)垂直分布的无倾斜 (5)门窗应严密,防小动物进入

85、电抗器局部发热应如何处理?
答:应减少电抗器的负荷,并加强通风,必要时可采用强力风扇冷却。

86、运行中导线接头的允许温度时多少?
答:
(1)裸导线的接头工作温度一般不得超过70℃
(2)接触面有锡覆盖得,允许温度为85℃

87、判断导线接头发热得几种方法?
答:(1)变色漆(2)试温蜡片(3)本导体电温度计(4)红外线测量法(5)在雨、 雪天 观察线头有无发热

88、什么叫过电压?
答:由于雷击、操作,故障或参数配合不当等造成电力系统中某些部分电压升高,并有超过正常值的情况,此种电压升高称为过电压。

89、什么叫大气过电压?
答:大气过电压是由于雷击电力系统或雷电感应引起得,与电网额定电压无直接关系,具有脉冲特性。

90、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几种?
答:(1)切除空载线路(2)空载线路合闸(3)电弧接地(4)切除空载变压器

91、直流系统在发电厂中起什么作用?
答:它是一个独立电源,运行稳定,供电可靠,并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以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它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

92、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四项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答:选择性、速动性、灵敏性、可靠性

93、什么叫主保护?什么叫后备保护?
答:
(1)主保护:能满足系统问停及设备安全的要求,以最快的时间选择性的切除被保护设备或线路故障的保护。
(2)后备保护:主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切除故障的保护

94、什么时系统的最大,最小运行方式?
答:
(1)最大运行方式:在被保护对象末端短路时,系统的等值阻抗最小,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称为最大的运行方式。
(2)最小运行方式:指在上述同样短路的情况下,系统等值阻抗最大,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称为最小的运行方式。

95、电压互感器的电压应注意什么?
答:首先将保护退出,然后解除本保护直流,使起动元件与测量元件的执行元件返回,在投入保护时,一定要首先投入保护的电压回路,然后再投直流。

96、什么是零序保护?
答:利用线路或其他元件再发生故障时,零序电流增大的特点来实现有选择的发出信号或切断故障的一种保护。

97、电力系统在什么情况下将出现零序电流?
答:
(1)电力变压器三相运行参数不同
(2)电力系统中单相短路或两相接地短路
(3)单相重合闸过程中的两相运行
(4)三相重合闸和手动合闸时,断路器的三相不同期
(5)空载投入 变压器时三相的励磁涌流不相等
(6)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

98、瓦斯保护的范围有哪些?
答:(1)变压器内部多相短路 (2)匝间短路,匝间和铁芯或外部短路 (3)铁芯故障 (4)油位下降或漏油(5)分接头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良等。

99、变压器差动与瓦斯保护有何区别?
答:
(1)原理不同:差动保护时按环流法原理设计,而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产生的油气流的特点设计的。
(2)保护范围不同:差动保护为变压器及其系统的主保护,引出线上也是差动保护,瓦斯保护为变压器内部故障时的主保护。

100、什么时低频减载装置?
答:当电力系统频率下降,致使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受到威胁时,装置能自动切除部分负荷,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这种装置就时低频减载装置。

填空题
101、电流表必须和被测电路 _____ 联,而电压表必须何被测电路_____联。
答:① 串 ②并

102、钳行电流表主要由_____器和_____表组成。
答:①电流互感 ②电流

103、电路器的最高工作电压时额定电压的_____倍。
答:①  1、15

10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电压一般为 _____ 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
额定电流一般为_____ A
答:① 100  ②  5

105、电流互感器的结构特点是,一次绕组的匝数_____,二次绕组的匝数_____。
答:① 很少 ② 很多

106、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等于 _____ 电流乘以 _____ 。
答:①二次 ②变化

107、电压互感器工作时接近 _____ 状态,电流互感器工作时接近 _____状态
答:①空载 ②短路

108、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的匝数的最少_____匝
答:1

109、小型电厂广泛采用母线和线路的电抗器,其作用主要是_____。
答:维持母线残压

110、发电机供电系统中,当对地电容电流大于5A,发电机的中性电将经_____ 接地。
答:消弧线圈

11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三相系统时对称的,其中性点对地电位为____。
答:零

112、中央信号装置有______信号和_____信号两种。
答:①事故②预告

113、电工安全用具是用来直接保护_____安全的基本用具。
答:①电工人身

114、常用电工安全用具分为_____安全用具和______安全用具两大类。
答:①绝缘②一般防护

115、接地的主要作用是保护_____和_______安全,所以电气设备需要采用_____措施
答:①人身②设备③接地

116、当人体触及_____而承受______电压,以至引起死亡或局部受伤的现象,称为_____。
答:①带电体②过高的③触电

117、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为_____,_____,_____,和_____。
答① 42V②36V③ 24V④ 12V⑤6V

118、发电机在运行中,应保证额定频率为___HZ 允许变动范围为___——____HZ
答:①50②49、5 ③50、5

119、发电机在运行中,全部励磁回路的绝缘电阻值____ΜΩ
答:不小于0、5

120、发电机正常并列普遍采用______并列
答:手动准同期

121、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如果______不相等和______不相同,将在变压器绕组内产生环流
答:①变比②接线组别

122、瓦斯保护作为变压器_____部故障的_____保护
答:①内②主

123、变压器的呼吸器内的硅胶因受潮变成____色 此时将其烘干,直到完全变成_____色为止
答:①粉红②蓝

124、变压器呼吸器在运行中必须保持_____。
答:畅通

判断题

125、有电压作用的电路就一定有电流()
答:×

126、单位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成为电功率(  )
答:√

127、正弦交流电变化一个循环所需的时间,叫做频率
答:×

128、1S正弦交流电变化的次数,叫周期( )
答:×

129、正弦量的三要素是最大值,频率和初相位()
答:√

130、三相负载的连接方式常采用Y形或△形( )
答:√

131、纯电阻电路中的COS4=1()
答:√

132、同步发电机的定﹑转子绕组中的电流就是交流电流()
答:×

133、变压器的二次电流小,一次的电压也一定小(  )
答:√

134、变压器的二次电压低,一次的电压也一定低(  )
答:×

135、高压断路器的铭牌上标明的额定电压,即为允许的最高工作电压()
答:×

136、隔离开关可以接通和切断大电流的电路(  )
答:×

137、高压开关铭牌上标明的额定电流,即为长期允许通过的工作电流()
答:√

138、发电机在运行中不超国允许温度就一定不超过允许温升()
答:×

139、电压过高会使发电机定子绕组的温度升高(  )
答:√

140、发电机允许在三相不平衡电压差5%,三相电流差10%的情况下,保持额定出力不变连续运行(  )
答:√

141、在停电或带电的情况下,均可用万用表进行电阻测量(  )
答:×

142、加在人体上在一定时间内不造成伤害的电压称为安全电压(  )
答:√

143、什么叫电流?
答: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的多少简称电流。

144、什么叫电压?
答: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将单位正电荷从电场中的某一点移到另一点所做的功,称该两点间的电压。

145、什么叫电位?
答:电场力将单位正电荷从电场中的某一点移到参考点所做的功,称该点的电位。

146、什么叫电动势?
答:电源力将单位正电荷从电源的负极移到正极所作的功,称为电动势。

147、什么叫电阻?
答:电流流过导体所受到的阻力,叫做电阻。

148、什么叫电能?
答:电能是用来表示电场力移动电荷在一段时间内所作的电功,并反映作功的多
少。

149、电流的方向是怎么规定的?
答:规定正电荷运动的方向为电流方向。

150、什么叫电功率?
答:电功率是用来表示电场力移动电荷在单位时间内所作的电功,反映作功的速度。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PLC工程师收入的天花板在哪里?
                                                                                2022-06-15

                                                                                                    入门西门子PLC先从S7-200SMART 软元件学起~
                                                                                2022-06-15

                                                                                                    详解PLC自由通讯口设置步骤~
                                                                                2022-06-14

                                                                                                    提高RS485通信的抗干扰能力的措施
                                                                                2022-06-13

                                                                                                    开关电源一定要通过的9个极限测试!
                                                                                2022-06-13

                                                                                                    【电气知识】史上最全面的电机知识解说,从电机分类到选型,妥妥的干货!
                                                                                2022-06-12

                                                                                                    总结:电气故障检修的三大步骤、八个技巧和三个方法!
                                                                                2022-06-11

                                                                                                    读懂这50种常用经典电路图,别再抱怨电气设计难了!
                                                                                2022-06-10

                                                                                                    99%的HR:我从不相信你在简历上写的精通PLC
                                                                                2022-06-09

                                                                                                    5000套电气CAD图纸免费领取!
                                                                                2022-06-08

                                                                                                    从业数十年经验之谈:如何编写优质的PLC程序?
                                                                                2022-06-07

                                                                                                    如何学好PLC编程?大神建议你这样做!
                                                                                2022-06-07

                                                                                                    打开你的博途连上你的PLC,一起学习S7-1500与1200通信~
                                                                                2022-06-06

                                                                                                    控制阀的动态工作原理图,原来他们都是这样工作的!
                                                                                202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