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知十大电气知识,确保安全用电!

楼主(2024-07-09):
1.
为什么照明开关一定要接火线?
如果照明开关安装在零线上,虽然灯关了不会亮,但是灯头的相线还是亮着的,人们会误以为灯关了。其实灯上各点的地电压还是220伏的危险电压。如果人们在灯熄灭时触摸这些实际上带电的部件,就会造成触电事故。因此,各种照明开关或单相小容量用电设备的开关只能串联在火线上,以确保安全。
2.
单相三孔插座如何正确安装?为什么?
一般单相用电设备,尤其是移动用电设备,应使用三芯插头及其配套的三孔插座。三孔插座上有一个特殊的保护接零(接地)插孔。采用接零保护时,这个孔的端子头直接与只在插座底部引入插座的零线连接是极其危险的。万一电源零线断开,或者电源的火(相)线和零线接反,外壳等金属部分也会和电源同电压,导致触电。
因此,接线时专用接地插孔应与专用保护接地线连接。采用接零保护时,零线应专门从电源侧引出,而不是采用就近引入插座的零线。
3.
为什么禁止将塑料绝缘电线直接埋入墙内?
(1)塑料绝缘电线长期使用后,塑料会老化开裂,绝缘水平会大大降低。当线路过载或短路时,更容易加速绝缘损坏。
(2)一旦墙体受潮,会造成大面积漏电,危及人身安全。
(3)塑料绝缘导线直埋不利于线路维修和维护。
4.
为什么要用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又称漏电保护开关,是一种新型的电气安全装置。它的主要用途是:
(1)防止触电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引起的事故漏电。
(2)防止用电过程中发生单相触电事故
(3)及时切断电气设备运行中的单相接地故障,防止漏电引发电气火灾事故
(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用电器的增多,在用电过程中,由于电气设备缺陷、使用不当、安全技术措施不利等原因造成的人身触电和火灾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漏电保护器的出现可以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及时切断电源。
5.
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统计表明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如下:
(1)缺乏电气安全知识,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爬高压线杆、挖窝;低压架空线断线后,不停电用手接火线;夜间用手触摸带电体;用手触摸破损的橡胶盖断路器。
(二)违反操作规程,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擅自将线路或者电气设备接电的;损坏的设备或电线;误登带电设备;连接带电照明灯;修理带电的电动工具;带电电气设备;用湿手拧灯泡等。
(3)设备不合格,安全距离不足;双线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过大;不合格或断开的接地线;绝缘电线损坏、暴露等。
(4)设备失修,线路被大风吹断或电杆未及时修复;胶皮破碎机胶木损坏未及时更换;电机的电线损坏,使外壳长时间带电;瓷瓶损坏,使相线与拉线短接,设备外壳带电。
(5)由于其他偶然原因,夜间行走碰到了落在地上的带电电线。
6.
触电发生时,应采取哪些救援措施?
一旦发生触电事故,在保证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同时,首先要想办法让触电迅速脱离电源,然后进行以下紧急抢修。
(1)解开阻碍触电人呼吸的紧身衣服。
(2)检查触电的口腔,清理口腔内的粘液,如有假牙,取出假牙。
(3)立即进行现场抢救,如呼吸停止,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如果心脏停止跳动或不规则振动,可以通过人工胸外挤压进行抢救。不要无故打断。
如果除了施救者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在场,应立即进行以下工作:
(1)提供急救工具和设备。
(2)说服现场其他人。
(3)现场保持足够的照明和空气流通。
(4)向领导汇报,请医生前来抢救。
实验和统计表明,如果从触电 1分钟后开始治疗,90%的患者可以得救。如果救援从触电 6分钟后开始,只有10%的生还机会;然而,从触电 12分钟后开始救援时,挽救生命的可能性极小。
所以,当发现有人触电时,我们要争分夺秒,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7.
家庭安全用电有哪些措施?
随着家用电器的推广应用,正确掌握安全用电知识,确保用电安全至关重要。
(1)不要购买假冒伪劣的“三无”家居产品。
(2)使用家用电器时,应提供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应采用接地保护。
(3)开关和保险丝不能装在接地线和零线上。禁止将接地线连接到自来水和煤气管道上。
(4)不要用湿手触摸带电设备,也不要用湿布擦拭带电设备。
(5)不要乱接电线,乱动带电设备。
(6)检修家用电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7)当家用电器的电源线损坏时,应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裹。
(8) 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灭火前应断开电源。
8.
如何防止灼伤家用电器?
普通家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为220v,正常供电电压在220v左右。如因雷击等自然灾害造成供电电压瞬间升高,三相负荷不平衡,家用线路长期失修,零线断线,或人为接错等造成相电压升高。,电流将增加,并且家用电器将由于过热而烧坏。
防止家用电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尽量在电器设备不使用时断开电源;二是改造老旧失修的连接线;第三,安装带过压保护的漏电开关。
9.
触电保护保险丝如何选择搭配?
家用保险丝应根据功耗进行选择。如果使用容量为5 A的电表,保险丝应大于6 A小于10a;如果使用10 A容量的电表,保险丝应大于12 A小于20 A,即所选的保险丝应为电表容量的1.2~2倍。选择的保险丝应该是符合规定的,不允许使用多个容量小的保险丝 ,更不允许用铜线代替保险丝。
10.
漏电保护器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从技术上讲,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触电保护的灵敏度应正确合理。一般启动电流应在15~30 毫安范围内。
(2 )触电保护的动作时间一般不应大于0.1秒。
(3)保护器应配备必要的监控设备,防止运行状态变化时失去保护功能。例如,对于电压类型触电保护装置,应安装零线接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