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200 smart PLC CPU加密及密码清除

楼主(2024-07-09):
一、CPU密码权限介绍

完全权限: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所有CPU功能。
读取权限:可以不受限制的读取和写入CPU数据和上传程序。下载程序,强制存储器位置或对存储卡进行编程时需要密码。

最低权限:可以不受限制的读取和写入CPU数据,上传或下载用户程序,强制存储器位置或对储存卡进行编程时需要密码。

不允许上传:阻止程序上传(即使输入正确的密码),该选项不允许项目比较,其他CPU功能的保护方式与最低权限密码相同。

在编程软件中“系统块”—“安全”设置中设置CPU密码权限等级及密码。
?
二、POU加密:POU指程序块,包括主程序(OB1)、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POU可以单独加密,加密后的POU会显示一个锁的标记,不能打开查看程序内容。程序下载到CPU中,再上载后也保持加密状态。西门子公司随编程软件Micro/WIN SMART 提供的库指令、指令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加了密。

点击要加密的程序块对象,鼠标右键,选择属性。

选择保护选项,并对POU进行加密。

密码块保护此程序块是指只对当前选择的程序块加密,加密后程序代码或数据不可见,而且不可以编辑此程序块。

使用此密码保护所有POU,包含主程序OB1、子程序和中断子程序。

加密后的程序块会带一个锁。
?
要解锁POU,在程序块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选择保护,输入密码,并点击授权或永久性删除密码。

三、密码的清除点击“PLC”—“清除”—“全部”,
?
在弹出的对话框窗口中,选择“清除”

从200 SMART V2.3版本开始,如果忘记了密码,有两种方法可以清除密码:

一、使用Micro SD卡将 CPU 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此操作会将CPU IP地址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清空CPU、程序块、数据库和系统块。

(1)制作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使用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创建只包含一行字符串“RESET_TO_FACTORY”的简单文本文件,将该文本的文件名修改为 “S7_JOB.S7S”,即可制作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使用普通的读卡器将恢复出厂设置文件拷贝到空的 Micro SD卡中。注意文件的默认文件名后缀为“.txt”必须被修改成“.S7S”。

(2)在CPU 断电的状态下插入Micro SD卡,将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恢复出厂设置卡并且自动恢复 CPU 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 STOP 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3)当CPU指示灯只有 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成功,从 CPU 上取下存储卡。

200 SMART CPU 支持的 Micro SD卡的容量为4G,8G,16G;不支持 2G 和 32G 容量。

二、使用编程软件清除窗口中的“忘记密码” 和 “复位为出厂默认值”将 CPU 重置为出厂设置。

(1)点击“PLC”,选择“清除”按钮。

(2)选中“块”下的“复位为出厂默认值”选项和“选项”下的“忘记密码” 选项。

(3)单击“清除”按钮并在60秒内对 CPU 循环上电。暖启动或其它重启方式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两种清除密码的方法对应型号如下:

使用Micro SD卡:支持ST、SR、CR、不支持CRs型号。

使用软件清除:支持CRs,支持固定版本在V2.3及以上为ST、SR两款,不支持CR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