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知识汇总

楼主(2024-07-09):
1、开关柜为什么叫“成套”,都由什么柜组成?
开关柜由进线、计量、PT、出线等组成。柜内装有一次、二次元件,在购买时必须配套,所以叫“成套”。
2、 我国电力电压有多少个级别,并说出分级的作用。
分为1000KV、750KV、500KV、220KV、110KV、66KV、35KV、10KV、380V、220V等级别。
由于电压的高低与线损有关,电压越高、线损越低。这样,输送电的距离越远,需要输送的电压级别就越高。
3、 为什么要卸电压(10KV级别)?用什么方法可以安全卸电压?
在进行停电的时候,为了防止电容还有余电,伤及人员,所以必须卸电压。
安全卸电压的方法:打开柜门或屏板时,不可直接用手接触母线。先用10KV的试电笔检查是否有电,然后找一颗导线,一头接地、一头接在试电笔前端,用试电笔前端接触母线放电,完成后方可维修,保证人身安全。切记这一点。
4、 10KV试验电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国内、国际标准有什么区别?
国内:柜体4.2万伏,断口4.8万伏;
国际:3.6万伏

5、 如何理解开关柜型号中KYN各字母的含义?
K—金属封闭铠装式
Y—移开式
N—户内

6、 泄压通道的作用是什么?
若万一柜体发生爆炸,将会产生一股强劲的气浪。这时如果柜顶有泄压通道,则气浪可由顶部排出,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正常工作;若无泄压通道,气浪就会向最薄弱的地方冲开。
7、 开关柜应装配哪些主要一次元件?
断路器、触座、避雷器、零序互感器、电流互感器(CT)、电压互感器(PT)、高压熔断器等。
8、环网开关柜的作用是什么?靠什么保护变压器?
作用是可带负荷分合闸,它靠高压熔断器来保护变压器。
9、空气绝缘距离的国家标准是多少?
相间相对地的空气距离,10KV要求125mm。
10、什么叫绝缘件爬距?
高压带电侧至地的、沿绝缘件外表爬行的导通距离叫绝缘件爬距。10KV要求235mm。
11、用什么方法检查真空开关是否真空?
用耐压试验检测。断口用4.8万伏检测。
12、隔离插头、隔离开关有什么作用,用于哪种柜类?
隔离插头,用于手车柜;隔离开关用于固定柜。其作用均为不带负荷分合闸,方便维修。
13、高压柜电流大致分几级?负荷开关属哪级?
分大 中 小,即:3150A、1250A、630A 三级。负荷开关属630A级别。
14、高压熔断器作用是什么?
作保护变压器用,PT属小型变压器类。
15、带电显示器有什么作用?
起指示作用,显示柜内是否有高压电。
16、程序锁起什么作用?安装在什么地方?
柜与柜操作顺序按规定程序连锁,起到防误操作的作用。
17、接地开关起什么作用?
接地开关安装在出线端,检修时可以防止倒供高压电,保证人身安全。
18、活门的作用是什么?
当手车拉离柜体时,防止人或金属接触到带高压电的静触头。
19、母线为什么要套胶?
起到一个绝缘的作用,可减少空气绝缘距离,防止小动物入柜造成短路事故。
20、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每组柜都至少有一个避雷器?
避雷器按电压等级设计,千万不能装错。有些还根据用途不同设计而设计不同。如:发电厂输出电的、有线路运行的、有电容的。
避雷器主要是当线路中某地段产生过高电压时,可将其吸收以达到线路安全运行的目的。如:进线柜有一套避雷器,可保护柜内线路安全;而外路电源在进柜时,已经装有避雷器,所以如果外路电源产生高电压,由于有避雷器作保护,入柜时就比较安全;出线柜下端带避雷器,主要是考虑真空断路器分合时会产生过电压现象,所以必须安装避雷器以代替过电压吸收器。

21、如何区别相色及相排列。
颜色
黄绿红蓝双色
相序
ABCNPE
左右排列
左中右最左底部
前后排列
后中前最前底部
上下排列
上中下最下底部
22、说说电流互感器及零序互感器的作用。
电流互感器起计量保护作用;
零序互感器起保护作用。
23、电流互感器可以返转装配吗?为什么?
正常流向L1→L2,如果由L2→L1 ,则二次线设计需作修改。
24、VE柜和环网柜有什么区别?
VE柜(手车型)用断路器分断,保护变压器0.2秒
环网柜(固定型)用高压熔断器保护变压器0.02秒
25、湿控器起什么作用?
通过感应探头探测出湿度,如超过正常湿度,通过发热板发热进行调节。有两种操作方式:自动和手动。
26、一次方案图起什么作用?
代表主回路线路上所装配的原件及走向
27、PT与CT叫法代表什么?
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28、AC与DC叫法代表什么?
AC—交流电,DC—直流电
29、断路器有几种操作机构?
手动、自动分电、磁、弹簧、接触器用磁吸。如:低压的空气开关用手动
高压的真空开关用CD10或CD17(电磁机构)
用CT8或CT19(弹簧机构)
30、空开关柜作用是什么,它靠什么来保护变压器?
其作用是真空灭弧,可带负荷分合闸,作输送电用,靠电流互感器及仪表切断电流来保护变压器。也可装其他元件,作其他用途。
31、真空断路器起什么作用?
能带负荷分合闸,用真空灭弧。
32、真空开关行程应是多少?
行程:11±1 弹簧压缩:4±1 VE:8±0.5
33、断路器的分类:
(1)真空断路器:利用真空(真空度为100000汞柱以下)作为灭弧介质和主绝缘介质。灭弧的动静触头均密封在真空灭弧室内。主要有10VK。35KV电压等级。
(2)六氟化硫断路器:问世较晚。七十年代初才被广泛应用,目前已是电力系统的先进设备,以SF6气体作为灭弧介质。切断能力比一般断路器高10倍左右。电弧电压低。燃弧时间短触头烧坏少,能频繁操作。缺点SF6较贵。需要回收装置,结构较复杂。我国已制造出勤率220KV以SF6为主体的全封闭式组合电器。把断路器,隔离开关。互感器,避雷器。母线等变电站的主要设备全部装在交有SF6气体的密封容器中大大减小了变电站占地空间。是超高压电器发展主要方向。国外已广泛应用。
(3)断路器:以压缩空气为灭弧介质。在超高压方面目前是主要产器。我国产380KV。国外已产765KV。
(4)自产所断路器:利用固定介质受电弧作用分解成气体进行吹弧使电弧熄灭。电压低断流小。适用于农业用电子统。
(5)磁吹断路器:利用磁场将电弧吹入灭弧栅中。
34、电力变压器
变压器是一种变换电压(电流)的电气设备。它不能变换功率。
基本结构:主要由一个闭合铁芯和绕在铁芯上两个匝数不同并互相绝缘的线圈(即绕组)组成,为了减小涡流及磁滞损失,铁芯是用涂有绝缘漆,厚度为0.35-0.5mm导磁性能很好的硅钢片叠成,它组成变压器中的闭合磁路一次线圈称厚线圈式原边,二次线圈称付线圈式付边,用三分单相变压器连接成的三相变压器组,就是三相变压器。
35、电流互感器
基本结构:电流互感器是一个用来扩大量程的变流器。
基本结构和普通电压器一样,也是由铁芯和绕在铁芯上的原付线圈组成,使用时,主的原边与被测电路负荷串联,付边串接5A的电流表和保护继电器电流线圈由于其原边用粗导线,其匝数只有一匝或几匝,固而它的dian电阴极小,电压很低,串入被测电路后因而并不改变补测电流,付边导线很细,匝数很多,但其感应电势并不高(只有几伏)付边电流表和继电器线圈电阻都很小,工作时,付边可视为短路状态,根据变压器运行原理:电充互感器原边电流之比应与匝数成反比:
L1/L2=W2/W1或L1=W2/W1L2。W2/W1=K2变比。
36、电压互感器
基本结构:是扩大电压量程的特殊变压器,基本结构和普通变压器相同。故电压互感器原边和付电的电压关系U1/U2=W1/W2。
37、避雷器
基本原理:当过电压被传来时。内外间隙S1,S2同时击穿。强大雷电流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大地限制了过电压的幅值。
国内最大的雷电事故之一:1989.8.12 山东黄岛油库特大火灾。19人死亡,78人受伤。3。6万吨原油被大火绕掉。直接损失数十千万元。
38、高压绝缘子
高压绝缘子作用:用来支持和固定母线与带电导体,并使带电导体间或导体与大地之间,有足够的距离和绝缘;绝缘子绝缘是靠表面形状来获得。不同电压等级的绝缘子。除具有不同的有效高度外。其表面情况也不一样。其表面做成高低凹凸的裙边。以增加其表面长度。

高压操作必须懂的基础知识什么叫绝缘安全用具?它包括几类?每类又有哪些?绝缘安全用具是指用来防止工作人员直接触电的用具。分为二类:(1)基本绝缘安全用具:用具本身的绝缘足以抵御工作电压的用具(可以接触带电体)。高压设备的基本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杆、绝缘夹钳和高压验电器。(2)辅助绝缘安全用具:用具本身的绝缘不足以抵御工作电压的用具(不可以接触带电体)。高压设备的辅助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绝缘台等。检修安全用具除了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外,还有临时接地线、标示牌、安全带、脚扣、临时遮栏等。一、绝缘安全用具的检查与使用1、绝缘杆、绝缘手套、绝缘靴使用前应作哪些检查?使用前的检查:(1)检查外观应清洁,无油垢,无灰尘。表面无裂纹、断裂、毛刺、划痕、孔洞及明显变形等。(2)绝缘手套还应做充气试验,检验并确认其无泄漏现象。(3)绝缘靴底无扎伤现象,底部花纹清晰明显,无磨平迹象。(4)绝缘拉杆的连接部分应拧紧。2、绝缘杆、绝缘手套、绝缘靴如何正确地使用?如何正确地保管?使用注意事项:(1)使用绝缘拉杆时,就配戴绝缘手套。同时手握部分应限制在允许范围内,不得超出防护罩或防护环。(2)穿用绝缘靴要防止硬质尖锐物体将底部扎伤。保管注意事项:(2)安全用具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场所。(2)绝缘拉杆应悬挂在支架上,不应与墙面接触或斜放。(3)绝缘手套应存放在密闭的橱内,应与其它工具、仪表分别存放。(4)绝缘靴应放在橱内,不准代替雨鞋使用,只限于在操作现场使用。3、安全用具的试验周期?绝缘杆、绝缘夹钳的试验周期为一年;绝缘手套、绝缘靴、验电器试验周期为六个月。
二、验电器与验电工作1、对验电器有哪些要求?使用前应做哪些检查?(1)验电器必须是:电压等级合适,经试验合格,试验期限有效。(2)验电器应无灰尘、油污、裂纹、断裂等现象。(3)验电前和验电后应将验电器在带电的设备上测试,确认信号良好。(4)验电器各连接部位应牢固。(5)同时应对绝缘手套做检查(按相关内容进行检查)。2、验电工作应由谁作?对验电工作有哪些要求?(主考老师任意指定一项设备的检修,应能正确地验电)验电实际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项如下:(1)检修的电气设备停电后,在悬挂接线之前,必须用验电器检查有无电压。(2)应在施工或检修设备的进出线的各相分别进行;(3)高压验电必须戴绝缘手套。(4)联络用的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检修时,应其两侧验电。(5)线路的验电应逐相进行。(6)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检修时,先验低压,后验高压;先验下层,后验上层。(7)表示设备断开的常设信号或标志,表示允许进入间隔的信号以及接人的电压表指示无电压和其它无电压信号指示,只能做参考,不能做为设备无电的根据。(8)验电时,验电器应逐渐的靠近并接触带电体。4、带电体与剩余电荷的区分?带电体;良好的验电器在距带电体约100mm时即可发出信号,接触到带导体后信号不减弱。剩余电荷;剩余电荷只有在验电器接触到导体时才可发出信号,并且信号是逐步减弱的。
三、临时接地线1、对临时接地线有哪些要求?使用前应作哪些检查?(1)临时接地线应使用多股软裸铜线,截面不小于25mm2(现市场供应的临时接地线,有一种在导线外加无色透明塑料绝缘,其目的是保护软铜导线不易断线,不散股,可视为裸线)。(2)临时接地线无背花,无死扣。(3)接地线与接地棒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现象。(4)接地棒绝缘部分无裂缝,完整无损。(5)接地线卡子或线夹与软铜线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现象。2、挂临时接地线应由谁做?对挂临时接地线有哪些要求?(主考老师任意指定一项设备的检修,应能正确地挂临时接地线)挂临时接地线应由值班员在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按操作票指定的地点进行操作。在临时接地线上及其存放位置上均应编号,挂临时接地线还应按指定的编号使用。装设临时接地线的实际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项:1)装设时,应先将接地端可靠接地,当验电设备或线路确无电压后,立即将临时接地线的另一端(导体端)接在设备或线路的导电部分上,此时设备或线路已接地并三相短路;2)装设临时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的顺序与此相反。装、拆临时接地线应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3)对于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或线路的各方面或停电设备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都要装设临时接地线。4)分段母线在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断开时,各段应分别验电并接地之后方可进行检修。降压变电所全部停电时,应将各个可能来电侧的部位装设临时接地线;5)在室内配电装置上,临时接地线应装在未涂相色漆的地方。6)临时接地线应挂在工作地点可以看见的地方;7)临时接地线与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之间不应连接有断路器或熔断器;8)带有电容的设备或电缆线路,在装设临时接地线之前,应先放电;9)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装设临时的接地线时,应先装低压,后装高压;先装下层,后装上层;先装“地”,后装“火”;拆的顺序则相反;10)装、拆临时接地线工作必须由二人进行,若变电所为单人值班时,只允许使用接地线隔离开关接地;11)装设了临时接地线的线路,还必须在开关的操作手柄上挂“已接地”标志牌。
四、标示牌
1、标式牌有几类、几种?各是什么?标示牌有四类七种按其性质分为:①禁止类: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2)警告类:如“止步,高压危险!”和“禁止攀登,高压危险!”;(3)准许类:如“在此工作!”和“由此上下!”;(4)提醒类:如“已接地!”;常用的标示牌分为四类七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悬挂在特定地点的标示牌。如“禁止推入,有人工作!”,“有电危险,请勿靠近!”等。2、说明禁止类和提醒类标示牌的用法及悬挂的数量?在哪些情况下使用允许类标示牌?禁止类标示牌悬挂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施工设备或施工线路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柄上”。警告类标示牌悬挂在以下场所:①禁止通行的过道上或门上②工作地点邻近带电设备的围栏上③在室外构架上工作时,挂在工作地点邻近带电设备的横梁上④已装设的临时遮栏上⑤进行高压试验的地点附近。准许类标示牌悬挂在以下所处:①室外和室内工作地点或施工设备上;②供工作人员上、下的铁架、梯子上。提醒类标示牌悬挂在“已接地线的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柄上”。标示牌悬挂数量规定如下:①禁止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应与参加工作的班组数相同;②提醒类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应与装设接地线的组数相同;③警告类和准许类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可视现场情况适量悬挂。文章来源:综合网络,侵权联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