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时钟指令运用

楼主(2024-07-09):
什么是PLC时钟
PLC的时钟就是PLC内部的时间,可以通过程序指令进行读取写入调用,实现其它的功能,例如通过时钟功能设定PLC运行到某天某时间停机等。还可以通过人机界面来显示PLC的当前的时间、日期等。
S7-200 SMART PLC的实时时钟提供年、月、日、时、分、秒的日期/时间数据。
CPU CR40 AC/DC/Relay这款PLC没有内置实时时钟,CPU SR20、CPU SR40、CPU ST40、CPU SR60、CPU ST60有内置的实时时钟,CPU断电状态下可保持7天。
时钟数据的断电保持
S7-200 SMART PLC靠内置的超级电容来为实时时钟提供电源,保持时间为典型值7天,最小值6天。电源放电完后,再次上电后时钟将停止在缺省值,并不开始走动。
CPU CR40这款PLC无内置超级电容,所以实时时钟无电源缓冲,尽管可以通过READ_RTC 和 SET_RTC 指令来读取或设置日期/时间数据,但是当 CPU CR40 断电后再次上电时,这些日期/时间数据会丢失,上电后日期时间数据会被初始化为2000年1月1日。
当PLC断电后,CPU靠内置的超级电容为系统时钟提供缓冲电源,缓冲电源放完电后,再次上电时,系统时钟会恢复默认值,并停止运行,系统时钟的保持时间通常为7天。CPU的系统时钟不能在断电保持区域设为断电保持。
若需要长时间保持,对于标准性CPU可以加装电池板(SB BA01)来实现长时间断电保持功能。购买电池信号板后还需再买专用纽扣电池才能使用(电池型号为CR1025)。需要将SB BA01添加到设备组态并将硬件配置下载到 CPU 中,SB BA01电池板才能正常工作。
200 SMART PLC的V存储区和M区数据的断电保持,无需SB BA01电池板,可以实现数据永久保持。电池板是用来实时时钟的断电保持。
使用 SB BA01电池板和 CR1025 电池,能对实时时钟断电保持大约一年。可编程使用提供的电池状态位I7.0=1,检测电池电量低。
通过编程软件设置时钟
通过编程软件 Micro/WIN SMART 设置 CPU 的时钟时,必须先建立编程软件和PLC的通信连接。
(1)选择“PLC “—”设置时钟”,打开“PLC 时钟操作”对话框。
读取 PC 时钟:按此按钮可以读取当前电脑的本机时间。
读取CPU:按此按钮可以读取PLC内部的实时时钟。
通过按下“设置”按钮,将上面设定的时钟日期数据写入PLC中。
指令编程说明
时钟指令有读取及设置实时时钟和扩展实时时钟两部分
READ_RTC读取实时时钟指令:从 CPU 读取当前时间和日期,将其装载到从字节地址 T 开始的 8 字节时间缓冲区中。
SET_RTC设置实时时钟指令:通过由T 分配的8字节时间缓冲区数据将新的时间和日期写入到 CPU。
READ_RTCX读取扩展实时时钟指令:从 PLC 中读取当前时间、日期和夏令时组态,并将其装载到从 T 所分配地址开始的 19 字节缓冲区中。
SET_RTCX设置实时时钟指令使用字节地址 T 分配的19字节时间缓冲区数据将新的时间、日期和夏令时组态写入到 PLC 中。
实时时钟缓冲数据格式
T字节说明数据值
年
00至99(BCD值)20xx年:其中,xx是T字节0中的两位数BCD值
月
01至12(BCD值)
日
01至31(BCD值)
小时
00至23(BCD值)
分
00至59(BCD值)
秒
00至59(BCD值)
保留
始终设置为00
星期几
使用SET_RTC/TODW指令写入时会忽略值。通过SET_RTC/TODR指令进行读取时,值会根据当前年 / 月/日值报告正确的星期几。1至7,1=星期日,7=星期六(BCD值)
如果设置T为VB100,读取时钟后,“年”的信息就会保存在VB100中,“月”保存在VB101中。所有的日期时间均采用BCD码格式分配(比如16#15表示2015年)BCD码00-99值可分配范围为2000年至2099年。200 SMART的内部时钟是BCD码格式的,需要转换成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