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控制】电动执行器的分类,接线方式,调试步骤 ...
【阀门控制】电动执行器的分类,接线方式,调试步骤

楼主(2024-07-09):
阀门电动执行器的分类
简易型
功率很小,一般用小型中间继电器控制即可。
不带反馈,不带到位信号输出,自带限位的三线二控阀门,到位不用外部控制断电。
此外电磁阀也可以实现通电开阀,断电关阀的效果。
普通型
有的阀门带有开到位,关到位输出,带有电位器类型的开度反馈功能,有的则没有开度反馈功能。
220V电动阀的控制方式
220V的电动阀门是由三线控制正反转实现开阀和关阀,开关到位后需要断开电机电源,否则会损坏机械或烧毁电机。
接触器选型
首先我们需要根据阀门功率来选择合适的控制元件,继电器,家用交流接触器,三相交流接触器都是可供选择的控制元件。他们触点的额定电流不同,继电器(单触点5A)适合功控制率较小的阀门,接触器适合控制大功率的阀门(例如接触器CJX2-0910,09代表触点额定电流9A,根据额定电流选型即可)。
阀门控制接线
电机主回路已串联限位及热保护
由于限位开关触点可通过的电流有限,此种主回路串联限位开关的阀门一般功率都比较小。
左边的开到位和关到位是有源输出,即4,5号端子在开关到位时会有220V电压输出,可直接接入AC220V指示灯显示开关到位指示,不可直接接入PLC,需要使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右边的阀门有开到位和关到位是无源输出,如果需要点亮指示灯,需要在COM端子接入AC220V或DC24V电源(具体与指示灯匹配),可以直接接入PLC,COM4接PLC数字量输入的公共端,开到位5,关到位6接数字量输入端。
在电机控制回路串联限位开关
由于限位开关触点可通过的电流有限,当阀门功率较大时,阀门5,6,7号端子已将阀门内部的限位开关和过力矩开关串联好,需要将他们添加到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使用,而不能将他们接入主回路来实现保护。
阀门控制回路接线如图所示
调试步骤
阀门上电
观察阀门是否有发热迹象。
控制开阀,关阀接触器动作,观察阀门是否旋转,旋转方向是否与动作的接触器一致。(开阀接触器动作,阀门打开,关阀接触器动作,阀门关闭。)
如旋转方向与控制接触器不一致,调相。
如旋转方向与控制接触器一致,观察阀门开到位后接触器是否断开。如未断开,说明接线方式或限位开关有问题。检查接线并检查限位开关与阀门行程是否匹配。开到位,关到位停止都测试好。
校准阀位反馈电位器。开到位时记录反馈电压,关到位时记录反馈电压,如开到位时中心头与一端的电压小于关到位时中心头与一端的电压,则取中心头与另一端的电压作为阀位反馈电压信号。之前记录的较高电压为开到位反馈,较低电压作为关到位反馈作为PLC程序模拟量输入量程高低限。
智能型
此种智能型阀门,不用外配交流接触器,阀门内部集成有交流接触器或电机控制器,具备相序保护功能。
提供主电源后,电机制器会检测相序,自动控制阀门转向。还有面板可以就地控制阀门开关,显示阀门开度等信息。智能型阀门有开关量控制型的,也有模拟量控制型的。
开关量控制型
开关量三线控制正反转(通常使用阀门内部提供的DC24V控制),还有保持/点动功能,保持状态下,无法通过开关信号控制阀门动作。阀门还可以设置紧急动作时的紧急阀位,当模拟量输入信号丢失时,阀门自动回到某个设定的开度。
调节控制型
开关控制端子无效,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子接入的4-20mA控制阀门开度,如果模拟量输入信号<4mA以下的某个阈值,阀门不动作,并且会显示丢信报警。即模拟量输入信号丢失时,阀门自动锁定。
阀门参数设置
行程设置
开到位编码器校准,手动电控开阀,观察减速箱指针旋转至开到位的位置,然后将此编码器数值确认为开到位的位置。
关到位编码器校准,手动电控关阀,观察减速箱指针旋转至关到位的位置,然后将此编码器数值确认为关到位的位置。
阀位给定电流值设置
PLC程序中给定阀门位置为0%,在阀门面板上观察此时的模拟量输入值,将此值保存为阀门0%给定电流值;PLC程序中给定阀门位置为100%,在阀门面板上观察此时的模拟量输入值,将此值保存为阀门100%给定电流值.
阀位反馈电流值设置
开到位输出电流值校准,手动将阀门开到位,在PLC观察模拟量输入的整数值,记录此整数值,将其确定为模拟量输入100%对应的量程上限整数值。
关到位输出电流值校准,手动将阀门关到位,在PLC观察模拟量输入的整数值,记录此整数值,将其确定为模拟量输入0%对应的量程上限整数值。
输出点定义
输出点可定义输出含义和是否取反,例如,将开关量输出1定义为开到位信号,信号为常开表示没有开到位时继电器断开,到位时继电器接通,信号为常闭表示没有开到位时继电器接通,到位时继电器断开。
常见问题
开关量控制开关的阀门能通过PLC设定开度控制吗?
只要带有阀位反馈,接入PLC后可进行开度控制。开关量控制就是阀位反馈到达设定值后,断开开关阀继电器。模拟量控制就是直接将设定方阀位以4-20mA电流的形式给定至阀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阀门开关不到位就无法在开关了
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需要先将阀门开关到位,再断电拆开阀门,测量阀门限位开关是否处于接通的位置,如果没有接通,则松开螺丝,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使其刚好位于接通的位置。
校准编码器数值,将开到位编码器数值适当调大,将关到位编码器数值适当调小,再手动开关阀看是否能到位。
阀门运行方向与实际控制的方向相反
调整相序,380V阀门调整任意两根线的接线位置,220V阀门交换除公共线外的两根电源线。
阀门无法启动
检查阀门供电电源
检查阀门是否触碰限位开关,如果关到位到了,就无法再启动关阀操作,如果开到位到了,就无法再启动开阀操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阀回路串联了关到位信号,而此时阀门恰好位于关到位的状态,此种情况可断电手动将阀门遥至中间位置,再开关阀进行检查。
阀门启动一下就停止了
检查是否到限位。
检查外部热继是否跳闸。
检查空开是否跳闸。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27136791453073411
关于阀门的远程控制,汇辰可提供从硬件到软件的系统解决方案,欢迎咨询了解。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27426774541893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