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阀门控制】PLC编程,云平台开发,远程调试程序

楼主(2024-07-09):
阀控程序开发

PLC硬件及编程

使用汇辰SMART E7系列PLC,兼容西门子PLC模块及编程软件。利用汇辰演示箱,来模拟开关型阀门的模拟量控制。

在PLC程序中添加阀控程序,模拟开关阀时的开度变换,开关阀输出时,开度每秒增减1.2%

阀控程序中可模拟开关量控制阀门动作,并通过模拟量给定反馈来实现阀门开度定位控制。阀门开度为0%时,模拟关到位信号置位,阀门开度为100%时,模拟开到位信号置位。

汇辰云平台开发

编程计算机HConfig软件,DBLINK物联网模块,汇辰云服务器之间的关系展示。

云平台添加阀控变量

原云平台中已经有流量数据模拟的程序,需要将项目从云平台下载后,在修改添加阀控变量。
下载云端项目并做修改

登录后会检测到该云平台账号中所包含的项目

将云端配置文件下载至本地

从云端下载至本地的项目,可在此基础上添加物联网模块,或在已有的物联网模块下添加PLC变量。添加修改后的配置需要上传至云端,因为是远程操作,DBLINK物联网模块不在身边但连接着云端服务器,所以必须先将项目上传至云端,再通过云端同步的方式将新的配置文件同步给DBLINK物联网模块。

添加变量并上传云端

在原有基础上添加变量,配置变量基本型信息,线性变换,报警,存储,安全写数据的功能。

添加变量

BOOL型

Float型

启动

V2000.0

开度给定

VD2004

停止

V2000.1

开度反馈

VD2008

开到位

V2000.2

关到位

V2000.3

开输出

Q0.0

关输出

Q1.0

除了变量基本信息,还可以配置变量的线性变换,报警,存储,安全写数据功能。

线性划算对变量进行按比例缩放,例如输入为5530-27648,输出设置为0.0-100.0。当变量值是5530-27648之间的某个整数值时,组态中显示的是0-100.0之间的实数值。

报警设置可以为变量添加报警规则,报警规则满足时,报警。还可以设置此报警需要触发的报警动作,做出报警连锁反应。

存储可选择不存储,周期存储,变换存储,条件存储。

安全配置可以配置三个操作级别,以区分不同级别登录的用户仅可修改对应的变量值。

变量添加完成必须上传云端,就可以在数据监控中看到新添加的变量,变量前面的圆点是红色的,表示现场的DBLINK物联网模块还不能将这些数据采集至云平台,因为新配置文件还没有同步给DBLINK物联网模块。

云端数据同步至DBLINK物联网模块

云端数据与DBLINK物联网模块中的配置不一致时,项目前面会出现蓝色感叹号图标。此时需要在项目配置,BOX管理中,点击数据同步按钮,将最新上传至云平台的项目文件同步给现场连接至云平台的DBLINK物联网模块,一般物联网模块能够按照最新配置与PLC交换云平台所需的数据。

数据同步成功后,项目前面的感叹号变为绿色圆点

再看实时数据中,原来新添加的变量前面的红点也变成绿点了,这样现场的DBLINK物联网模块就能将新添加的PLC变量与云平台进行数据交换。

云平台添加阀控画面

阀门控制画面开发

展示阀门开到位,关到位,开输出,关输出信号,阀门开度反馈。更正一下,下图中白色字体的“开度设定”应为“开度反馈”。点击启动按钮,阀门开或关继电器输出,阀门开始向设定开度运行,点击停止按钮,阀门开和关继电器都断开,阀门停止运行。

利用指示灯0,1两种不同状态显示阀门是否开到位。

变量连接

开关量显示控件

连接变量,设置变量数值对应的元件状态。

模拟量输入输出控件

连接变量,勾选显示单位(单位在HConfig中添加变量时设置),输入小数位数,勾选变量控制,勾选数值范围,设置最小值和最大值。

按钮控件

连接变量,设置操作类型,勾选是否需要操作确认功能。

窗口弹出设置

选择事件为弹出式画面,选择需要弹出的画面名称。

远程下载PLC程序

开启远程编程通道

禁用其他虚拟网卡

建立连接

打开SMART编程软件,点通信,在通信界面中,先选择虚拟网卡,再添加CPU,添加CPU的IP地址必须与远程编程界面中提示连接的IP地址一致。

远程下载程序

下载完成,运行PLC

监视调试程序

开度反馈0.0,开度给定100.0,启动阀门,阀门开输出置位,阀门反馈逐渐增加,阀门逐渐打开至给定开度,开到位信号正常。

程序测试正常后,关闭远程编程通道。

云平台测试

阀门开到设定值,开输出关闭,开阀过程结束。

汇辰云体验账号

软件准备及账号注册
云平台配置软件HConfig

https://www.huceen.com/app/system/entrance.php?m=include&c=access&a=dodown&lang=cn&id=91
汇辰工业云平台

http://hcloud.huceen.com/login?lang=zh_CN

注册自己的账号

注册时企业名称可简写,联系人必须为全名,必须通过手机号获取验证码。

审核过后即可登录自己的账号开发项目

体验汇辰云

想体验的朋友可以私信我获取体验账号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27136791453073411
云PLC远程上下载程序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27426774541893633汇辰云添加萤石云摄像头直播设备状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35894612273364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