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怎样使用SD卡下载PLC程序(汇辰200SMART)

楼主(2024-07-09):
材料准备

MicroSD卡一张(注意SD卡的容量在4GB-16GB之间,4GB,8GB,16GB都可以,存储格式为FAT32格式,如果存储卡不是FAT32格式,可以右键格式化存储卡为FAT32格式,注意格式化将导致存储卡中已存储的文件被清空。)

读卡器一个

下载程序

制作SD卡程序文件

打开需要通过SD卡下载的程序,在编程软件中选择PLC选项卡,存储卡设定,选择PC端的程序存储卡。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SD卡的目录,选择好后点“保存”按钮。

提示保存成功就可以关闭对话框了。

插入PLC下载程序

注意,插入SD卡将导致CPU进入STOP模式。为确保安全,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PLC断电。

    将SD卡插入PLC的存储卡插槽。

    PLC上电。

    观察PLC指示灯,从RUN绿灯闪烁到STOP黄灯闪烁表示程序下载完成。

    PLC断电。

    将SD卡从PLC的存储卡插槽中弹出并取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51952392544157700

更新固件

制作固件更新SD卡

    将固件压缩包解压。

    将加压后固件文件夹中的FWUPDATE.S7S和S7_JOP.S7S两个项目复制到存储卡的根目录。

    弹出存储卡。

    按下载程序的步骤插入PLC进行固件更新。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51953968998481923
恢复出厂设置

    删除 microSDHC 卡中的所有内容。

    在SD卡中创建一个记事本文件,打开后输入“RESET_TO_FACTORY”。(不要输入引号。)

    将该文件命名为“S7_JOB.S7S”。

    按下载程序的步骤对PLC恢复出厂设置。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51947634123046920
总结

使用存储卡下载PLC程序时,一定要先将PLC断电,在断电状态下插入存储卡再重新上电才能保证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