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定要会用的6张表——符号表

楼主(2024-07-09):
符号表的内容

定义符号

200SMART编程软件符号表包含3列基本信息,分别是符号,地址和注释。
在定义符号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 符号名可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以及从 ASCII 128 到 ASCII 255 的扩充字符。第一个字符不能为数字。
  • 使用双引号将指定给符号名的 ASCII 常量字符串括起来。
  • 使用单引号将字节、字或双字存储器中的 ASCII 字符常量括起来。
  • 不要使用关键字作为符号名。
  • 符号名的最大长度为 23 个字符。

重叠和未使用的符号

此外在符号表的左侧还有两列以符号的形式展示一些必要的信息,第一列展示的是符号对应的地址与其他符号对应的地址是否有重叠,如果两个不同的符号对应的地址是有重叠的,两个符号的第一列就会出现重叠符号;第二列展示的是符号符号在程序中是否未被使用,如果该符号没有被使用,就会出现未被使用的符号提示。

对于前两列中的提示有时必须检查更正,有时则可以忽略,例如当你定义"起始地址"为VB100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变量被通过间接寻址的方式存储到了VB101-VB109存储区,你为这些存储区定义了对应的符号。如果你在程序中使用了&VB100,此时“起始地址”不会被提示为未使用符号,但VB101-VB109定义的符号会被提示为未使用的符号,而实际VB101-VB109已经存储了相应的实际数据。
符号表中的错误

在符号列中填写的信息错误,地址列中填写的错误地址,系统会用红色字体做出提示;如果是地址有重复或符号名重复,系统会在下方用波浪线标注出来。
例如符号不同,地址相同,符号下方出现绿色波浪线,地址下方出现红色波浪线。
例如符号相同,地址不同,符号下方会出现红色波浪线。
例如符号相同,地址相同,符号和地址下方均出现红色波浪线。
例如错误的符号名,例如以阿拉伯数字开头的符号名,符号下方会出现红色波浪线。
例如错误的地址,例如寻址方式错误的地址VD5.8,地址以红色标出,地址下方出现红色波浪线。
PLC变量寻址方式请参考文章【PLC基础知识】SMART200的数据类型和变量寻址方式

符号表地址列的排序

可以点击符号列的标题进行重新排序。
数字常量排在字符串常量之上,字符串常量排在地址之上。

符号表的分类

符号表可分为普通符号表,系统符号表,I/O映射表三种类型。

普通符号表

普通符号表就是上文介绍的可以自由定义的符号表。
系统符号表

系统符号表包含了系统中的特殊寄存器SM的符号,这些符号是系统默认定义好的,但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I/O映射符号表

系统块中所组态的CPU模块及扩展IO模块的符号表,系统会根据硬件组态的变化自动增减这里的符号信息,如果不小心改动了硬件组态,注意这里修改好的符号也会随之删减变化。

注意:也可在普通符号表中定义SM地址的符号和I/O地址的符号,这样在做硬件组态改变时,I/O地址的符号是不会被自动删减的。
视图的符号功能区

创建未定义的符号表

该功能的作用是,如果你在编程时,直接使用符号进行编程,并没有为该符号分配地址,那写完程序后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为程序中使用的符号定义相应的地址。
这个功能的使用取决于你的编程风格,如果你只是用符号在编程,那最后再将符号和实际变量地址进行绑定也是可以的。在符号被定义之前,你无法通过表格查看到已经使用的符号,没有参考依据,在后面的程序再使用这个符号时可能会出错,当然这取决于个人的编程风格。
本人还是倾向于先定义符号表,再在程序中使用的编程顺序。

将符号应用到项目

如果在编程时使用到一个没有定义符号的地址,例如在程序指令中使用了VD200这个地址,而这个地址在符号表中没有定义,当我们之后在符号表中定义“频率给定”,VD200后,这个地址的符号是不会直接更新在程序中的,程序中显示的地址仍然是VD200,这时需要点一下“将符号应用到项目”才能使程序中使用的地址对应的符号更新过来。
如果是在程序中使用了某个符号,但你想更改这个符号对应的地址,当你在符号表中修改完符号对应的地址后,程序中也不会立即更新过来,只有点一些“将符号应用到项目”后,符号对应的新地址才会更新过来。

程序中的显示方式

变量在程序中的显示方式有3种,分别是仅绝对,仅符号,符号:绝对。第一种是以绝对地址为参考,切换其他显示方式时通过绝对地址转换为其他显示形式;第二种是以符号为参考,切换其他显示方式时通过符号转换为其他的显示形式;第三种也是以符号为参考,切换其他显示方式时通过符号转换为其他显示形式。

仅绝对

程序段中仅显示变量的绝对地址

仅符号

程序段中仅显示变量的符号名

符号:绝对

显示方式为变量的 符号:绝对地址

注意事项

划重点,这三种显示方式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最常用的是“符号:绝对”的显示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显示的信息最全面,在编程时既可以输入符号,也可以输入绝对地址,输入后系统自动显示为符号:绝对的形式,既方便又好用。
特殊情况,例如需要修改一个变量的符号名,即某个地址对应的符号名称或者需要修改某个符号名称对应的地址时,就需要选择不同的显示方式来完成了。
在符号:绝对和仅符号模式下,修改符号名称会造成程序中引用符号出现错误,程序中还会使用原有的符号名,而且该符号名会存在未分配对应地址的错误,正确的方式是先切换到仅绝对模式,再修改地址对应的符号名,然后再切换回符号:绝对或仅符号模式,这样程序中引用的符号名就会被自动更新过来,而不会产生错误。
在仅绝对模式下,修改符号名称对应的变量地址,程序中还会使用原有的绝对地址不会被改变,达不到修改变量地址的目的。正确的方式是先切换到符号:绝对或仅绝对模式,再修改符号名对应的地址,然后点一下“将符号应用到项目”,符号名对应的地址就会被更新过来。
口诀:修改符号选仅绝对,修改地址选符号:绝对或仅符号,刚好是相反的关系。

总结

200SMART编程符号表的使用你学会了吗,符号表使用的关键是注意符号的命名规则以及地址的寻址方式和范围。利用符号表提示的重复信息可检查出程序中是否存储错误重复使用的变量,避免程序运行出错。未使用的变量可以及时删除,避免对编程产生干扰。
利用好系统符号表,可以轻松使用特殊寄存器而不必去帮助里查找,提高编程效率;利用好I/O符号表,修改符号名称为我所用,减小新建符号的工作量,提高编程效率。
用好视图功能,特别是修改符号或者修改地址前一定要注意选择好显示模式,这样才能一步到位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