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远程无线通讯控制启停改造实例 ...
英威腾变频器远程无线通讯控制启停改造实例

楼主(2024-07-09):
现状
深井泵房目前使用一台英威腾GD200A变频器驱动深井泵,目前是只能在变频柜面板通过按钮启停。
改造目标
水箱距离深井泵房约1.5km,需要根据水箱液位控制深井泵启停,实现液位高限停泵,液位低限启泵的功能。
改造方案
变频柜改造方案
保留变频柜原有功能,在通讯出问题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柜门旋钮启停变频器。
在变频柜增加一个本地远程旋钮,旋钮接入DI输入端子来切换本地,远程使用不同的命令源来控制变频器启停。当旋钮选择在本地时,变频器按照原有方式通过柜门旋钮控制启停;当旋钮选择在远程时,变频器485通讯接口通过电台接受PLC控制命令实现启停。
通讯方案
采用数传电台通讯,无后期流量费用。
实施
变频器参数设置
查看原有参数
P0.01=1 端子运行指令通道
P5.01=1 正转运行(FWD),S1端子接启停旋钮常开触点。
设置命令源切换参数
P5.03=38 命令切换到通讯,即S3端子接本地远程旋钮,旋钮选在远程时,S3端子输入有效,命令源切换到通讯控制,柜门启停旋钮不起作用。
设置通讯接口参数
P0.02=0 这个参数一定要确认是否为0,虽然手册上默认为0,但我改的这个变频器该参数值却是3,就因为这个参数不是0导致无法通讯。
配置485接口参数
P14.00=33 从机地址设置为33
P14.01=3 波特率设置为9600
P14.02=0 校验方式为 无校验(N,8,1) for RTU
P14.03=5ms 默认。
P14.04=0 不产生通讯故障。
P14.05=1 传输错误时,不报警并继续运行。
变频器通讯测试
通讯寄存器地址
控制测试
控制命令 2001H转换为十进制8193,在MODSCAN中,寄存器地址相对于报文中的地址需要+1,所以是2001H。
状态读取测试
注意状态字和运行参数地址不连续,考虑是否使用频率反馈来代表运行状态。
运行频率 3000H 十进制地址12289
状态字1 2100H 十进制地址 8449
输入IO状态 300AH 十进制地址12299
电台参数设置
设置电台的工作模式,485接口参数,速率,信道。速率越高通讯距离越短,速率越低,通讯距离越长,但传输速度会变慢。
PLC编程调试
串口参数设置
配置PLC的串口参数,波特率为9600,无奇偶校验
启停命令写入
由VW2300的值控制变频器的启停,VW2300=1启动变频器,VW2300=5停止变频器。
手动控制变频器启停
只需要改变VW2300的值,程序会将此值自动写入变频器的寄存器48193中从而控制变频器启停。
液位自动控制变频器启停控
变频器状态读取
从412289寄存器开始连续读取11个寄存器,并存储在VW2302开始的连续11个字存储区中。我们只取需要的状态在符号表中注释,VW2302输出频率,VW2310输出电流,VW2322DI输入(用于获得本地远程旋钮的位置)
对读取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转换为实际值
如果旋钮转换到本地,则对变频器发出通讯停机指令,这样再下次转换过来后变频器在收到启动命令才会启动。如果一直发启动命令,变频器有可能转为远程通信控制后不启动。远程控制时,启动命令发出15s后变频器反馈频率仍小于5.0Hz,M10.1接通表示变频器故障。
由于变频器状态字地址和频率等状态地址不连续,为减小通讯负担,选在通过变频器频率反馈来判断变频器是否运行,当频率反馈大于5.0Hz时,M10.0接通表示变频器运行。
总结
远程无线通信需要借助电台无线传输数据,只有保证PLC,电台,变频器的485接口波特率,奇偶校验参数设置一致才能正常通讯。通常在控制设备本地先用有线连接的方式测试成功再进行远程无线通讯,如果通讯不上,只需要排查主站和电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