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除尘器工艺介绍及PLC编程应用

楼主(2024-07-09):
>工艺介绍
引风机
将除尘器入口负压和引风机频率进行关联,在保证设定压力的情况下,变频以一定的频率运行,由于风机是转矩平方型负载,风机低频运行时具有节能的优点,当除尘器吸附的颗粒逐渐增多,阻力增大时,除尘器入口负压减小,压力增大。在压差不变的情况下,通过PID调节使变频器频率增大,使除尘器负压达到原有的设定值。
脉冲清灰
当灰尘吸附到一定程度,除尘器入口与出口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除尘器顶部的清灰脉冲阀开始工作,将灰尘从布袋上吹落,吹灰时需要关闭控制进气的气缸,类似于反冲洗工作原理。或者由时间来控制,间隔一定时间后执行一次清灰工作。
卸料输送
被吹落的灰尘会积累在下方的灰斗中,当灰斗存满灰尘后,需要打开卸料器卸灰,并通过绞龙将卸下的灰输送至卡车运走。

除尘控制柜
需要控制上文介绍的三个部分
风机变频的控制
最初是想通过变频器自身的PID控制器来控制频率,这样PLC就不用编写PID控制程序,但客户要求PID参数可在触摸屏上设置,但该变频器不具备通过485接口读写变频器PID参数的功能。

关于变频器的PID功能,请参考《变频器PID功能的使用方法》

汇辰E3-SR20 CPU模块不可扩展模块,但具备数字量输入输出接口和485通讯接口。因此可通过485通讯接口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具备模拟量输入接口,将压力接至变频器,再通过485接口读取至PLC作为实际反馈值,这样就可以在没有模拟量接口的情况下通过PLC的PID程序控制变频器。

脉冲清灰控制
只需要给脉冲控制仪供电,就可以按照控制仪设定的时间周期循环执行清灰流程。

卸灰输送控制
在触摸屏上就地手动控制即可,通过触摸屏画面的按钮控制卸料器启停。本项目无需本控制柜绞龙启停。

程序结构分析

时间处理

由于不同的定时器分辨率不同,有1ms,10ms,100ms的区别,如果以s为单位在触摸屏上设置延时时间,那么需要根据定时器分辨率不同转换成定时器的设定值使定时器能够以设定的s数来工作。
例如,如果使用接通延时T101来编程,下图中可看出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也就是每100ms定时器数值增加1,当数值增加到与PT设定值VW6相等时,定时器T101接通。如果需要设置条件满足20s后接通,就需要将VW6的值设置为200。

定时器设定值与实际的时间单位怎样转换

  • 实际设定值以s(秒)为单位,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
1s=1000ms;1000ms/100ms=10.实际设定值是分辨率的10倍,定时器设定值=实际设定值*10就可以让定时器按照设定的秒数工作。

  • 实际设定值以min(分钟)为单位,定时器分辨率为100ms
1min=60s=60000ms,定时器每100ms计数值增加1,60000ms/100ms=600(60000ms中包含了600个100ms),定时器数值增加到600时,定时器刚好计时1分钟。实际值设定多少分钟,就用设定值x600后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即可。

通信

Modbus通信程序

初始化PLC的RS485端口
编写读写变频器参数的程序

数据转换

按照变频器通讯协议规定对读取到的整数数据进行转换,转换为类型为实数的实际值

将实际值按照PID向导中定义的PV过程值上下限,设定值上下限,手动设定值上下限进行转换。

调用PID子程序

调用PID向导生成的PID子程序,以实现自动控制变频频率使实际压力跟随设定压力。

启停控制

控制继电器输出以控制各个设备启停,手动控制继电器输出或自动模式时,按照开关机逻辑顺序延时启停设备。

故障处理

变频器故障或热继电器故障时,复位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