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LC硬件组态介绍

楼主(2024-07-09):
模拟量模块组态
模拟量模块组态可分为模块组态和通道组态
模块组态
模块报警主要用于启用模块的24V电源报警功能,模拟量模块除了从侧面的总线接口处获得5V总线电流外,还需要外接24V电源并消耗一定电流,这个在技术手册中可以查到。
如果勾选启用了模块的用户电源报警,那么当模块端子外接的24V电源丢失后,模块故障灯会报警,同时SM特殊寄存器会显示出该报警信息。
通道组态
模拟量输入通道组态
模拟量输入通道的类型和滤波抑制这两个参数是两个通道为一组设置的,在通道0中组态好模拟量输入类型和抑制参数,通道1中的这两个参数也随之确定。而范围,滤波,报警功能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选择。
类型
通道类型是根据接收的信号来选择电流类型还是电压类型。
范围
范围也是根据输入信号的范围来确定(电流型输入只能选择0-20mA的范围;电压型输入可选择±2.5V,±5V,±10V三种范围。
抑制
该选项可以选择:10Hz/50Hz/60Hz/400Hz,低频10Hz噪声,工频50/60Hz噪声,高频400Hz噪声,如果现场模拟量有以上某个频率的噪声干扰,可以试着选择抑制频率以抑制干扰。如果无法排除干扰,还可以选择在外部加装隔离模块以抑制干扰,还需要注意应消除共模电压干扰。
滤波
该选项可选择:无(1个周期)/弱(4个周期)/中(16个周期)/强(32个周期)
不同的抑制频率对应不同的采样时间和积分时间(抑制频率的倒数),以上滤波选项中除了无选项,其他意味着几个采样周期求平均值后再更新AIW的值。
报警
超出上限和超出下限报警勾选后,就可以通过模块的指示灯和SM特殊寄存器来知道输入信号是否超限。
模拟量输出通道组态
模拟量输出模块除了冻结输出在最后一个状态是按模块整体配置的,类型,范围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配置。
类型
模拟量输出通道可根据设备接收的信号类型配置成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
范围
电流输出时,输出范围只能选择0-20mA(0-27648);电压输出时,输出范围只能选择±10V(±27648)。可参考模拟量输入的换算范围。
将输出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
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将输出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如果在单个模块的通道0中勾选了,那该模块后面的所有输出通道都会是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
如果第一个通道未勾选将输出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可以在替代值中输入替代值,当CPU转入STOP状态后,将使用替代值作为模拟量输出的值。
例如,如果模拟量输出接了阀门的给定,如果CPU转入停机状态,阀门需要保持原有开度,此时就可以勾选“将输出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如果CPU转入停机状态,阀门需要紧急关闭至安全位置,那我们就不勾选冻结选项,在替代值中设置一个安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值,假如阀门的给定信号是4-20mA,对应开度0-100%,如果CPU停机后,需要将阀门关闭至20%的安全位置,那么将替代值设置为9954,在CPU停机后,该通道的模拟量输出为7.2mA,阀门开度设置为20%。
报警
超出上限和超出下限报警勾选后,就可以通过模块的指示灯和SM特殊寄存器来知道输入信号是否超限。此外电流输出类型还可勾选断线报警,AQW的值大于0,但电流无法形成回路,此时就会进行断线报警;电压输出类型可以勾选短路报警,如果电压输出短路,该短路电流被监测到,就会进行短路报警。
总结
在使用模拟量编程前,请先在系统块中添加并配置模拟量模块,尤其是正确组态模拟量输入或输出通道的类型。在EM扩展模块槽位新添加的模拟量模块的所有通道都默认为电压型,如果你使用默认组态但实际需要的是电流信号,那么模拟量输入AIW的值就会与实际电流输入值不对应,接收电流信号的设备也无法正确获得程序中的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