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 PLC硬件组态介绍

楼主(2024-07-09):
认识CPU模块及扩展模块

200SMART系列PLC可分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CPU模块标配RS485接口和以太网口,并集成有一定数量的DI,DO接口,如果需要模拟量,额外通信接口,就需要使用扩展模块来扩展需要的接口。

CPU模块根据型号不同已经集成了20个,30个,40个,60个DI,DO接口。
CPU/集成接口
SR20/ST20
SR30/ST30
SR40/ST40
SR60/ST60
DI接口数量
DO接口数量
扩展模块添加的位置和数量

扩展接口的位置
数量
右侧模块扩展接口
中间板卡扩展接口

关于CPU模块的IO接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之前的文章
PLC基础知识:PLC IO接口的详细介绍

编程软件中的硬件组态

在开始编程之前,需要先根据PLC系统的实际模块配置,在软件中双击CPU打开系统块进行模块型号配置。然后再依次选择列表中的CPU模块,SB模块,EM模块进行组态配置,本篇文章主要介绍CPU模块组态设置的内容。

CPU可组态配置的内容结构如下

通信

SMART PLC设置IP地址的两种方式

  • 通信搜索后修改IP地址
打开通信界面,搜索到PLC后,选中需要修改的PLC,点 编辑 按钮,然后IP地址后点设置。

  • 在系统块,通信参数中设置
此种方法下载系统块后,CPU的IP地址会被更改成设置中的IP地址,此后就无法使用第一种方法修改IP地址了。

背景时间

可组态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扫描周期时间百分比。增加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时间百分比时,这样会增加扫描时间,从而减慢控制过程的运行速度。扫描时间仅在过程通信请求需要处理时增加。
系统默认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默认扫描时间百分比被设为  10%。该设置在处理编译/状态监控操作和尽量减小对控制过程的影响之间进行了合理的折衷。如果通信伙伴很多,如其他CPU访问此CPU,多个触摸屏访问此CPU,那可能就需要调整该设置以便能正常通信,每次尝试增加 5%,最大为 50%。
程序中的GET 和 PUT  指令需要额外资源来创建并保持与其它设备间的连接。如果有 HMI 设备或其它的 CPU 通过 EM DP01 与 S7‑200 SMART CPU 通信,则  EM DP01 PROFIBUS DP 模块需要额外的后台通信时间。开放式用户通信 (OUC) 还会给 CPU 增加额外负荷,并可能需要额外的后台时间。
RS485端口设置

这里的RS485端口设置只是设置PPI通信的地址和波特率,其他如Modbus通信的地址和波特率等参数都在调用库时进行配置。

数字输入

滤波时间

仅在输入状态保持超过滤波时间后,此状态才为有效状态。

脉冲捕捉

在滤波时间达标的基础上,在扫描周期中捕捉第一个脉冲并将脉冲输出保持至下一个扫描周期输入更新时。

数字输出

STOP模式下,冻结输出或者保持为ON状态,当勾选将输出冻结在最后一个状态时,对所有输出点都有效,不能再单独设置某个输出位停机时为ON状态。当CPU断电后,无论设置如何输出都是无法保持的。

用时序图简单说明如下:

保持范围

保持范围是指断电保存数据的存储区,不在此范围的存储区且数据库为配置的存储区如果CPU掉电后再次上电时存储值将变为0。

  • 数据区
数据区用于选择保持存储区的类别,支持的存储区类型有V,M,T,C存储区;
  • 偏移量
偏移量是指从哪个位置开始保持。
  • 元素数目
元素数目是指连续保存多少个数据长度的寄存器。
  • 举例

数据区
偏移量
元素数目
说明
范围0
VB
从VB200开始连续保持100个字节,VB200-VB299
范围1
VW
从VB200开始连续保持50个字,VB200-VB299
范围2
VD
从VB200开始连续保持25个双字,VB200-VB299
范围3
MB
从MB2开始连续保持2个字节,MB2-MB3
范围4
T
从T0开始连续保持3个定时器,T0-T2
范围5
C
从C0开始连续保持5个计数器,C0-C4
各CPU支持保持存储区的类型和范围如下,此外还需注意CPU保持存储区的大小。
数据类型描述CPU CR20s
CPU CR30s
CPU CR40s
CPU CR60s
CPU SR20
CPU ST20
CPU SR30
CPU ST30
CPU SR40
CPU ST40
CPU SR60
CPU ST60
V数据存储器VB0-VB8191VB0-VB8191VB0-VB12281VB0-VB16383VB0-VB20479
T定时器T0-T31、
T64-T95
T0-T31、
T64-T95
T0-T31、
T64-T95
T0-T31、
T64-T95
T0-T31、
T64-T95
C计数器C0‑C255C0‑C255C0‑C255C0‑C255C0‑C255
M标志位MB0‑MB31MB0‑MB31MB0‑MB31MB0‑MB31MB0‑MB31
关于PLC的存储区相关介绍请参考

【PLC基础知识】PLC 存储器的详细介绍

断电再上电影响存储区初始值的因素

以下分析仅针对V存储区,因为M,T,C存储区不支持配置数据块,在分析时可直接跳过从数据块复制数据的过程。
数据块
系统块保持设置
再上电初始值
-
-

-
数据块中设置的值
-

断电前的值

断电前的值

此外还需注意,C,T只能断电保持当前值,即使断电前状态为为1,重新上电后状态位会被清零,只有计数器再次计一个数后,才能再次使状态变为1。
安全

密码
四种权限:完全权限,读取权限,最低权限,不允许上传。

后三种权限选项必须设置密码,且密码格式必须遵循下列说明:"密码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小写字母、一个大写字母、一个数字和一个特殊字符。密码的长度必须在 10 到 63 个字符之间。"

通信写访问

例如来自 HMI、STEP 7-Micro/WIN SMART、PC Access 和其它 CPU PUT 指令的写入

勾选后 Q,AQ,M不可写入,V区限制写入,左图中的设置V区仍可写入,右图中的设置,VB0-VB99不可写入。
不勾选 Q,AQ,V,M都可写入。
串行端口

用于是否允许HMI通过通信端口来修改CPU模式和TOD系统时钟,主要针对西门子HMI。
提示

输入密码后获相应的权限,单次只授权一位用户,断开连接后权限最多保持1分钟。
第四种不允许上传模式,如果需要去除密码,需要使用清除功能将PLC清空后再重新下载其他加密等级的系统块。

启动

CPU模式
CPU断电再上电后的模式选择

STOP,断电再上电,模式还保持STOP状态
RUN,断电再上电,模式自动切换为RUN
LAST,断电再上电后的模式取决于断电前的模式
硬件
允许缺少硬件:实际模块配置中,缺少系统块中已经组态的模块,仍可以切换至运行模式。
允许硬件配置错误:实际模块中有与系统块中组态不一致的模块,仍可以切换至运行模式。
总结
文章介绍了PLC系统中CPU模块和扩展模块的连接方式,由于SMART系列的CPU模块已经集成了一定数量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接口,在介绍CPU的组态配置时就已经介绍了数字量输入输出接口的组态参数设置。组态模拟量模块的参数放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
汇辰PLC兼容西门子SMART,120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