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怎样制作自己的库文件

楼主(2024-07-09):
库文件就相当于一个子程序,子程序制作成库文件,在以后编程时如果需要使用,可以不必重新编写子程序,直接从库中调用。
制作一个库文件
1.首先打开一个新项目,将子程序SBR0重命名为库文件的名称,在变量表中定义库文件的输入输出参数。

2.在编程软件左侧列表中找到“库”图标,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创建库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库名称,注意这个库名称实际是库文件夹的名称,如果选中多个子程序,它们都将被归纳在这个库文件夹中。默认是SMART编程软件库文件存放的默认目录,可点“浏览”按钮修改,选择别的文件夹需生成后再导入才可以使用。

4.点击“下一页”,选中左侧列表中要被制作在库文件夹中的子程序,然后点“添加”按钮,选中的子程序会出现在右侧,表示添加成功。

5.点击“下一页”,如果需要对库设置密码保护,可勾选“是,对库中的代码进行密码保护”,然后设置密码,两个密码需相同才可通过。设置密码后,不影响用户调用库文件,只是在查看库文件的源代码时需要输入此密码才能查看。

此种密码保护指的就是POU密码,很容易被破解。如果是独创的有价值的算法,可以选择用汇辰PLC的子程序隐藏功能,子程序被隐藏后是无法进行上载的,没有源程序也无法进行破解。

6.接下来再设置主版本和次版本,如果下次有了改动需要更新库文件,只要不改变子程序名称,再生成时只要改变版本号,生成的库文件夹自动会用新版本替换旧版本,不会出现生成多个库文件的情况。

7.最后点“创建”按钮即可将库文件生成在第一步设定的路径下。

查看和使用
打开一个新的程序项目,展开库文件夹,在下面可以看到刚才生成的库文件夹名“滑动中值平均滤波”,展开后显示的是第二步选中的“中值平均滤波”子程序名以及第四步设置的版本号。双击库文件即可在程序中调用这个库,非常方便。

如果你第一步改变了生成库文件存储的位置,那么需要打开SMART编程软件默认的库文件夹,将生成的库复制粘贴到该文件夹中才能使用。详见:
S7-200SMART更多库文件的下载 中关于如何添加库文件的介绍
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