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系列PLC SR和ST型号的CPU该怎么选

楼主(2024-07-09):
SR和ST CPU模块的区别

我们知道200SMART的CPU模块分别有:SR20/SR30/SR40/SR60和ST20/ST30/ST40/ST60

那么型号为SR的CPU模块和型号为ST的CPU模块有什么区别呢,该怎么选型呢?下面为大家做对比。

从上面样本手册中的截图可以看出有3点不同,分别是:电源不同,数字量输入不同,数字量输出不同
基于不同点进行选型

电源条件

选SR型的CPU

现场不需要大功率DC24V电源为其他设备供电,选SR-CPU可直接接入交流,同时L+端子还可以提供最大300mA的DC24V电源输出,使用该型号的CPU相当于额外获得了一个小功率的24V电源。

选ST型的CPU

没有合适的交直流电源场合,例如DC24V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可直接为ST-CPU模块供电而不需要增加逆变器转换成AC220V再为SR-CPU供电。即使是DC12V的太阳能供电系统,也可以通过DC-DC变换模块升压至DC24V为ST-CPU供电,这样比直流逆变交流效率高得多。

交直流电源不在SR系列的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内。或者想使用电压范围更宽的外部开关电源为CPU模块供电,没有交流双电源时使用直流电源冗余模块为CPU模块供电。

数字量输入条件

基于为设备DI数字量输入提供的输入电源来具体做选择,保证逻辑1和逻辑0能被CPU明确识别即可。
数字量输出条件

选SR型的CPU

SR-CPU模块的继电器输出的额定电压范围宽,类型灵活,可输出交流也可输出直流电压。并且在额定电流内,可直接使用数字量输出控制设备,例如直接控制几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而不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降低了成本。而如果使用ST20,由于晶体管的额定电流较小仅有0.5A,如果超过该额定电流,就必须加中间继电器。ST-CPU的输出电压在20.4-28.8V之间,不可以直接带交流负载。

选ST型的CPU

ST-CPU的数字量输出是没有机械寿命的,如果通过中间继电器,同样可以像SR-CPU的继电器那样带负载,当中间继电器到达机械寿命或损坏后,只需要更换中间继电器即可修复,不需要修改程序变更输出点位或更换CPU模块来修复故障。例如ST-CPU适合用在动作频繁的除尘器脉冲阀控制系统中。

ST-CPU的数字量输出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其中有两路还支持100KHz的脉冲输出。在一些使用PWM或PTO的控制场景中就只能选用ST-CPU,例如使用PWM控制电加热温度,使用PTO控制步进/伺服驱动器。

又例如某计量泵需要使用一定范围的脉冲来控制泵速,而计量泵接收的脉冲信号电压为5V,此时也需要选ST-CPU外加支持DC5V电压输出的固态继电器来完成计量泵的控制。

总结

选型的时候必须基于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来选,不过对于一些普通的应用场景,使用SR型的CPU和ST型的CPU都是可以的。例如PLC系统中已经配置有24V开关电源,又设计了额定电压为DC24V的中间继电器输出,继电器也不需要频繁的通断,此时用SR,ST型的CPU都可以满足要求。
数字量输出模块DR型和DT型也可以参照SR型和ST型CPU的区别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