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T与V90PN伺服的插补控制应用实例

楼主(2024-07-10):
一.功能概述

西门子S7-1500T PLC作为高端运动控制器,具有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和插补路径等运动控制功能。通过一个五角星绘制实例,详细介绍插补控制功能的使用方法。

二.实例内容

1.实例名称

西门子S7-1500T控制V90PN伺服的插补控制应用实例

2.实例描述

S7-1500T与4台V90 PN伺服驱动器通过PROFINET进行数据交换的, ET200S连接伺服轴的限位开关和原点开关。在触摸屏上启动五角星绘制命令,S7-1500T应用插补功能完成五角星的绘制。

3.主要硬件组成

(1)CPU1515T,一台,订货号:6ES7 515-2TM01-0AB0。(2)编程电脑,一台,已安装博途V15.1软件。(3)V90伺服4套,(低惯量、增量式编码器、PN版本、100W,220V供电)滚珠丝杆4套,分别是X轴、Y1轴、Y2轴、Z轴。(4)ET200S 远程IO模块一组,订货号:6ES7 151-3AA23-0AB0,8数字量输入,8个数量输出。实验装置为工程师自己制作,如下图所示。

工程师自制实验装置

三.实例实施

1.V90 PN伺服驱动器的基本参数配置

第一步:选择驱动和控制模式
通过SINAMICS V-ASSISTANT调试软件进行参数设置时,在线模式获取实际驱动器型号,单击“选择驱动”选项选择所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选择控制模式为“速度模式(S)”,如下图所示。

图 V90PN控制模式配置

第二步:选择通信报文
单击“设置PROFINET”参数设置选项,选择 “选择报文”参数设置项,选择的报文为“1500专用报文”,如下图所示。

2.PLC程序编写

第一步:新建项目及组态CPU
打开博途软件,在项目视图中,双击“添加新设备”,选择的CPU型号和版本号(必须与实际设备相匹配),然后单击“确认”按钮。

第二步:组态V90和ET200S模组
在硬件目录中→驱动器和启动器→SINAMICS驱动→SINAMICS V90PN 版本V1.0分别添加X、Y1、Y2、Z轴,如图所示。

第三步:配置V90 PN伺服驱动器参数
四个轴的参数类似,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分配驱动器、ET200S 模块IP地址和设备名称
在项目树中→在线访问→选择你用的网卡→选择显示可访问的设备→如图所示。(下面的图只是一台V90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的分配,ET200模块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的分配的流程是一样的)。

第五步:组态工艺对象定位轴X、Y1、Z轴

丝杆实物照片

在项目树中选择工艺对象,双击“添加新对象”,工艺对象“定位轴”(TO_PositioningAxis) 用于映射控制器中的物理驱动装置。

第六步:组态工艺对象同步轴Y2轴
因条件有限,X、Y1、Z三轴运动时X轴有晃动现象,所以增加一根Y2轴,让Y1做主轴,Y2做同步轴,组态同步轴 工艺对象“同步轴”(TO_SynchronousAxis) 中包含工艺对象“定位轴”的所有功能。

第七步:新建运动机构
实物照片机构属于笛卡尔坐标系,所以要组态笛卡尔坐标系新建运动机构工艺对象To_Kinematic 如下图所示。

第八步:新建DB数据块,添加所需要使用的变量设置如下图所示。

第九步:新建DB数据块,用于存储五角星坐标数据
利用画图软件绘制五角星然后找到五角星每个点的定位坐标系。

运动控制步骤:  X、Y、Z原点定位到零点位置→设定轴X、Y、Z的定位数据→分配好运动轨迹→首先Z轴上升→运动到1号坐标位置(X=0,Y=10000)→Z轴下降→从1号位置运动到2位置以此类推到10号位置→Z轴上升回到原点一个循环结束。新建DB数据块,用于存储五角星坐标数据(1-11步骤 X、Y、Z位置坐标)

第十步:编写FB1子程序,完成基本运动控制程序
(1)调用MC_Power指令块,程序如下图所示,以X轴为例。

(2)调用MC_Home指令,程序如下图所示,以X轴为例。

(3)调用MC_REST指令,程序如下图所示,以X轴为例。

(4)调用MC_HALT指令用于实现对轴的停止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以X轴为例。

(5)调用MC_JOG指令用于实现对轴的点动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以X轴为例。

第十一步:在FB2子程序中编写五角星程序
所有运动都是绝对值运动方式,每一步的完成为跳转到下一步启动命令,每一步的速度都可以自定义设定,本实例用同一个速度,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随便调整速度,可以实现暂停、继续运动和停止功能,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触摸屏随时监测X、Y、Z三个轴实时速度和位置。(1)笛卡尔坐标系绝对值运动程序 (绝对值位置画法,第一步按下启动信号到达第一步目标位置)

第二个目标位置程序如下图。

3~11目标位置程序类似,这里就不在重复。
(2)笛卡尔坐标系绝对值运动,轴当前数据传送,如下图所示。

(3)笛卡尔坐标系绝对值运动,轴暂停程序,如下图所示。

(4)笛卡尔坐标系绝对值运动, 轴继续运行程序,如下图所示。

(5)笛卡尔坐标系绝对值运动, 轴停止运行程序,如下图所示。

第十二步:在主程序里调用FB1、FB2子程序

第十三步:程序测试
程序编译后,下载到S7-1500T的CPU,按以下步骤进行程序测试。

在触摸屏上,按“电源”按钮,使能轴;按“回原点”按钮,轴回原点;按“五角星启动”按钮,完成五角星的绘制。

设备运行效果视图如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12661497066373122

—The  End—

原程序如下:

提取码:aw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