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下载数据块,停机再运行,断电重启对存储器值的影 ...
200SMART下载数据块,停机再运行,断电重启对存储器值的影响

楼主(2024-07-10):
重新下载数据块
未勾选数据块下载
不勾选“数据块”,仅下载程序块时,CPU模块先进入STOP模式,下载完成再切换回运行模式,M区,V区变量的值不会被改变,保持原有的值。
勾选了数据块下载
勾选了“数据块”下载,CPU模块先进入STOP模式,下载完成再切换回运行模式,M区变量值不会被改变,保持原因有值,V区变量值如果在数据块中有定义,会变成数据块中定义的值;如果没有在数据块中定义,都会被清零。
注意数据块中可以定义V存储区的变量,支持字节B,字W,双字D,不能按位定义;不支持定义M存储区。所以下载数据块不会影响M存储区的值。
切换到STOP状态再切换回RUN状态
此种情况V区或M区的变量值不会发生改变,不会被清零,也不会写入数据块中的值。
断电再上电
200SMART断电再上电,变量的初始值是由:
是否设置断电保存
是否定义了数据块
以上两个因素综合决定的。
下面是CPU断电重新上电运行前V区变量初始值的恢复过程,可以看出断电保存设置的优先级比数据块更高,如果设置了断电保持,那么变量值就是断电前的值,不论是否在数据块中定义变量值;如果未设置断电保持,那就看看数据块中是否定义了变量值,如果定了变量值,那么变量值就是数据块中定义的值;如果未设置断电保持,也未在数据块中定义,那么变量值就是0。
V存储区断电重启后变量初始数值情况如下
数据块
系统块断电保持设置
再上电初始值
-
-
√
-
数据块中设置的值
-
√
断电前的值
√
√
断电前的值
M存储区不能在数据块中被定义,所以只与断电保持设置有关
系统块断电保持设置
再上电初始值
-
√
断电前的值
关于数据块怎样使用,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