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基础知识:PLC 存储器的详细介绍

楼主(2024-07-10):
PLC的存储器可分为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PLC编程软件中有很多基本指令,通过基本指令编写程序,达到一定条件下需要的输出。编写好的程序就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在程序循环运行的开始阶段,CPU首先将物理输入状态复制到映像输入存储区以供程序控制逻辑使用,程序执行过程会访问数据存储器中的内容作为条件判断来执行程序,到程序循环的末尾阶段,CPU会过程中产生并存储在输出映像存储器中的状态写入到物理输出中。

存储器的大小

程序存储器的大小

程序存储器的大小可以在PLC的选型手册中查到

程序存储器的大小汇总如下,汇辰20,30,40CPU为您提供越级的惊喜,如果您在增加程序后超过了程序存储器的大小限制,依旧可以从容下载运行。
型号
SR/ST20
SR/ST30
SR/ST40
SR/ST60
汇辰E7
18Kb
24Kb
30Kb
30Kb
西门子
12Kb
18Kb
24Kb
30Kb
如果我们编写的程序过于庞大,在编译程序的时候,编程软件的输出信息会提示程序对于当前CPU类型而言过大。

程序扩容太投入,增量程序编写完才发现程序存储器不够用了。如果做一些调整使程序小于18Kb,就可以忽略提示下载至汇辰的PLC中正常运行。
数据存储器的大小

按以下单位访问:存储器类型CPU CRx0sCPU SR20 / ST 20CPU SR30 / ST 30CPU SR40 / ST40CPU SR60 / ST60
位(字节.位)V0.0 - 8191.70.0 - 8191.70.0 - 12287.70.0 - 16383.70.0 - 20479.7

I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

Q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

M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

SM0.0 - 2047.70.0 - 2047.70.0 - 2047.70.0 - 2047.70.0 - 2047.7

S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0.0 - 31.7

T0 - 2550 - 2550 - 2550 - 2550 - 255

C0 - 2550 - 2550 - 2550 - 2550 - 255

L0.0 - 63.70.0 - 63.70.0 - 63.70.0 - 63.70.0 - 63.7
字节VB0 - 81910 - 81910 - 122870 – 163830 – 20479

IB0 - 310 - 310 - 310 - 310 - 31

QB0 - 310 - 310 - 310 - 310 - 31

MB0 - 310 - 310 - 310 - 310 - 31

SMB0 - 20470 - 20470 - 20470 -20470 - 2047

SB0 - 310 - 310 - 310- 310 - 31

LB0 - 630 - 630 - 630 - 630 - 63

AC0 - 30 - 30 - 30 - 30 - 3
VW0 - 81900 - 81900 - 122860 – 163820 – 20478

IW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

QW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

MW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

SMW0 - 20460 - 20460 - 20460 - 20460 - 2046

SW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

T0 - 2550 - 2550 - 2550 - 2550 - 255

C0 - 2550 - 2550 - 2550 - 2550 - 255

LW0 - 620 - 620 - 620 - 620 - 62

AC0 - 30 - 30 - 30 - 30 - 3

AIW不适用0 - 1100 - 1100 - 1100 - 110

AQW不适用0 - 1100 - 1100 - 1100 - 110
双字VD0 - 81880 - 81880 - 122840 – 163800 – 20476

ID0 - 280 - 280 - 280 - 280 - 28

QD0 - 280 - 280 - 280 - 280 - 28

MD0 - 280 - 280 - 280 - 280 - 28

SMD0 - 20440 - 20440 - 20440 - 20440 - 2044

SD0 - 280 - 280 - 280 - 280 - 28

LD0 - 600 - 600 - 600 - 600 - 60

AC0 - 30 - 30 - 30 - 30 - 3

HC0 - 30 - 30 - 30 - 30 - 3

通过观察上表可以发现,所有型号的CPU只有V存储器的大小有差别。并且有的存储器并不是能以任何单位来寻址访问的,关于存储器的访问我们在后面的文章再做详细的介绍。

上表中的差别对应的就是PLC选型手册技术参数中的数据存储器的大小

数据存储区差别汇总如下
型号
SR/ST20
SR/ST30
SR/ST40
SR/ST60
汇辰E7
8Kb
12Kb
16Kb
20Kb
西门子
8Kb
12Kb
16Kb
20Kb
数据存储器的种类

SMART PLC数据存储器的类型和属性如下:

其中I,Q,AI,AQ存储区是IO接口的映像存储区,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过介绍,请参考PLC基础知识:PLC IO接口的详细介绍
M,V可以存储转换后的实际数据,参与输出控制的变量值(M,V),此外还可以存放定时器(T)计数器(C,HC)的值。此外还有累加器AC,局部变量存储器(L),特殊存储器(SM)等区域。

常用数据存储器的介绍

M标志存储器

虽然M存储器也支持按字节,字,双字寻址,但一个PLC只有32个字节(MB0-MB31)的M存储器可用,所以需要省着点用,而数字量标志是以位为单位的,32个字节共包含256个位,那么我们如果使用M存储器做数字量标志信号,一共可以使用256个,还是挺多的。
V变量存储器

用于中间变量的存储,所谓的中间变量可以被触摸屏读取和写入,可参与程序的控制。能存储各种各样的变量,例如整数,小数等,当然也可以按位来使用。
定时器C,计数器T
定时器C和计数器T存储器需要配合程序中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来使用,用于存储记录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实际值。
SM存储器

特殊存储器,就拿SMB0来说,我们为了规整程序而经常用到的SM0.0;用于初始化的SM0.1仅在首个扫描周期接通;SM0.5周期为1秒占空比50%的脉冲信号;SM0.4周期为60秒,占空比为50%的脉冲信号。

除了SMB0,还有很多特殊存储器用于读取硬件信息,故障诊断,通信控制等等。有些特殊寄存器并不是很常用,可能只会在某些特别的场景下会使用。以下列出了最全的SM存储器功能,当然有些版本和品牌的PLC不一定都支持以下功能。
  • SMB0 系统状态位
  • SMB1 指令执行状态位
  • SMB2 自由端口接收字符
  • SMB3 自由端口奇偶校验错误
  • SMB4 中断队列溢出、运行时程序错误、中断已启用、自由端口发送器空闲和强制值
  • SMB5 I/O 错误状态位
  • SMB6-SMB7 CPU ID、错误状态和数字量 I/O 点
  • SMB8-SMB19I/O 模块 ID 和错误
  • SMW22-SMW26 扫描时间
  • SMB28-SMB29 信号板 ID 和错误
  • SMB480-SMB515数据日志状态(只读)
  • SMB1000-SMB1049 CPU 硬件/固件 ID
  • SMB1050-SMB1099 SB(信号板)硬件/固件 ID
  • SMB1100-SMB1399 EM(扩展模块)硬件/固件 ID
  • SMB1400-SMB1699 EM(扩展模块)模块特定的数据
  • SMB1800-SMB1939:PROFINET 设备状态
  • SMB1940-SMB1946:Web 服务器状态
  • SMB30(端口 0)和 SMB130(端口 1)集成 RS485 端口(端口 0)和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的端口组态
  • SMB34-SMB35 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
  • SMB36-45 (HSC0)、SMB46-55 (HSC1)、SMB56-65 (HSC2)、SMB136-145  (HSC3)、SMB146-SMB155 (HSC4)、SMB156-SMB165 (HSC5) 高速计数器组态和操作
  • SMB66-SMB85 PLS0 和 PLS1 高速输出
  • SMB86-SMB94 和 SMB186-SMB194 接收消息控制
  • SMW98 I/O 扩展总线通信错误
  • SMW100-SMW114 系统报警
  •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的 SMB130 端口组态(请参见 SMB30)
  • SMB146-SMB155 (HSC4) 和 SMB156-SMB165 (HSC5) 高速计数器组态和操作(参见  SMB36)
  • SMB166-SMB169 PTO0 包络定义表
  • SMB176-SMB179 PTO1 包络定义表
  • SMB186-SMB194 接收消息控制(请参见 SMB86-SMB94)
  • SMB566-SMB575 PLS2 高速输出
  • SMB576-SMB579 PTO2 包络定义表
  • SMB600-SMB649 轴 0 开环运动控制
  • SMB650-SMB699 轴 1 开环运动控制
  • SMB700-SMB749 轴 2 开环运动控制
  • SMB800-SMB848 轴组开环运动控制

其他存储器如AC,L,SCR可看个人编程习惯来使用。
总结
以上是关于PLC存储器的介绍,主要介绍了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区别,以及不同型号数据存储器的大小和数据存储器的种类。关于PLC存储器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对各种数据存储器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考STEP 7-Micro/WIN SMART的在线帮助,打开编程软件按F1即可查看,里面有你需要的信息。
西门子官方免费的选型手册,技术手册,编程软件,实例都可以在下面的文章中找到 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下载
如果想看我的总结,敬请关注。
购买练手PLC:以匠心交朋友-汇辰PLC E3-SR20新品发布-全国统一售价199元
往期文章
PLC基础知识:PLC IO接口的详细介绍

S7-200SMART更多库文件的下载
200SMART怎样制作自己的库文件
SMART编写制作滑动平均中值滤波库
200SMART系列PLC SR和ST型号的CPU该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