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什么是PLC的公共线

楼主(2024-07-10):
什么是公共线

把多条功能相同的线用短接的方式合并成一条线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线,公共线引出至对接的端子叫做公共端。
以200SMART PLC的CPU模块SR20为例

数字量输入端子排上的1M端子,就是把所有输入驱动信号的一端在内部连接好,最终合并引出到这个端子上,以SR20为例,I0.0-I1.3十二个输入驱动信号的一端都在内部连接在一起,最终引出到1M端子。

数字量输出端子排上的1L端子,就是把Q0.0-Q0.3四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的一端都在内部连接在一起,最终引出到1L端子供用户来接线,2L端子就是把Q0.4-Q0.7四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的一端都在内部连接在一起,最终引出到2L端子供用户来接线。

单个数字量输入怎么控制

如果你不想深入了解数字量输入的内部电路只想知道应用时如何接线,那我建议你把每个数字量输入点看成一个用电设备,这个用电设备两端可以不分正负极接入一个直流24V电源就可以工作,设备工作时的功能就是使PLC输入寄存器Ix.x的状态变为1,设备工作的条件是在电源进线两端接入24V电源,注意是两端,如果任意一端没有与电源连接,设备都不会工作,设备不工作时,PLC的输入寄存器Ix.x的状态是0。

由此,为了方便控制输入端,我们可以将该设备电源进线的一端与24V电源的一端一直保持接通,只需通过外部控制该设备电源进线的另一端是否与24V电源的另一端接通就可以控制该设备是否工作,进而实现PLC输入寄存器Ix.x状态值的变化。
PLC数字量输入的公共线

I0.0-I1.3一共可以理解成12个设备,CPU模块在内部将这12个设备电源进线的一端都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把这根线连接到了1M接线端子上,另一端则分别按设备连接到I0.0-I1.3这12个端子上。如果你将24V电源的一端接在了1M端子上,那所有设备的电源进线就都连接到了24V电源的一端,如果将I0.1端子连接到24V电源的另一端,那I0.1寄存器的值就会变为1,如果将I0.7寄存器连接到24V电源的另一端,那I0.7寄存器的值就会变为1,而其他未连接24V电源另一端的输入点状态值是0。

可以理解成公共端和24V电源的一端是在装配PLC控制柜时已经连接好的,具体看图纸设计,连接电源正极或者负极都可以。如果公共端连接的是正极,那外部设备控制输入端子Ix.x是否与负极连通就可以将不同的状态传递给PLC。而如果公共端连接的是负极,那外部设备控制输入端子Ix.x是否与正极连通就可以将不同的状态传递给PLC。

总结一下公共端的作用,如果有一组类型相同的设备,可以将相同作用的线在内部连接好之后,再统一引一根线至公共端子与外部对接,这样可以减少对接线的数量。例如下图演示左边同一个设备的3个状态连接电源负极时可汇总至第1个端子后,再与电源负极对接,而不用三个端子分别通过3条线与电源负极对接。一对一接线一共需要接6根线,合并后只需要接4根线即可。

PLC数字量输出的公共线
数字量输出可以看作是被程序控制的一个个开关,开关的接通与否受程序控制。
SR系列CPU模块DO输出是继电器类型的,输出端的公共线支持任意类型的电源,接交流,直流都可以,对电压也没有限制,仅对流过的最大电流有所限制。

一般的元器件工作电源都有两根线,我们只需要控制其中的一根电源线是否接通就能控制设备工作与否。工作电流是直流的元器件,我们可以控制电源线正极也可以控制电源线负极来控制设备是否工作;工作电流是交流的元器件,我们通常控制电源火线来控制设备是否工作。

最后我们可以把相同设备的公共线汇总出来,形成公共端,再连接至电源。相同设备的公共端通常通过两两短接的方式,像手拉手一样连接,最后再从一端连接至电源。

ST系列的CPU模块输出端公共端有2个,必须对照极性接入直流24V电源才能正常工作,输出端子只能输出直流24V+

数字量输入与数字量输出的区别

输入和输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PLC的输入接的是外部设备的输出,PLC的输出接的是外部设备的输入。
输入是被动接收信息,数字量输入是由外部设备控制PLC各个输入点的工作电源,外部设备改变PLC输入点的状态进而改变输入寄存器状态。
输出是主动去控制设备,数字量输出是由PLC控制内部继电器或晶体管控制公共端是否与各输出端接通,从而控制与输出端子连接的设备的工作电源是否接通,最终控制设备的是否工作。
总结

PLC一般可以引出公共线有电源的正极或负极,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的负极等;设备可以引出的公共线有一组常开常闭干触点的一端(开到位,关到位,远程,故障),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负极,电源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