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本地远程切换的核心逻辑

楼主(2024-07-10):
>变频器本地远程切换的核心逻辑是:切换控制源。
功能的实现按照不同厂家的设计理念有以下三种方式:1.通过面板按键切换(ABB的LOC/REM键,西门子的AUTO/HAND键);2.通过为控制源参数分配一个输入接口(DI端子/通讯等);3.通过将DI端子定义成控制源切换功能。

本文接着上一篇《变频器初级调试的核心逻辑》展开介绍各变频器的控制源的切换方式,而变频器的监视方式的设置本文暂时省略,后面再单独介绍。
变频器初级调试的核心逻辑
实例

对英威腾GD200A,ABB ACS510,西门子G120C,MM430本地远程设置进行举例介绍。
英威腾GoodDrive200A

需求

本地控制
远程控制
启停命令:面板
启停命令:DI1端子
给定命令:面板电位器接变频器AI1(0-10V)
给定命令:PLC模拟量输出接变频器AI2(4-20mA)
命令源切换:S2端子

给定源切换:S3端子

控制源切换逻辑

参数设定

根据需求,进行参数设定,先设定本地模式的参数
P00.01=0 运行指令来自面板
P00.06=1 A频率指令通过AI1设定
P00.07=2 B频率指令通过AI2设定
P00.09=0 当前频率设定为A频率指令
P05.01=1 正转运行,S1端子控制正转运行
P05.02=37 命令源切换到端子,S2端子失电,启动命令来自面板;S2端子得电,启动命令来自端子S1。
P05.03=13 A设定与B设定切换,S3端子失电,当前频率设定为A频率指令,S3端子得电,当前频率设定为B频率指令。
P05.37=2 AI2下限值为2V,对应电流为4mA。
命令源

给定源

A,B频率指令的选择

最终给定取决于设定源的组合方式

控制源的切换

通过S端子的功能定义来切换命令源和给定源

模拟量输入类型及标定

类型选择

标定

ABB ACS510变频器

需求

下表给出了用户对某台变频器本地和远程控制源的需求,下面根据不同变频器举例应该怎样设置
本地控制
远程控制
启停命令:面板
启停命令:DI1端子
给定命令:门板电位器接变频器AI1(0-10V)
给定命令:PLC模拟量输出接变频器AI2(4-20mA)
外部1/外部2切换:通过DI6端子进行切换

控制源切换逻辑

上图所示,ABB ACS510变频器的控制源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本地(LOC)/远程(REM);第二层,远程下面的外部1/外部2。本地控制时,只能通过变频器面板控制变频器。
本地/远程的切换

第一层控制源的切换只能通过面板中间左边的小圆按键(LocRem)进行切换,当前的模式会通过屏幕左上角显示(LOC(本地)/REM(远程)。

本地控制(LOC)

命令源不可更改,只能通过变频器面板上的START,STOP按键启停变频器,通过上下键加减频率,通过方向键切换正反转。
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助手型面板的方向切换键是在左上角的按键(DIR),而英文简易面板是中间右边的小圆键;中文助手型面板的当前转动方向是通过左上带箭头的图标显示,而英文简易面板是在右下显示FWD(正转),REV(反转);中文助手型面板右上角深色背景显示的是当前的给定频率,而英文简易面板的给定频率需要在参数reF中查看。
参数设定

本参数设定介绍的是在远程REM的控制方式下如何设定并切换外部1和外部2参数。

根据需求列表,给定命令是通过模拟量端子AI1给定,而LOC(本地)只能通过面板给定,不符合要求,因此要考虑远程模式通过切换外部1和外部2的方式切换本地远程。
P1001=8 外部1通过控制盘控制启停
P1002=1 外部2通过DI1两线控制启停
P1103=1 外部1给定通过AI1
P1106=2 外部2给定通过AI2
P1102 =6 通过DI6端子的状态切换外部1/外部2。DI6得电时切换到外部2,DI6失电时切换到外部1。
P1304=20 AI2低限设为20%,4mA对应给定0Hz
命令源

通过参数P1001来选择外部1的启停控制方式

给定源

通过参数P1103来选择外部1的频率给定方式

外部1/外部2的切换

远程控制模式提供的两套控制源,外部1和外部2,可以通过切换P1102进行选择。

模拟量输入类型及标定

类型选择

标定

西门子G120C变频器

G120C仅有1路模拟量输入通道AI1,通过DIP开关选择电压或电流模式
需求

本地控制
远程控制
启停命令:DI0端子
启停命令:现场总线
给定命令:面板电位器接变频器AI1(0-10V)
给定命令:PLC通过现场总线连接变频器控制
本地远程切换通过DI2端子

控制源切换逻辑

由上图可以看出,西门子从G120系列变频器系列开始严格区分开本地远程的控制方式,在HAND模式下通过面板控制;切换到AUTO模式后,只能通过CDS设置相关参数通过变频器的I/O接口进行控制,不能再设置为通过面板进行控制(与下文的MM430对比),因此本例的需求做了改变。
参数设定

P0170=2 CDS数量为2组
P0840[0]=722.0 设置指令 “ON/OFF(OFF1)” 的CDS0组信号源为DI0
P0840[1]=2090.0 设置指令 “ON/OFF(OFF1)” 的CDS1组信号源为PROFIdrive PZD1 接收字第0位。
P1000[0]=2 转速设定值来源设定为模拟量设定值
P1000[1]=6 转速设定值来源设定为现场总线
P0810=722.2 CDS0位设置互联为DI2,DI2失电选择CDS0组控制参数,DI2得电选择CDS1组控制参数
P0756[0]=0 模拟量输入类型为单极性电压输入0-10V
P0971=1 保存参数
CDS

CDS功能说明

CDS指令数据组可以将不同的控制源参数分别存储在CDS0组和CDS1组中,如果不好理解,可以对照ABB ACS510变频器,CDS0相当于外部1指令组,CDS1相当于外部2指令组。在参数设置时通过参数括号内的索引值来区别是CDS0组还是CDS1组。例如P0840[0]代表的是设置CDS0组参数,P0840[1]代表的是设置CDS1组参数。

CDS数量

G120C集成式的变频器CDS最大数量是2,G120模块化的CU单元部分可以支持更多的CDS数量。

命令源

给定源

控制源切换

模拟量输入类型选择及标定

类型选择

DIP开关

参数选择

标定

西门子MM430变频器

需求

本地控制
远程控制
启停命令:面板
启停命令:端子DI1
给定命令:面板
给定命令:PLC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接变频器AI2(4-20mA)
CDS切换:通过面板Hand/Auto按键切换

控制源切换逻辑

参数设定

P0700[0]=2 命令数据组CDS0命令源为端子。
P0700[1]=1 命令数据组CDS1命令源为BOP键盘。
P0840[0]=722.0 CDS0的ON/OFF1命令源,通过DI1控制(前三位数字说明命令源的参数号;最后一位数字是指该参数的位设定)。
P0840[1]=19.0 CDS0的ON/OFF1命令源,通过 BOP的 ON/OFF1控制ON/OFF1命令源。
P1000[0]=2 给定值源自模拟量给定值(AI1)
P1000[1]=1 给定值源自MOP给定值(面板上下键)
P0810=718.0 CDS位0来自面板的手自动按键。注意:手动控制时调用的是CDS1组参数,自动控制时调用的是CDS0组参数。
P0756[0]=2 AI1的类型为单极性电流输入(0-20mA)注意DIP拨码开关
P0757[0]=4 AI1的标定值1为4mA
P0758[0]=0 与参数P0757对应的标定百分比为0%
P0759[0]=20 AI1的标定值2为20mA
P0760[0]=100 与参数P0759对应的标定百分比为100%
关于CDS的介绍请参考G120C变频器的内容。
命令源

给定源

控制源切换

手自动位

CDS位0

模拟量输入类型及标定

类型选择

标定

总结

变频器本地远程控制参数设置的核心是控制源(命令源和给定源)进行切换,本地控制时使用一套控制源,远程控制时使用另一套控制源。

附录:
ABB ACS510变频器手册
https://new.abb.com/drives/zh/lv-ac-drive/general-purpose-drive/acs510
西门子G120系列变频手册大全
manual (siemens.com.cn)
西门子G120系列变频选型指南

select (siemens.com.cn)
西门子MM430中文使用说明书
MM 430 使用大全(MM 430 manual)-下载中心-工业支持中心-西门子中国 (siemens.com.cn)
西门子MM440参数表

440_PLI_cn_1202.pdf - 参数表 MICROMASTER 440 通用型变频器 - ID: 17141024 - Industry Support Siemens
西门子V20变频器手册下载

SINAMICS V20基本型变频器(SINAMICS V20)-下载中心-工业支持中心-西门子中国 (siemens.com.cn)
英威腾GoodDrive200变频器手册
http://www.invt.com.cn/uploadfiles/2022/01/Goodrive200A%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E8%AF%B4%E6%98%8E%E4%B9%A6_V2.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