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汇辰SR30XP PLC在恒压供水监测中的应用

楼主(2024-07-10):
项目简介

本项目由厂家配套了一套支持MODDBUS RTU通信协议的恒压供水机组,要求用PLC控制水箱液位,排污泵启停,机组空间的排风换气,能够在室内监测到整套供水系统的运行状态,并预留手机小程序云监控功能。
项目选型

被控对象

设备DIDOAIAORS485
水箱进水阀0100
水箱液位0010
排水泵0100
集水坑液位0010
排风扇0100
漏水报警器1000
恒压供水控制器0000
触摸屏0000
合计1320

PLC控制系统的选型配置

PLC配置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备注
CPU模块
E7 288-1SR30-XPA1
CPU SR30 标准版, 220 V AC 供电, 18DI/12D0 4AI/2A0继电器输出,双RS485接口
CPU采用汇辰SR30XP,该CPU集成双RS485接口,一个口用于连接Lora电台与房间里的触摸屏通信,另一个接口用于和恒压控水控制器通信。这样就不需要额外采购RS485信号扩展板块了。同时CPU还集成了4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和2路模拟量输出通道,方便接入液位等模拟量数据。不占用通讯板扩展位置,为后期手机APP监控预留通道。

汇辰PLC特点

通信方案

原通信方案

利用CPU本体的双串口一个作为MODBUS主站与恒压供水控制器通信,另一个作为MODBUS从站与触摸屏进行无线通信。
PLC与触摸屏无线MODBUS通信

实际方案

由于机组厂家没有提供MODBUS通信功能,而控制器采用的是国产S7-200CN,并且厂家提供了CPU的符号表。本希望使用SR30XP的COM2口与该控制器进行485接口的GET/PUT通信,但SMART的编程软件中只提供了基于以太网的GET/PUT通信指令,不再提供基于RS485口的GET/PUT通信。于是改用一个MGCG的4寸触摸屏做数据中转,只需要将不同设备的通道连接同一个变量就能将数据轻松中转过来。

控制要求及编程方法

  • 模拟量采集
  • 监测恒压供水机组状态,包括:变频频率,1#2#泵状态,出水压力,设定出水压力。
先通过触摸屏读取恒压供水控制PLC的数据并将数据存放进汇辰SR30XP PLC中。最好将地址分散的数据规划并存储在连续PLC寄存器中,这样远方触摸屏直接读取连续地址的数据能够减小数据量,缓解无线通信的压力。

  • 控制水箱液位:液位低开启进水电磁阀,液位高关闭进水电磁阀。

  • 控制集水坑液位:液位高启动排水泵排水,液位低关闭排水泵。

  • 排风扇控制:间歇启动排风扇进行排风。

  • 地面漏水监测:监测到地面有积水并进行报警。

  • 缺水保护:为恒压机组提供低液位保护。

  • 所有设备运行状态可在室内触摸屏上查看,有故障时通过蜂鸣器发出报警。
首先在后台任务中创建条件脚本来触发“蜂鸣触发位”

再创建一个时间循环策略,在策略中通过“蜂鸣触发位”这个条件来执行!Beep()函数

总结

MODBUS无线通信注意事项

无线通信时应注意调整从站结束通信的延时和主站最小采集周期以及通信等待时间。
MCGS触摸屏蜂鸣器功能的使用技巧

在循环脚本中调用!Beep()函数,该循环脚本的循环时间越小,蜂鸣器发出嘀嘀声的频率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