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相负载线电流的计算

楼主(2024-07-10):
>三相负载的接法及线电流计算

星形接法又叫Y形接法

看到这里你是否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按电机额定功率乘以2的方法来估算电机的额定电流。
三角形接法又叫Δ形接法

看到这里你是否发现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同样可以按照功率x2的方法估算电机额定电流。
总结

1.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相电流无法直接测得,而线电流却非常好获得;不论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都很好获得;因此总功率都可以按照

计算,这里的电压指的是线电压,电流指的是线电流。
2.线电流约等于电机功率x2,线电流就是每根导线上流过的电流,每根导线的横截面积决定了该型号的导线在一定温度下所能承载电流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做电缆选型时也是根据线电流做出选择的。
3.如果负载不平衡,那就不能用三倍的单相功率来计算总功率了,需要分别计算再相加。假如三根阻值不同的电阻组成了一个三相电加热器,它的总功率就需要单独计算再相加。
Δ和Y型接法电路图出自

线电流_百度百科
(baidu.com)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F%E7%94%B5%E6%B5%81/7242774?fr=ge_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