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连接PLC的必要条件及程序下载

楼主(2024-07-10):
SMART触摸屏与PLC成功通信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触摸屏后面提供的接口,一个串口(RS485/RS422),一个USB接口,一个以太网接口,一个电源端子。

触摸屏支持PLC通信连接如下(V4版本)

以下文章均是以触摸屏连接SMART系列PLC为例做介绍,注意V3版本的触摸屏不支持串口与网口同时通信,V4版本的触摸屏则能够组态串口与网口同时与设备通信。

通过以太网口连接PLC

如果通过网口连接PLC,可以在连接设置中将触摸屏的端口选择为以太网。同时需要配置触摸屏和PLC的IP地址。这两个IP地址都需要与触摸屏和PLC实际设置的IP地址相通才可以正常连接交换数据。

设置PLC的IP地址
方法一:在通信窗口查找到CPU,再选中要设置的CPU,设置CPU的IP地址。

方法二:双击CPU图标,在系统块中勾选“IP地址数据固定为下面的值,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更改”,此种方法更改的CPUIP地址下载系统块后生效,且无法通过第一种方法修改。

触摸屏IP地址设置
触摸屏的IP地址设置方法在下文触摸屏程序下载中介绍,下载程序之前需要将触摸屏的IP地址按照组态中的配置设置好再下载程序。
通过串口连接PLC
如果通过串口连接PLC,那么需要注意设置的波特率和PLC的地址要跟PLC中的设置相同才能正常通信。

双击CPU图标,打开系统块配置,设置地址和波特率,与触摸屏中的设置相同并且将系统块下载进PLC才可以。

硬件接口连接

SMART1000IE V3触摸屏程序下载

本质上,下载触摸屏程序与触摸屏和PLC通信是两个无关的项目,下文通过一个原来编辑好的V3版本程序讲解如何下载触摸屏的程序。
刚才安装的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1的版本,之前做的项目时V3 SP2的版本,打开会提示版本转换

将项目文件打开后,点左侧的 设备设置,再点 设备类型 的三个点,在弹出的界面中可以看到我们打开的项目使用的触摸屏型号时Smart 1000 IE V3 并且有V4的版本可以选择。说明组态软件是向下兼容的。

给触摸屏通电,开机后选择第3个按钮Control Pannel,进入触摸屏控制面板

step1进入控制面板后,双击Ethernet进入以太网设置

setp2选择设置为固定的IP地址,然后输入触摸屏的IP地址192.168.1.3

step3检查传送配置,是否通道使能和远程控制都被选中

step4返回三个按钮的画面,点第一个按钮Transfer

step5设置计算机的IP地址,与触摸屏设置在同一网段,不要与触摸屏相同即可。

step6用网线连接好计算机和触摸屏,回到组态软件,点击下载按钮,输入触摸屏的IP地址,再点下载

如果下载失败,可以在底部的输出窗口查看原因

触摸屏程序下载成功

总结
程序下载后,触摸屏与PLC通信的条件是:1触摸屏和PLC接口与组态相同且物理连接正常,2触摸屏和PLC的接口通信参数配置与组态相同。